求海泰克人机PWS1711STN 与西门子S7200PLC通讯电缆接线图

楼主(2011-03-31):
求海泰克人机PWS1711STN 与西门子S7200PLC通讯电缆接线图

公司有块屏软件我有,想自己做一根数据线

网友A:
触摸屏的手册写的很清楚的

网友B:
是老机型,估计软件和手册都不容易找到了,

只能进行485通讯
对于25针的口,
HMI PLC
RXD+ 14----------3 DATA+
RXD- 15----------8 DATA-
对于9针的口
HMI PLC
RXD+ 1----------3 DATA+
RXD- 6----------8 DATA-

楼主:
二楼的兄弟能不能说详细点,最好能配个图啊  嘎嘎

楼主:
对:ztzlztz 关于

是老机型,估计软件和手册都不容易找到了,

只能进行485通讯
对于25针的口,
HMI PLC
RXD+ 14----------3 DATA+
RXD- 15----------8 DATA-
对于9针的口
HMI PLC
RXD+ 1----------3 DATA+
RXD- 6----------8 DATA-

内容的回复:

二楼的兄弟能不能说详细点,最好能配个图啊 嘎嘎

网友A:
还要详细?

楼主:
照楼上的说只要连接四根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