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循环!?西门子PLC高手进来!

楼主(2011-03-31):
阀门11个,分7组,第一组2个,第二组1个,第三组1个,第4组一个,第五组2个,第六组两个,第7组2个。实现循环控制要求:同组阀门不能同时打开,间隔时间2小时循环切换。开启第一组阀门的第一个电磁阀延时40秒关闭,同时开启第二组阀门的一个电磁阀延时40S关闭,再开启第三组的一个电磁阀·····,再开启第五组的第一个电磁阀延时40S关闭···········,循环两小时以后,自动切入第一组阀门的第二个电磁阀,进入循环,以此类推。起动、停止按钮各一个。

疑问:当这样是不是可以分为两组循环?但是两组之间如何进行循环?

希望高所指点,并画出梯形图不胜感激。

邮箱:chenzaichang2006@126.com

网友A:
晕倒了

你都能描述出来了

还画不出梯形图?

网友B:
比较笨的方法就是用你说的那样用N个定时器进行循环控制啦,梯形图就如你所说的一行一行就行,有MP吧?

网友C:
这很容易吧,这很容易吧,

网友D:
最基本的步进程序。

网友E:
现在技术都值钱了,没有哪一个可以,哪怕是告诉你很小的一点,比如,保险丝断了。。。。之类的。。。。如果老是免费回答,容易让傻子不勤于思考,结果变得越来越傻。。。对傻子没有好处。

楼主:
大家说的也对,只能靠自己了

网友F:
楼主的态度蛮好的,5楼说的有点偏激了!

这个程序不难的,楼主仔细分析一下工艺,再一步一步把程序写出来,有问题再来问吧!

我提个小建议,你用两个定时器,做两个循环(其实是一个,用有条件跳转指令区分);

网友G:
我下意识之下倒想问一下提问的人的用意是什么?希望他亮一下底牌,好让大家知道从那方面看是着手帮助。

同一个问题。要是一个没有编过程序的学生提出的。和一个喜欢深入研究的行家提出。就有两种完全不同的阅读心情。例如最近遇到的一个话题“如何用一般计时器做成丢点保持用”。如果是学生提出的,我会说PLC里已经有这样的计时器了,找找书看。如果是个行家说的,那么我会用我惯用的PLC写程序跟他比较比较。

所以说事情的背景很重要。

楼主:
对:miy_gongkong 关于

楼主的态度蛮好的,5楼说的有点偏激了!

这个程序不难的,楼主仔细分析一下工艺,再一步一步把程序写出来,有问题再来问吧!

我提个小建议,你用两个定时器,做两个循环(其实是一个,用有条件跳转指令区分);

内容的回复:

谢谢,指点

楼主:
对:芳季 关于

我下意识之下倒想问一下提问的人的用意是什么?希望他亮一下底牌,好让大家知道从那方面看是着手帮助。

同一个问题。要是一个没有编过程序的学生提出的。和一个喜欢深入研究的行家提出。就有两种完全不同的阅读心情。例如最近遇到的一个话题“如何用一般计时器做成丢点保持用”。如果是学生提出的,我会说PLC里已经有这样的计时器了,找找书看。如果是个行家说的,那么我会用我惯用的PLC写程序跟他比较比较。

所以说事情的背景很重要。

第二,我分别作出每个组的循环及启停时间,指定输出位再将输出位移位为两个顺序字,再通过字循环输出。这样的话是否可行?因小弟愚昧写不出这样的梯形图能否指点一下?

内容的回复:
我是做设计工作的,但是对西门子PLC的了解不是很多。我有两个个想法不知道行不行,希望能帮我指点一下。第一,比如我把11个电磁阀分成两组,1、3、4、5、6、8、10一组用定时器循环,然后通过计数器计数计数10号阀门关闭次数,转入第二组循环2、3、4、5、7、9、11计数11号阀门关闭次数循环转入第一组,依次循环。

楼主:
对:芳季 关于

我下意识之下倒想问一下提问的人的用意是什么?希望他亮一下底牌,好让大家知道从那方面看是着手帮助。

同一个问题。要是一个没有编过程序的学生提出的。和一个喜欢深入研究的行家提出。就有两种完全不同的阅读心情。例如最近遇到的一个话题“如何用一般计时器做成丢点保持用”。如果是学生提出的,我会说PLC里已经有这样的计时器了,找找书看。如果是个行家说的,那么我会用我惯用的PLC写程序跟他比较比较。

所以说事情的背景很重要。

内容的回复:

第二,我分别作出每个组的循环及启停时间,指定输出位再将输出位移位为两个顺序字,再通过字循环输出。这样的话是否可行?因小弟愚昧写不出这样的梯形图能否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现在技术都值钱了,没有哪一个可以,哪怕是告诉你很小的一点,比如,保险丝断了。。。。之类的。。。。如果老是免费回答,容易让傻子不勤于思考,结果变得越来越傻。。。对傻子没有好处。

前面的观点我可以认同,但是
我想问一下,你20岁以前是不是傻子?

网友E:
对:chenzaichang 关于

引用 网友E:
关于现在技术都值钱了,没有哪一个可以,哪怕是告诉你很小的一点,比如,保险丝断了。。。。之类的。。。。如果老是免费回答,容易让傻子不勤于思考,结果变得越来越傻。。。对傻子没有好处。

前面的观点我可以认同,但是
我想问一下,你20岁以前是不是傻子?

内容的回复:

不是。我20岁在上大三。。

网友E:
我现在不能发图,否则给你发个我二十年前的作品。

网友G:
用SCR段编写好了。最适用于有顺序要求的程序。

手头上 书 一定要有的。

网友H:
      楼主: 根据你提出的技术要求,我给你用S7-200编写了梯形图,并经过上机运行,其控制动作完全符合你的要求,你可试试。见下图:

           程序说明:I0.0为程序启动工作开关,I0.1 为停止工作开关。按一下启动开关,其后沿先进行初始化:MB0=MB1=MB2=0,MB3=MB4=1,再使M5.0=1,即开始工作:此时M3.0=1、M4.0=1,故Q0.0=1,即第一组第一个阀门打开。该程序使用SM0.5 秒脉冲对MB0 进行加计数,当计完40个数(即40S),使MB1加1,MB2加1,MB0清0,同时MB4 左移一位,即M4.0=0、而M4.1=1,使工作阀门Q0.0关闭,下一组阀门(Q0.1=1)打开....当MB1=7时,说明7组阀门已各自工作40S,使MB4=1,且使MB1=0,即第七组阀门关闭,第一组阀门(Q0.0)打开,开始第二次循环。。。当MB2=180 时,正好工作2小时,使MB3加1,MB2=0。MB3加1,使M3.0由1变0,此时M4.0=1,故此时是第一组第二阀门打开,在以下的含有二个阀门的各组都是第二阀门工作。就说这些,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课可出来,给你解释。
        再有你验证此程序时,可将MB0比较器的比较值40改为4,再将MB2 比较器的比较值180改为18,这样运行时可大大缩短运行时间。

网友I:
你用两个定时器做交替循环,用基址加变址来加载时间设定表和动作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我现在不能发图,否则给你发个我二十年前的作品。

你已经做了二十年了应该是前辈了,也给晚辈来个程序看看,光说不练,不太好吧

楼主:
对:芳季 关于

用SCR段编写好了。最适用于有顺序要求的程序。

手头上 书 一定要有的。

内容的回复:

我现在只有200的软件,好像不能用SCR。不过还是要谢谢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关于你用两个定时器做交替循环,用基址加变址来加载时间设定表和动作表,就可以了。

谢谢,最好能给个程序说明一下,我比较愚钝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关于你用两个定时器做交替循环,用基址加变址来加载时间设定表和动作表,就可以了。



谢谢,最好能给个程序说明一下,

楼主:
对:wyb2866255 关于

      楼主: 根据你提出的技术要求,我给你用S7-200编写了梯形图,并经过上机运行,其控制动作完全符合你的要求,你可试试。见下图:

           程序说明:I0.0为程序启动工作开关,I0.1 为停止工作开关。按一下启动开关,其后沿先进行初始化:MB0=MB1=MB2=0,MB3=MB4=1,再使M5.0=1,即开始工作:此时M3.0=1、M4.0=1,故Q0.0=1,即第一组第一个阀门打开。该程序使用SM0.5 秒脉冲对MB0 进行加计数,当计完40个数(即40S),使MB1加1,MB2加1,MB0清0,同时MB4 左移一位,即M4.0=0、而M4.1=1,使工作阀门Q0.0关闭,下一组阀门(Q0.1=1)打开....当MB1=7时,说明7组阀门已各自工作40S,使MB4=1,且使MB1=0,即第七组阀门关闭,第一组阀门(Q0.0)打开,开始第二次循环。。。当MB2=180 时,正好工作2小时,使MB3加1,MB2=0。MB3加1,使M3.0由1变0,此时M4.0=1,故此时是第一组第二阀门打开,在以下的含有二个阀门的各组都是第二阀门工作。就说这些,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课可出来,给你解释。
        再有你验证此程序时,可将MB0比较器的比较值40改为4,再将MB2 比较器的比较值180改为18,这样运行时可大大缩短运行时间。

谢谢,我还有个疑问的地方:如果我的电磁阀设定了正反向,并加入两个限位开关,打开时间是40秒关闭,并且我想通过触摸屏来调节可以调节秒脉冲次数。可以实现么?

内容的回复:

楼主:
对:wyb2866255 关于

谢谢,我还有个疑问的地方:如果我的电磁阀设定了正反向,并加入两个限位开关,打开时间是40秒关闭,并且我想通过触摸屏来调节可以调节秒脉冲次数。可以实现么?

网友K:
我觉得用定时器那两小时时间有点长,不知道可不可以用计数器记下循环次,又知道每次循环多久。用上一组阀门的跳变信号控制下一组阀门开关,

楼主:
I0.2\I0.3是限位,这样可以么?我怎么才能吧同过触摸屏更改时间呢?

网友H:
       可以实现:你可设置一个变量,如"阀门开",其地址为 MB10,将要设置的秒脉冲数放在该字节里,开机时用SM0.1将数“40”送入MB10里,以确保此字节不空,需要重新设置数时,用触摸屏设置新数,存入MB10。上程序中的MB0比较器的比较数40,改为MB10即可。

     再有,你的电磁阀设定了正反向,并加入两个限位开关,应如何控制没有说明,故不好回答。

楼主:
对:wyb2866255 关于

       可以实现:你可设置一个变量,如"阀门开",其地址为 MB10,将要设置的秒脉冲数放在该字节里,开机时用SM0.1将数“40”送入MB10里,以确保此字节不空,需要重新设置数时,用触摸屏设置新数,存入MB10。上程序中的MB0比较器的比较数40,改为MB10即可。

     再有,你的电磁阀设定了正反向,并加入两个限位开关,应如何控制没有说明,故不好回答。

内容的回复:

谢谢指点!

网友H:
24楼画的图可以,但第一条的Q13.0的常闭点与第二条Q0.0的常闭点可以不用,因为控制逻辑本身确保二者不会同时出现。再有这二条的输出=1,取决于M3.0和M4.0的输出状态,I0.2、I0.3只能在对应输出=1时提前断开,使输出提前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关于24楼画的图可以,但第一条的Q13.0的常闭点与第二条Q0.0的常闭点可以不用,因为控制逻辑本身确保二者不会同时出现。再有这二条的输出=1,取决于M3.0和M4.0的输出状态,I0.2、I0.3只能在对应输出=1时提前断开,使输出提前断开。

谢谢您的指点

网友L:
对:wyb2866255 关于

      楼主: 根据你提出的技术要求,我给你用S7-200编写了梯形图,并经过上机运行,其控制动作完全符合你的要求,你可试试。见下图:

           程序说明:I0.0为程序启动工作开关,I0.1 为停止工作开关。按一下启动开关,其后沿先进行初始化:MB0=MB1=MB2=0,MB3=MB4=1,再使M5.0=1,即开始工作:此时M3.0=1、M4.0=1,故Q0.0=1,即第一组第一个阀门打开。该程序使用SM0.5 秒脉冲对MB0 进行加计数,当计完40个数(即40S),使MB1加1,MB2加1,MB0清0,同时MB4 左移一位,即M4.0=0、而M4.1=1,使工作阀门Q0.0关闭,下一组阀门(Q0.1=1)打开....当MB1=7时,说明7组阀门已各自工作40S,使MB4=1,且使MB1=0,即第七组阀门关闭,第一组阀门(Q0.0)打开,开始第二次循环。。。当MB2=180 时,正好工作2小时,使MB3加1,MB2=0。MB3加1,使M3.0由1变0,此时M4.0=1,故此时是第一组第二阀门打开,在以下的含有二个阀门的各组都是第二阀门工作。就说这些,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课可出来,给你解释。
        再有你验证此程序时,可将MB0比较器的比较值40改为4,再将MB2 比较器的比较值180改为18,这样运行时可大大缩短运行时间。

请教一下

网络1  给MD0传送1     应该是M0=1吧?

内容的回复:

网友M:
你的程序,怎么带进去用不起啊!

我的QQ是307053479

网友H:
30楼:给MD0=1 为的是达到如下目的:MB0=0、MB1=0、MB2=0、MB3=1,即达到一次预置4个字节初始状态。

网友H:
31楼:你说的话使人听不明白,能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M:
我怎么感觉上面编的有点问题啊!怎么带也带不对。

网友H:
上面程序是上机运行过的,不会有问题的,你按此重新写入S7-200里,应该没问题。如不运行,应检查是否有写错的地方?

网友M:
本例经过西门子PLC S70-200实验,可行。具体的编写方法请与在下联系,联系QQ,3070534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