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plc,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11-03-31):
我用的是s7-200,cpu是224CN,14点数字量输入,10点数字量输出

有几个地方不明白

1、14点输入,I0.0、I0.1、I0.2、I0.3、...I1.5

怎么书上说输入寄存器的范围从I0.0到I15.7共16个字节128点,明明输入只有14点啊?

2、输入按钮等接到输入端口需要24V电源,是外接电源还是用plc自带的电源?

3、224CN数字量接口能不能接交流数字量(220V的电源代替24V)

4、I/O扩展端口有没有每个引脚的定义?

望各位大侠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1、14点输入,I0.0、I0.1、I0.2、I0.3、...I1.5

怎么书上说输入寄存器的范围从I0.0到I15.7共16个字节128点,明明输入只有14点啊?
1、14点输入,I0.0、I0.1、I0.2、I0.3、...I1.5

怎么书上说输入寄存器的范围从I0.0到I15.7共16个字节128点,明明输入只有14点啊?
// 加个扩展模块 的地址 就是从 14点以后的地址 往下编址!

2、输入按钮等接到输入端口需要24V电源,是外接电源还是用plc自带的电源? 、、

//看说明书,可以用自带电源,也可以外加开关电源;

3、224CN数字量接口能不能接交流数字量(220V的电源代替24V)

// 不行 ,

4、I/O扩展端口有没有每个引脚的定义?

//  有几个高速计数器,端子和普通I/0 端子是公用的,

// 强烈建议 楼主先看 系统手册,再来提问(不要浪费大家时间) ,这些系统手册上讲的很清楚吧!

楼主:
谢谢大侠的耐心解答!

网友B:
编程之前先仔细看下硬件指标,会事半功倍,因为西门子有些功能不是所有PLC都有,包括计时器、计时器、中断的个数都不一样,不是拿个PLC就来编程的,硬件手册还是很有用的,不过很少有人重视。

网友C:
14点输入,I0.0、I0.1、I0.2、I0.3、...I1.5

怎么书上说输入寄存器的范围从I0.0到I15.7共16个字节128点,明明输入只有14点啊?

-----------------------------------------------------------------------------------------------------------------

映像区的寄存器是16个字节,输入14点的内容最终送入映像区,输入点与映像区寄存器区

是有点区别的。

网友D:
一个是范围,一个是实际已分配好的。I/O扩展端口未公开,你想做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