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在启动过程中,低频时会报过载故障

楼主(2011-03-31):
       今天去客户去客户现场去调试变频器,现场情况是这样的:18.5G/22P的变频器用在小区供水上带动的是22KW的离心机水泵。变频器在启动时当运行到6HZ时,故障报警信号灯就一直闪烁,变频器仍在运行中,当超过12HZ时故障报警信号灯就会停止闪烁,变频器运行就可以运行起来了,50HZ运行时用电流表测试的电流是40A,但是18.5G的变频器额定电流是37A。最令人头疼的情况是:变频器启动到6HZ左右时就会报过载故障,这种现象偶尔会发生,查看报过载故障时电流高达55A。小弟不知道该怎么样解决~~~~~~这种现象是干扰引起的还是什么原因呢??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6HZ基本看不到转动负载大当然报过载了.频率调到15HZ应该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6HZ基本看不到转动负载大当然报过载了.频率调到15HZ应该就没问题.

但是有时启动还是能启动起来的啊,所以就搞不懂了。有的同事说是干扰引起的

网友B:
应该是参数设定有误,可以将起动时间延长,试试可以不。

网友C(2011-05-01):
不应该将频率低于电机核定值之下工作,6hz的电机比较少。

网友D(2011-06-07):
查一下你设定启动曲线,启动频率太低,一般情况下电机需要一定的启动电压和启动频率。因为你是调压调频的

网友E:
5楼说的对,应该是这个原因。

网友F:
设置参数是不是有问题,启动扭矩参数设置是否合理

网友G:
做变频器的自整定,提高下限频率,适当调整加速时间

网友H:
可能是过补偿引起的,即低频情况下补偿电压过大引起励磁电流突变。

网友I:
来学习的 谢谢楼上的大虾

网友J(2011-08-10):
22KW电机50Hz的电流40A不大了,电流是电机的不是变频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