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变频器在启动时,低频段有时会报过载故障

楼主(2011-03-31):
今天去客户去客户现场去调试变频器,现场情况是这样的:18.5G/22P的变频器用在小区供水上带动的是22KW的离心机水泵。变频器在启动时当运行到6HZ时,故障报警信号灯就一直闪烁,变频器仍在运行中,当超过12HZ时故障报警信号灯就会停止闪烁,变频器运行就可以运行起来了,50HZ运行时用电流表测试的电流是40A,但是18.5G的变频器额定电流是37A。最令人头疼的情况是:变频器启动到6HZ左右时就会报过载故障,这种现象偶尔会发生,查看报过载故障时电流高达55A。小弟不知道该怎么样解决~~~~~~这种现象是干扰引起的还是什么原因呢??恳请给于指导,非常感谢

网友A:
变频器运行在低频比如您说的6HZ,在负载还是一样的情况下,那电机肯定会发热厉害,造成过载报警。

除非是变频电机。普通电机的话,运行在低频是时,负载要适当小些。谢谢!

楼主(2021-02-21):
这是我多年前写的帖子了,现在看起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我多年前写的帖子了,现在看起来



感慨万千吗,哈哈哈,我现在和你11年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