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的人机支不支持松下PLC?

楼主(2011-04-01):
我在海泰克的人机手册上看到的介绍。支持的PLC那么多,但是没有松下PLC呢?

网友A:
看清楚了再说

楼主:
嗯,找到了,我以为是P开头,原来是M开头,把它夹在三菱中间没看到。

网友B:
海泰克的人机与温度有关系呢

网友B:
我公司的一台在冬天时,还不工作呢

楼主:
是吗,可是有人就要用这种,没办法.

6500在软件中打开后只有一点点大的屏幕呢?我看实物要大得多啊?看起来不到实物的一半呢。

网友C(2011-07-06):
MATSUSHITA 就是松下。连松下PLC选这个型号就可以。

网友D:
6500是4.7寸屏,用过其它屏比较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E:
MATSUSHITA 是松下电工株式会社

网友E:
应该支持松下电工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