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西门子PLC下载器不好用

楼主(2011-04-01):
我的西门子PLC下载器
SIEMENS
USB/PPI MULTI.masterCABLE
1P 6ES7 901-3DB30-0XA0
把USB接口接到电脑上以后,它自动安装驱动,但是驱动装好以后在“设备管理器中”显示的却是“人体学输入设备”。请问各位,这是什么原因呢?应该怎么做,请高手帮忙解决。

网友A:
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各位了!!

网友B:
我们这里使用过2根原装的,好象不需要安装驱动,也没有出现“发现新硬件”的提示。
一些低价的电缆,是要安装驱动的。

网友C:
国产的大部分都是需要驱动的,虚拟成COM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