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插座指示灯暗红色为什么,机器插上没电为什么,请教高手!

楼主(2011-04-01):
插座指示灯暗红色为什么,机器插上没电为什么,请教高手!插座指示灯正常为鲜红色,后来我换了根电源线又好了,我想可能是电线短路了,可指示灯为什么还能亮暗红色?

网友A:
有一根线断了,(零线)

网友B:
看看是不是零线断啦!我以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零线断啦。

楼主:
感谢朋友们指点!确是有根线断了。可为什么插座指示灯还能亮暗红色?

网友B:
那是因为插座指示灯的发光管的正极有电位存在。

网友C:
那是因为机器接地了,有电位存在。

楼主:
感谢朋友们指点!学习了。

网友D:
引用:那是因为插座指示灯的发光管的正极有电位存在。

网友E:
有根线虚接了吧 电压没标准那么高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指示灯有点微亮,但是负载却没反应,你用万用表量一下你插座的电压是不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