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供水专用变频器的设定

楼主(2011-04-01):
本公司采购的CHV160-5R5-4变频器两台和CHV160A-5R5-4变频器三台应用在生产供水(花卉灌溉),能按要求恒压在要求压力运行中,但是在运行中观察到这样的情况:当管路没有用水时(因浇花时间是早上8点到10点和下午4点到6点,其余时间基本上不会用水),变频泵还是工作在比较高的频率运行(本处频率没有用水时为38HZ左右),这样还是造成比较大的电能浪费。请问怎样设定才能在没有用水时变频器停机(不能采用分段压力设定)?并能在管路要用水时又能启动恒压工作?请帮助提供功能设置的设定数据,谢谢!

楼主:
请问没有知道的吗?英威腾的工程师都不知道的吗??这问题不解决在运行中肯定不行,因为长时间没有用水时定速运行下发现水泵处的水温度升高,对系统影响很大。

楼主:
英威腾的工程师去哪啦?????

楼主:
有哪位高人知道怎样设定的请发功能设定过程的数据到我的邮箱:wusdsj@126.com。谢谢!

网友A(2012-01-11):
我觉得你这种情况应该用下英威腾变频器的休眠功能比较好些,你的信号时远程压力表吗 如果是 修改下休眠的相关参数 P1.12项   跟据你的要求 选择吧 是休眠时 在下限运行还是完全停机状态 看你的实际情况来吧

网友B:
如果系统不用水时,既要保持恒压,又要变频停泵,那只能采用气压水罐,该气压水罐常被用于消防控制。如果系统不存在泄露,即使在变频停止的状态下,依靠水罐内的气压,仍然可保持一定的水压,并能在现场用水时,迅速的出水(变频停止状态下)。并能维持一定的水压约数秒时间,此时水压将迅速下降,当系统得到一压力下降信号后,立即启动变频,以保证水压不再继续下降。

不过,安装投资费用还是比较高的,至少需要15000元。

网友C:
与变频器厂家没关系哦。一般可能是管网有比较大的泄漏。其次你的下限频率可能设高了,你可以设一个不出水频率,运行在这个频率一定时间后停机。

网友D(2012-04-17):
使用分时段供水功能即可。

网友E(2018-10-28):
努力学习中,,共同进步

网友F:
主要原因还是回流泄压,考虑考虑回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