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菱GOT1155触摸屏密码设置怎么弄

楼主(2011-04-01):
原来一太KOYO的触摸屏,由于半边有时显示不出来了。想换成三菱的G0T1155的屏。现在有个问题。原来在KOYO的屏上按下参数件画面会出来一个密码框,输入对了就能跳转到参数设置画面。三菱的怎么弄,求教了。新手上路.还有就是报警怎么弄

网友A:
手册里面写的很详细.

大部分的屏的编程思想是一致的.

先做一个按钮,在上面有密码权限,调出密码后,出来参数设置界面!

网友B:
画面设置安全等级,安全等级先在编程软件中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