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新手求助:建立一个简单的profibus DP系统出错

楼主(2011-04-01):
新手求助:
用CPU 315-2 dp,然后用MPI与PC相连,DP线上只有一个从站。
然后没有用专门的PROFIBUS电缆和连接头,是使用别的电缆和自制的连接头。
建立一个硬件组态,然后下载一个空程序到CPU里。
连接好后,SF灯亮,BF灯闪烁,运行处于STOP状态。从症状上应该是找不到从站。
不知道各位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硬件组态如附件图所示。
补充: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没有使用专门的PROFIBUS电缆和连接头才导致出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