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人机报警怎么记录保存不了

楼主(2011-04-01):
各位大虾维控人机报警怎么记录保存不了呢!可以保存几秒针,跳了几个画面再跳回来就没有显示了。

网友A:
可以保存的啊,你直接按“报警记录显示部件”右下角的S,起始时间跟时间跨度设置下就可以显示啦!

网友B(2016-09-17):
数据在电脑上用什么软件打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数据在电脑上用什么软件打开

数据记录默认是加密的,要用数据记录查看工具打开,工具在软件的安装目录

还有一种是把数据记录设置为非加密的(在"工程参数"-“一般属性”),非加密的数据记录文件可以直接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