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浮球阀控制水泵电路图

楼主(2011-04-01):
浮球阀控制水泵电路图

网友A:
原理图是对的,但时间继电器应顺时旋转90度才符合国标。

网友B:
  如果在低水位时,按一下手启动,如果KT整定时间不长。哪KT的常闭触点就会切断KM哪么电机又会停止工作了!

  小弟才疏学浅还望请教一下,此电路图的应用

网友C:
和楼上一样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