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的宏指令中,怎样做定时器?

楼主(2011-04-01):
威纶触摸屏的宏指令中,有没有定时器和计数器呀,遇到定时器和计数器该怎样解决?

楼主:
没人知道??还是根本不能实现!请高手出来解答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威纶触摸屏的宏指令有延时函数DELAY(time),功能为让宏指令暂停执行,持续的时间至少是指定的这个时间。time可以是常数或者变量。但是和一般意义的定时器是不一样的,它会使宏指令的执行时间延长,所以大部分人不把它作为定时器用。具体可看威纶宏指令的说明文档。

网友B(2016-09-22):
学习中,好好记忆啊等待

网友C(2018-06-09):
引用 网友A:
威纶触摸屏的宏指令有延时函数DELAY(time),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