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摇表摇电机变频器没断开,变频器会损坏吗

楼主(2011-04-01):
今天用摇表摇电机变频器没断开,变频器会损坏吗

网友A:
没试过,有点象在变频器输出侧加输入电源的味道,八成会损坏电子元件

网友B:
我摇过电机的绝缘,变频器未损坏。

网友C:
变频器说明书应该有说明的

网友D:
没损坏算你幸运,以后不要这么干了

网友E:
摇了之后都不知道是个什么数。有什么用。

网友F(2011-05-28):
算你幸运,测量时必须把变频或电机端线路拆除,否则摇表电压太高容易将可控硅等烧掉。况且这样测量也不准吧

网友G:
用500V的表应该没啥问题,

用2000V的表应该会击穿模块

网友G:
以后可要注意下

变频器等电子器件尽量不要打压测绝缘,否则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H:
交频器中的电子元件耐压水平不是很高的。一般情况下不要用摇表摇测变频器绝缘的。说明书中也有明确规定,禁止用摇表摇测变频器绝缘电阻值,以防将内部电子元件击穿,损坏变频器。如果要摇测变频器所带电气设备,应将变频器所带设备接线取下。将变频器有效隔离后,再进行测试绝缘。测试完成后,再恢复原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