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工控仪表擂台第二十五期--你在什么情况下才选用导波雷达液位计?

楼主(2011-04-01):
论坛的燕山雪朋友有如下的问题,拿来作为本期擂台题目。导波雷达液位计是否可用于所有液位的测量?现在很纠结,而有很难改变现状。请大家给点建议和应用成败的经验。谢谢诸位分享自己的经验!

工控仪表擂台每周一期,本期下周末(2011年4月15日)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户可通过用户管理后台申请兑换)。

网友A:
1、除非钱儿多滴木处花,否则俄呀,坚决不用导波雷达

2、果真钱儿多滴木处花,俄就去,学雷锋学陈光标,体恤缺钱花滴人

3、俄兜兜里木有几个钱,所以俄只好,拒绝使用导波雷达咧

4、俄可以倡议贪官,去买两杆导波雷达,一杆测鱼缸,一杆测浴缸~~~~~~~~~~~~~~~

网友B:
1、普通的测量方式不能够使用。

2、非承压设备。

3、温度接近室温,不具备产生烟雾、蒸汽等易产生回波干扰的场所。

4、现场粉尘不能太多。

5、腐蚀严重场所不能采用。

网友C:
先看看导波雷达液位计的原来和特点

原理:
  导波雷达液位计是依据时域反射原理(TDR)为基础的雷达液位计,雷达液位计的电磁脉冲以光速沿钢缆或探棒传播,当遇到被测介质表面时,雷达液位计的部分脉冲被反射形成回波并沿相同路径返回到脉冲发射装置,发射装置与被测介质表面的距离同脉冲在其间的传播时间成正比,经计算得出液位高度。

优势:
  导波雷达液位计的技术优势:雷达液位计对液体、颗粒及浆料连续物位测量。雷达液位计的测量不受介质变化、温度变化、惰性气体及蒸汽、粉尘、泡沫等的影响。雷达液位计的精度为5mm,量程60米,耐250度高温、40公斤高压,雷达液位计适用于爆炸危险区域。
用途:
  导波雷达液位计应用于水液储罐、酸碱储罐、浆料储罐、固体颗粒、小型储油罐。各类导电、非导电介质、腐蚀性介质。如煤仓、灰仓、油罐、酸罐等。

使用注意事项:
  导波雷达液位计对于安装空间有一定的要求,注意介质的介电常数,并依据介电常数的大小选择适合的型号。所以说导波雷达液位计并不是用于所有液位的测量,这要看液体的成分了,如选择不当可能误差较大。

网友D:
偶厂使用的雷达液位计大部分是用在沥青储罐液位的检测中,其使用的型号有220V,也有24V(实际使用是28V,24V使用中雷达液位计不稳),其雷达天线形式有不锈钢小喇叭口德,也有大喇叭口德,现在又有很多是水滴形的。

在实际使用中不论什么型号的雷达液位计,也不论是什么形状的天线,其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大都出现液位检测不准的状况,比如突然失灵,液位大幅度变动,空管显示满程等等,现场维修发现其雷达天线大都附着一层很厚的沥青。

偶厂的沥青储罐根据沥青形状不同,有的储罐设计了搅拌器,防止沥青结焦,其有安装在储罐侧面的,其搅拌能力差,有的安装在储罐顶部,搅拌能力强,为了防止沥青冷凝结焦,其储罐底部大都通入导热油来加温。搅拌器开启后,其高温沥青会挥发产生沥青蒸汽,这些蒸汽附着在雷达天线上冷凝,随着时间增长会糊死雷达天线,加上储罐气相沥青蒸汽造成雷达波回波的大幅度衰减,造成雷达液位计失灵、误差偏大、显示波动等故障。处理这样的故障,我们只能人工上去清洗雷达天线,没有找到更好的方法。

导波雷达,偶厂没有使用,不过根据这个非接触雷达的使用情况看,若使用导波雷达,不论是缆式还是杆式,其导波装置即缆或杆在沥青罐中其表面会附着一层沥青,加入沥青储罐内的液位下降,那么附着在导波装置上的沥青不会完全脱落,随着吸附的增多,有的甚至结焦在导波装置上,因此雷达波在导波装置上传播时,其附着的沥青会对其产生影响,造成回波不准和衰减,造成导波雷达检测的液位误差增大,甚至失真。基于这个猜测,偶得出,这个导波雷达是不能用在粘稠易附着的介质液位测量中的。

网友E:
我从事的船舶电气维护工作,接触的主要有三种液位测量设备1.货舱雷达液位测量系统2.压载舱吹气式液位测量系统3.舱柜变送器液位测量系统。就维护而言雷达系统的工作稳定性较高,它采用的是雷达波到液面的距离探测的时间为原则,就可以很正常的反应货舱液位的高低,在通过系统软件的设置就可以很直观的表现出来,维护中主要防止探测器箱进水或者水汽过大导致绝缘降低(亦即是接地)就可以了;吹气式液位测量系统也很可靠,究其功能来说要比雷达差一点,它主要存在取样管路漏气的缺陷,假如有漏气的现象发生(一点点)就会使系统软件显示的液位出现滞后,从而导致故障的产生,对其取样管路的维护力度就要大很多;变送器测量系统因为存在参考液位的存在,只要取样管路有阻塞或联通阀出现泄漏都会导致假水位的出现,实际维护中对其取样管路的冲洗以及变送器的校零处理就要时时监控,以防由此给设备带来故障从而导致事故。

网友F:
一、雷达与导波雷达
  顾名思义,雷达指通过空间传播发射和接收电磁波的液位测量仪表,导波雷达则是通过波导体传导来发射和接收电磁波的液位测量仪表。
  用雷达仪表测量液位似乎是完美无缺,它具有以下优点:1、发射与接收天线均不与介质接触;2、高频电磁波信号易于长距离传送,可侧大量程;3、测量不受液面上部空间气相条件变化的影响。许多雷达液位仪表制造商认为,对该仪表惟一的挑战是需要将价格降到可与其它液位仪表相匹敌的水平即可全面推广应用。但随着雷达仪表越来越多的使用,其缺点也越来越明显。
  雷达通过反射和接收高频[GHZ]级、电磁能量,并计算电磁波达到液体面并反射回到接收天线的时间来进行液位测量;与超声波液位计相比,由于超声波液位计声波传送的固有局限性,雷达液位计性能大大优于超声波液位计。超声波液位计声纳所发出的声波是一种通过大气传播的机械波,大气成分的构成会引起声速的变化,例如液体的蒸发汽化会改变声波的传播速度,从而引起声波液位测量的误差。而电磁能量的传送则没有这些局限性,它可以在缺少空气(真空)或具有汽化介质的条件下传播,并且气体的波动不影响电磁波的传播速度。
  雷达液位测量仪表天线的辐射能约为1mW,是一种微弱的信号,当这种信号发射进入空气中传播时,能量减弱的非常快,当信号到达液面并反射回来时,自液面反射的信号强度[振幅、与液面的介电常数有直接关系,介电常数非常低的非导电类介质,如氢类液体,反射回来的信号非常小这种被削弱的信号在返回至安装于罐顶部的接收天线的途中,能量又被进一步削弱,雷达液位计所接收到的返回信号能量小于它所发出信号能量的1%;当液面出现波动和泡沫时,情况就变的更复杂,它将信号散射脱离传播途径或吸收大部分能量,从而使返回到雷达液面功能,能从大量的杂散波中分辨出真实的液位信号,当用于上述介质条件,则石油产品液位,液面波动厉害、起泡沫等、和复杂安装环境情况时,雷达液位仪表制造厂商不得不降低其仪表性能指标或干脆拒绝在这种场所使用。
  为了弥补雷达液位计的这些缺陷,导波雷达液位仪表运用而生,导波雷达的工作原理与常规通过空间传播电磁波的雷达非常相似,GWR的基础是电磁波的时域反射性TDR[TIME DO MAIN REFECTORY]多年来TDR一直被用于检测发现埋地电缆和墙内埋设电缆的断头。
  测电缆断头时,TDR发生器发出的电磁脉冲信号沿电缆传播,遇到断头时,就会产生测量反射脉冲;同时,在接收器中预先设定好的与电缆总长度相应的阻抗变化也引发出一个基本脉冲,将反射脉冲与基本脉冲相比较,可精确测出断头的位置。
将该原理用于液位测量时,TDR发生器每秒中产生20万个能量脉冲并发送入波导体与液体表面的接触时,由于波导体在气体中和液体中的导电性能大不相同,这种波导体导电性的改变使波导体的阻抗发生聚燃变化,从而产生一个液位反射原始脉冲,同时在探头的顶部具有一个预先设定的阻抗,该阻抗导致一个可靠的基本脉冲发生,该脉冲又称为基线反射脉冲。雷达液位计检查到液位反射原始脉冲,并与基线反射脉冲相比较,计接受天线的信号更加弱小或无信号;另外当储罐中有混合搅拌器、管道、梯子等障碍物时,这些障碍也会反射电磁波信号,从而产生虚假的液位信号;这就是雷达液位仪表真实的工作过程。
  正因为如此,尽管雷达液位仪表的变送环节具有功能完善的微处理器,有较强的信号处理和分辨从而计算出介质的液位高度。高导电性介质[例如水等、液位产生较强的反射脉冲,而低导电性介质[如烃类、产生反射较弱,低导电性介质使得某些电磁波能沿着探头[波导体、穿过液面继续向下传播,直至完全消散或被一种较高导电性的介质反射回来,这就使我们有可能采用GWR测量两种液体的界面[如油/水界面]等,条件是界面下的液体介电常数应远远高于界面上液体的介电常数。
  二、导波雷达的优点
  完善的液位测量仪表应是与介质无接触,甚至是对容器无侵入的仪表,且不污染环境、无副作用、长期可靠、安装简便,人们一直在反复地对现有各种测量方法进行筛选,比较其长处和短处,试图找出一些最好的测量的测量方法以适应石油化工测量对象。导波雷达采用一个波导体[探头、传播电磁能量,具有常规通过空间传播电磁波的雷达液位仪表的全部性能,并具有如下独特的优点,可很好地用于石油化工设备中烃类及其它介质液位的测量。
  1、能耗低。GWR输出到波导探头的信号能量非常小,约为常规雷达发射能量[1mW]的10%[约0.1mW]。这是因为波导体为信号至液面往返传输提供一条快捷高效的通道,信号的衰减保持在最小程度,因而可用以测量介电常数非常低的介质液位;另外由于导波雷达耗能小,采用回路供电而不是单独的交流供电,从而大大节省了安装费用。
  2、由于信号在波导体中传输不受液面波动和储罐中的障碍物等的影响,因而仪表所接收到的返回信号能量相应较强,约为所发射能量的20%[既0.02mW],而且返回信号中的干扰性杂散信号极小,基本对测量信号无影响。
  3、介质介电常数的变化对测量性能无明显影响。导波雷达和常规雷达一样,采用传输时间来测量介质液位,信号自烃类[介电常数2~3]液体表面或自水[介电常数80]面反射回传的时间一样的,不同的只是信号幅度[强度]的差别。普通雷达须考虑介质的影响,比较难辩识返回的各种信号,从杂散信号中检出真正的液位信号,而导波雷达仅需测量电磁波的传输时间即可,无需信号的处理和辨别。
  4、由于光速电磁波、是恒定的,不需要任何迁移来改变仪表量程,不需现场标定,仅需现场输入有关参数即可使用。多台仪表在效验台上仅需几分钟即可组态调校完毕,在组态时,需接上24VDC电源并提供每个储罐的测量参数。
  5、介质密度的变化对测量无影响,介质密度的变化影响浸没于介质中物体所受到的浮力,但不影响电磁波在波导体中的传播。
  6、雾气和泡沫对测量无影响,由于电磁波不通过空间传播,因而雾气不会引起信号的衰减,泡沫也不会对信号进行散射而损失能量。
  7、介质在波导体上的沉积和涂污对液位测量的影响极小。介质在探头上的涂污对测量液位的影响可分为两种:膜状涂污和桥接。膜状涂污是在液位降低时,高粘液体或轻油浆在探头上形成的一种覆盖层。由于这种涂污在探头上涂层均匀,因此对测量基本无影响;但桥接性涂污的形成却能导致明显的测量误差,,当块状或条状介质污垢粘结于波导体上或桥接于两个波导体之间时,就会在该点测得虚假液位。导波雷达液位测量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将有可能减少或完全消除这种测量误差。
  8、导波雷达液位计的价格基本上同其他常用的液位测量仪表(如浮筒液面计等)相当,远远低于常规交流供电、电磁波在空间传播的普通雷达液位计。
  三、导波雷达液位计与其他液位测量仪表的比较
  1、雷达仪表的比较。
  目前雷达液位仪表有3种:常规的空间传播式交流供电雷达液位计、新型的空间传播式24VDC回路供电雷达液面计和导波雷达液面计,其性能对比如下:
  影响空间传播式雷达液面计使用的主要问题是:低介电常数液体介质反射信号弱,信号衰减严重,液位波动和泡沫散射引起信号减弱,罐内障碍物反射引起虚假信号,为此就需要发射较强的电磁波信号,并采用功能强的微处理器进行复杂的信号处理。这就使得常规交流供电雷达液位计价格非常昂贵,但仍难以较好的解决在上述条件下的液位测量问题。
  当采用24VDC回路供电时,其微处理器能力降低,发射信号强度减小,使得反射信号能量更少,其性能大大低于常规雷达液面计,在上述条件下测量液位的效果更差。
  24VDC[二线制]回路供电空间传播式雷达液位计的特点是硬件成本比常规雷达低得多,安装成本底。由于由于采用回路供电,24V DC电源在4 MA电源时所供给液位计本身使用能量低,为此必须首先大大降低天线发射的信号能量,进而要采用低能量的微处理器来处理信号,并且要在较长的周期内对返回信号取平均值,以比较准确地计算液位。这就使得响应时间和测量周期变长,测量精度降低,明显地限制了雷达测量液位的优越性,降低了仪表的性能,但其价格相应较低,适用于介电常数较高的液体,测量条件较好[波动小、无泡沫、无障碍物]的场所。
  导波雷达也是采用24V DC回路供电[二线制],发射信号能量小,但由于信号沿波导体传播,信号能量损失小,反射返回并接受到的信号比常规交流供电的雷达还强,且杂散信号非常小仪表性能和测量精度与常规220V AC 交流供电空间传播的雷达相同,但其安装成本和运行成本低,测量不受介电常数的限制,在液位波动及储罐内有障碍物的情况下仍不影响测量,这就使得它的用途更加广泛。
  导波雷达与其他液位仪表的比较。液位测量技术发展到今日,已出现许多种成熟可靠的液位测量仪表,以其不同的性能和特定的适用范围在不同条件的液位测量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压力/压差测量液位法、射频导纳/电容液位计、超声波液位计和扭管式浮筒液位计等都已在工业上有了数十年的成功使用经验,但导波雷达液位计以其具有明显的使用优点及性能更加引起广大技术人员的注意。
  四、结论
  采用导波雷达,优于采用昂贵的常规雷达液面计。导波雷达液位计在许多复杂条件下使用时,综合性能优于其他常规液位测量技术。导波雷达液位计不受工艺复杂条件的限制,如低介电常数和变介电常数(会影响射频导纳/电容式液面计工作)、变介质密度[影响浮筒和压力/差压式液面计工作]、气化、泡沫/液面波动[影响超声波液面计工作]等的影响,可很好地解决这些介质条件下的液位测量。
  对于一般介质条件,各种液位测量仪表均可采用,但采用24V DC回路供电雷达和导波雷达比采用浮筒液位计和交流供电雷达成本要低得多。
  我们在选用液位仪表时,应区别不同介质工作条件及过程要求,选用成本低、精度高、价格适中、性能可靠的测量仪表。

网友G:
没用过 学习一下

网友H:
可以看看说明书,上面对安装环境是有说明的。

网友I:
谢谢cntszxb,谢谢:帅克传感仪器、sdlntsg、welfare87、jiaoanpeng、whlliuyuan、zhxl198808。说明书写的是不错,只是存在人为因素的。大家知道的,销售策略、销售手段。。。。。。这些词汇吧。

网友J:
没用过!!!关注下!!!

楼主:
谢谢大家的参与!
本期评奖结果:

一等奖:50MP获得者:
空缺

二等奖4名:10MP获得者:
welfare87 welfare87
jiaoanpeng jiaoanpeng
whlliuyuan whlliuyuan
zhxl198808 zhxl198808

三等奖2名:30积分获得者:
sdlntsg sdtsg
帅克传感仪器 怪话二王

网友K:
概述:
ATMLD系列电磁流量计测量原理是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传感器主要组成部分是:测量管、电极、励磁线圈、铁芯与磁轭壳体。它主要用于测量封闭管道中的导电液体和浆液中的体积流量。包括酸、碱、盐等强腐蚀性的液体。该产品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冶金、纺织、食品、制药、造纸等行业以及环保、市政管理,水利建设等领域。
www.bjautome.com.cn www.gxcxy.com www.youanmen.com www.sznrx.com www.henbaoli.com www.ylmh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