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电路的常见故障有哪些请指点

楼主(2011-04-01):
本人从事电工不是很久。缺乏工作经验,最近新进了一个厂。温控的设备比较多,想请叫下关于这方面的常见故障,谢谢

比如说不加温或者温度超出设定值。还有检查温控器,热电偶的好坏。

网友A:
仪表仪表都有短线或短路方面的检测,缺省情况下都是自动报警的

楼主:
谢谢了。还有就是热电阻三根线(+ - -),那个怎么检测它的好坏。

网友B:
你自己都说了 热(电阻).... 感温探头一般来说引起的故障最难排查 会误导你

网友C:
和我联系QQ378722652

楼主:
我加了你了。问下我们公司有一种温控是电流输出到一个控制器(一块电路板)然后在到负载,那个,假如输入常开坏了我怎么检测好坏

网友D:
1、传感器的故障

2、温控器的故障

3、加热(或冷却)装置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