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安控数字化油田擂台第六期-注水系统构成及重要采集参数?

楼主(2011-04-01):
讨论主题:油田数字化建设中,注水系统对于提高产量来说,非常重要,而且注水井数量巨大,对注水井系统的监控、分析非常重要,结合自己的工作,谈谈油田注水系统的构成?及各个环节所要监控的重点参数?
要求:最好结合自己实际工作。
参与方式:采取跟帖的方式参与。

评奖规则:由活动组织者评奖,并进行公开公布告示。

活动结贴:每周为1期,由安控数字化论坛擂台版主选定议题,半个月后(隔一期)擂台版主从所有参与讨论的网友中选出6个优胜者。
奖项设置:每期选出6个优胜者,其中:
一等奖1名:奖200MP(相当于200人民币),
二等奖5名,奖工控精美礼物一个(工控点点、工控T恤、工控徽章、工控工具四者任选一个,相当于65人民币)。
活动发奖:MP评奖后一周内发放,精美礼物每月发放一次,统一在月初寄送。

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安控科技”),是专业从事工业级RTU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和系统集成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基于RTU技术在油气、环境在线监测行业开发出多款专业化经典产品,产品广泛应用于石油天然气的开采、处理、管输、储配等各个环节以及环境在线监测、城市燃气、供水供热等管网监控领域,并已远销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拉克、伊朗、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安控科技严格执行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建立了先进的生产和检测平台,并获得了多项国际认证(如UL 、CE、EMC四级认证等),产品品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安控科技是行业领先的工业级RTU产品供应商和系统集成服务商,拥有完善的远程控制终端(RTU)产品链,拥有完善的油气田自动化和环保在线监测专用产品。提供工业自动化产品的OEM/ODM服务,提供SCADA和DCS等自动化系统和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集成服务。
本着“卓越品质,源于更高要求”的核心理念,“勤奋、严谨、协作、卓越”的企业精神,安控人必将以更可靠的工业RTU产品、更先进的自动化解决方案和更完善的服务答谢用户、回报社会,为振兴民族自动化事业、创建民族自动化品牌而努力奋斗。
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四街一号
邮编:100085
电话:010-62971668-6425 张工
传真:010-62971668-6888
网址:www.echocontrol.com
E-mail:info@echocontrol.com

网友A:
污水系统的构成和主要流程如下:

网友A:
污水处理采取的方式比较多,大部分油田采取的是净化技术,如一次沉降、二次沉降等,有些地方也会采取一些其他技术,如电脱、药剂等技术。

一般污水处理主要监控的参数有:液位、油水界面、液位开关及排污泵状态等。

水源井:自然就是从地下抽水用于回注到更深的地层。

水源井主要监控的参数有:电机状态、电机控制、压力、流量等。

网友A:
污水罐主要监控的参数有:液位、液位开关;

污水加药主要监控的参数有:加药泵运行状态、加药泵出口压力、药剂罐液位,有些还会检测流量等参数。

注水泵房一般分高压和中压两套,检测的参数有:注水泵进口压力、注水泵出口压力、注水泵运行状态等。

注水间(阀组)检测的参数有:汇管压力、分支管线压力、分支管线流量、分支管线电动阀控制等(稳压注水或稳流配水);

注水井检测的参数有:回压和套压。

网友B:
楼上你占的也太多了吧!

网友C:
嘎嘎~~!来看看!!期待高人的回复!!!

网友D:
第一:水泵电机:传感器包括温度传感器,电流电压检测器,压力传感器。温度传感器主要测电机前瓦温度,后瓦温度,定子绕组温度, 冷却水温度。电流互感器主要测电机三相电流大小,电压互感器测电机三相电压。压力传感器测润滑油压力。

第二:水泵:水泵主要包括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温度测量包括泵前瓦温度,泵后瓦温度。压力主要测进水压力和出水压力。

第三: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温度模块,压力模块,电流电压模块,PLC+通讯模块,PC组态。PLC可处于独立状态,PC关机或者停电,PLC仍可进行正常的保护和控制。以上是现成控制柜里面的设备。

第四:监控室:工控机,PLC和工控机可以走485也可以走网络,看客户要求。

以上是泵房设备系统

外网管道:注水管道,注水井,节流阀

网友E:
注水泵站的工艺流程和控制要求
注水泵站的工艺流程为:将采油过程中产生的污水经过沉降过滤处理后,用泵打入储水罐,经高压注水泵增压后,通过管线输送到注水井(见图1)。

                                                                                    图1 注水泵站的工艺流程和测点布置图

注水泵站远程监控系统的要求:
⑴、通过油田的控制中心,可以实现各注水泵站控制系统的启停,可以实现远程查询各注水泵站的运行状态和参数。
⑵、各注水泵站监控系统要实现如下功能: 对储水罐和污水池的液位实现监控,超过某一定值时进行报警;对注水泵的进出口压力、润滑上油压力、轴承温度、轴承振动、转速
等进行监测;对注水泵电机润滑油上油压力、轴承温度、轴承振动、定子温度、电流、电压等进行监测;实现泵和电机的在线故障诊断等功能。
3、 注水泵站的本地控制
A、硬件组成
本地控制系统的硬件由研华工业控制计算机以及ADAM 智能模块来构成。其构成框图见图2。

        图2 注水泵站的本地控制硬件框图
⑴、ADAM-5510:共1 块,它是基于PC 的可独立完成数据采集的可编程控制器。具有坚固的工业级塑料外壳,可确保系统在恶劣的工业环境中可靠运行。ADAM-5510 具备通用编程功能,可用于信号的程控放大、模拟I/O、数字I/O 及通信参数的设定,内置RS-485串口,便于构成RS-485 网络;提供输入/输出(3000V)、通信(2500V)和电源(3000V)隔离功能,可减少噪声干扰,保护系统不受高压放电所引起的浪涌电流冲击,提供完整的I/O 模块及库函数支持。
         系统中ADAM-5510 作用是将ADAM-5017、ADAM-5068、ADAM5051 的检测信号通过RS485 总线传送给工控机。
⑵、ADAM-5017:共5 块,8 通道A/D 转换模块,用于转换传感器的输入信号。
⑶、ADAM-5068:共1 块,8 通道继电器输出模块,分别控制注水泵、润滑油泵、冷却泵的启停,以及备用润滑油泵和冷却泵的切换控制。
⑷、ADAM-5051:共1 块,16 通道数字量输出模块,用于温度、液位、振动、压力越限时的报警信号输出,以及分别输入油泵电机、电源、备用冷却泵、备用润滑泵的开启状态。
A、 软件设计
系统软件主要通过可视化语言编程Visual C++来实现,它使用的系统为WINDOWS 操作系统,具有良好的操作界面。软件系统所完成的功能如图3 所示。
                                                                           图3 本地控制系统的软件结构图
         ⑴、用户登录界面
         用户必须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程序才能启动。并且用户在操作期间所得的记录,都会记录有这是某用户操作的这项。以便系统出问题时,查询到底是谁进行了错误操作。
         ⑵、主控图界面
主控图画面与图1 基本相同,它可实时显示各测量点的测量值;实时显示注水泵、润滑油泵、冷却泵的启停状态;单击任一测点的工位号,可以查看该测点的详细信息。
        ⑶、系统设置
        包括参数显示、参数设置、日历时钟设置。还可以对常规监测进行采样频率、采样点数的设置;对具有报警的采样点进行上下限报警设置;起动本程序时的用户密码设置。在点击该项菜单时必须回答设置密码,以避免对系统的误设置而造成系统混乱。
       ⑷、常规监测
      主要是进行监测点的数值显示。包括直方图显示、数值显示。直方图显示以棒图的形式显示振动测量点的振动峰值和均方根值的量级。数值显示显示所有测点的瞬时值、均值、工位号、报警状态等。
       ⑸、趋势分析
      以直线方程、二次曲线方程和三次多项式方程,采用回归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多次拟合,并选用回归后相关性最好的一种曲线绘制趋势图。趋势图分析包括日趋势分析和月趋势分析等。
       ⑹、故障分析
       包括频谱分析、时域分析 、相关分析 、轴心轨迹分析 、倒谱分析。运用以上分析,将旋转机械常见的故障与诊断结合起来,具有一定工作经验的操作者就可作出相应的故障诊断。

网友D:
楼上这种控制方式可行,但是不是最好的控制也监控系统

第一:研华工控机+研华模拟量模块,数字量模块系统的稳定性不如工控机+PLC

第二:当工控机突然断电或者关机,该系统不能运行,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第三:把所有的控制权都交给计算机,不如PLC作为专门的控制器,PC以监视为主,控制为辅。

网友F:
        我们知道:注水是保持油层压力、实现油田高产稳产和改善油田开发效果的有效方法。油田注水水源选用采出水,并且保证水质与地层匹配,同时要保证水质处理工艺的简单、节约资源。
一般的注水流程如下:

注水泵站工艺流程

油田注水系统的构成的流程工艺为:联合站(注水站)经处理、提压后的高压水-------计量站配水间--------注水井。相应的示意图为:

网友F:
而对于整个注水系统来说感觉要从水源选择开始:
1、水源的选择:

2、水质要求:

3、注水处理技术:

(1)沉淀

(2)过滤

(3)脱氧、杀菌

网友F:
4、注水系统:注水系统是指从水源至注水井的全套设备和流程,包括水源泵站、水处理站、注水站、配水间和注水井。
(1)注水站:

(2)配水间:

(3)注水井:

网友F:
对于监控界面一般要包括:用户登录界面、主监控界面、系统设置界面、趋势分析界面、故障分析界面、报警界面等等。
最通常的监控参数为主监控界面的实时显示各测量点的测量值;实时显示注水泵、润滑油泵、冷却泵的启停状态等以及储水罐的液位状态和液位上、下限的报警监控,以及在报警时的相关参数。
等等

网友G: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有必要先知道油田注水的原因:补充保持地层的能量,补充能量,提高开采速度。
在了解为什么采用注水的方式:

1)一般都有可供利用的水资源,
2)注水是相对容易的,设备比较简单,因为在注水井中的水柱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水压,
3)水在油层中的波及能力较高,
4)水在驱油方面是有效的。

油田生产的工艺流程图为:

可以看到 注水系统可分为站内和站外两大部分,其具体的示意图如下:

可知注水系统的基本工艺流程为:注水站------配水间--------注水井------注水管网

网友G:
                                                                                                    油田注水系统
1. 注水站:是注水系统的核心,注水站场设计包括确定总注水量和设计注水压力,并规划站内工艺流程。

2.配水间:作用:调节、控制和计量注水井的注水量。配水间分单井配水间和多井配水间。
3.注水井:
生产井转成的井:低产井、特高含水油井或边缘井。
 专门钻的井:因转换注水井的费用会比钻新注水井的费用高。
 多个注水井构成注水井组,注水井组的注入由配水间来完成。

典型注水井井口和注水管线连接方式

                                                                                                    注水井井下系统
4.注水管网:作用:连接注水站、配水间、注水井的注水管线

网友G:
监控一般在中控室进行:主要有画面监视注水泵、电机的运行状态;储水罐控制画面上可实时显示储水罐的液位状态,因此也要对储水罐的液位状态进行监控;储水罐的液位上、下限的报警监控;各注水泵、电机的优先启停监控设置,同时还要对工艺过程的有关参数进行监控!

网友B:
原来是怕一楼不够用啊。

网友D:
玻璃的心 啥都精通,佩服佩服

网友H:
注水开发是最重要的油田开发方式。
注水是一种二次采油方法。通过注水井向地层注水,将地下原油驱替到生产井,增加原油的采收率。注水保持压力是一项工艺技术。把水注入油藏,补充油藏原有的天然能量,改善油田的生产特性。
注好水(质)注够水(量)和有效注水是注水工程的基本任务。

网友H:
注水水质的基本要求

控制悬浮固体浓度与粒径
控制腐蚀性介质(溶解氧、CO2、H2S)
控制含油量
控制细菌含量
控制水垢的形成

注水水质的基本要求

溶解气 溶解在水中的O2、CO2和 H2S的浓度 单位:mg/L
生物类 描述菌类及种菌的含量单位:个/mL
硫酸盐还原菌(SRB) 一种厌氧条件下使硫酸盐还原成硫化 物,以有机物质为营养的细菌。 生成环境:PH=7.0,7.5,温度为2035C。 危害:产生H2S并与铁作用形成FeS沉淀和产生粘液物,强化垢的形成。

铁细菌 多种细菌的总称,是好氧性细菌和兼性细菌。生成环境:水中含有亚铁、氧和有机物,总铁量在16mg/L的水中,温度为2225oC。 危害:促成二价铁氧化成Fe3+,产生氢氧化铁沉淀;粘液物质形成浓度差电池腐蚀

腐生菌 一类好氧“异养”型的细菌,存在分布较广。 生成环境:存在分布较广。 危害:与铁细菌大体相同。

矿物类 阳离子:钙、镁、铁、钡(锶)离子 阴离子:氯根、碳酸根和碳酸氢根及硫酸根

以及:PH值、温度 、含油:mg/L 、悬浮固体含量 、 悬浮固体颗粒直径 、 平均腐蚀率 、 总铁含量 、 膜滤系数MF、总矿化度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

网友H:
水处理基本措施:沉淀、过滤、杀菌、脱气、除油 、 曝晒

沉淀是让水在沉淀池(罐)内有一定的停留时间,使其中所悬浮的固体颗粒借助自身的重量沉淀下来。提高沉降效果的方法:足够的沉淀时间:加迂回挡板,增大流程。 加快下沉速度:加入絮凝剂,增大颗粒直径。

过滤目的是除悬浮固体或除铁。常见的除铁方法:自然氧化法(石英砂过滤)、接触催化法(天然锰砂过滤)、人工石英砂法。

杀菌  杀菌方法有化学法和物理法
脱气
  真空除氧:降低压力就降低了溶解气量。
  气提脱氧:用天然气或惰性气体与水逆流冲刷,以提出水中溶解氧。
 化学脱氧:化学药剂(氧化剂)与氧反应生成无腐蚀性产物。
  除去H2S和CO2:在酸性条件下,可在真空脱氧或气提脱氧中完成。
除油
污水中含油分散情况有三类:浮油、分散油及乳化油。浮油稍加静置即浮到水面,分散油如果有足够的静置时间,也能浮升至水面。

网友H:
地下水处理流程 :主要是含有铁、锰矿物、高矿化度及悬浮固体。

采出水处理流程:主要是含油、悬浮颗粒、细菌。

地表水处理流程:主要是泥砂含量高,溶解氧含量高。
海水处理流程 主要是含氧和悬浮物。
1-絮凝剂罐;2-压风机;3-砂滤器;
4-砂滤器缓冲罐;5-硅藻土滤器;
6-简式过滤器;7-提升泵;
8-气提脱氧塔;9-Na2SO3罐;
10-CoSO4罐;11-过滤器辅助箱

网友H:
注入系统:注水井、注水管网、注水站

油田注水系统包括:油田供水系统、油田注水地面系统、井筒流动系统、油藏流动系统。
油田注入系统包括:油田注水地面系统、井筒流动系统。由注水站、配水间、井口、井下配水管柱及相连管网组成。

网友H:
注水管网

经济流速:注水管道运行费最低时的流速,对应的流量为经济流量。
注水管网最远点水力压降限定值:在注水系统正常运行的情况下,注水成本最低时,高压水输送到最远点的压力下降值是确定注水站的规模、管辖范围或输水距离的依据。

注水站
注水站压力设计:由油层注水压力决定。
多油层混注时,以各油层均能完成配注水量的最高压力为依据。

站内注水工艺流程:

网友H:
注水站系统工艺流程

网友H:
注水站生产工艺流程简图

注水站冷却系统流程简图

注水站润滑系统流程简图

网友I:
注水是一种提高采收率的方法

一次采油
利用油层的原有能量采油,即内能消耗法采油。
一次采油的采收率一般为8~15%
注水采油(二次采油)
过去是在能耗法开采后期实行人工注水,现代均采用早期注水开采工艺。因此,便没有一次或二次采有之分。
我国陆上油田采用常规注水后平均采收率可达33%左右;

网友I:
油田注水的水质要求

水源要求: 水量充足,水质处理简便。
水质要求: SY/T5329-1994《碎屑岩油藏注水水质推荐指标及分析方法》

主要指标要求:即应严格控制水质中的悬浮固体含量、含油量、菌类数量及腐蚀性等项指标,使得水质无杂质沉淀、化学稳定性好、对设备的腐蚀性小,同时有良好的洗油能力。
由于水质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注水井的吸水量、注人水的驱油率及对注水设备的腐蚀程度。因此,凡从水源来的水,都必须经过严格的净化处理。

注入水的水质处理
当水源水质不能达到标准要求时应进行处理,使其达到标准要求才能注入。
水质处理方法:
沉淀 常用絮凝剂加速沉淀(例:硫酸铝、硫酸亚铁、 三氯化铁和偏铝酸钠);
过滤 常用砂石、硅藻土等过滤材料,以及高压过滤装置;
杀菌 常用杀菌剂有氯、次氯酸(盐)及氟酸钙 ;
脱氧 常用亚硫酸钠(Na2SO3)、二氧化硫(SO2)和联氨(N2H4)等化学除氧剂,以及真空脱氧装置。

网友I:
注水工艺流程
基本流程:水源净化系统、注水站、配水间及注水井等

网友I:
水源净化系统

网友I:
常用的注水方式
边缘注水(外部注水)
切割注水
面积注水

网友I:
边缘注水

网友I:
边缘注水

适用于面积小、构造较完整、油层稳定、连通性好、渗透率高的油藏。

网友I:
切割注水

适用于面积大、分布稳定、注水井可以排列形成完整的切割水线、注水井和采油井有良好的连通性的油藏。

网友I:
面积注水

适用于面积大,构造不完整,油藏非均质性强的油藏。
适用于后期开发调整的强化开采及高速开采。

网友I:
面积注水

网友J:
一、水源的选择
水源的选择主要考虑三个问题,其一,必须有充足的水量,这里所说的充足水量,指的是既能满足油田目前日注水量的要求,又要能满足注水设计年限内所需要的总注水量;其二,水源水质良好,水质处理的工艺过程简单;其三,要充分的利用含油污水,以减少环境污染;其四,在选择水源时要考虑水的二次利用
目前国内各油田主要有以下几种供水水源。
(一)地下水
浅层地下水,一般产于河流冲积层中,水量丰富,水质较好。深层地下水中矿化度较地面水高,水中含有铁、锰。对于含铁较高的水应进行除铁。
(二)地面水
地面水主要有江河水、湖泊水、水库水等。江河水量丰富,矿化度低,但泥砂含量大,用于油田注水时需要澄清处理;湖泊、水库有良好的澄清能力,水中泥砂含量较江河水少,但浅水湖泊或水库水由于水中溶解氧充足,水生动植物大量繁殖,常有异常气味及胶体,用作油田注水时亦需作水质处理。
(三)含油污水
指油层采出水。一般偏碱性,硬度较低,含铁少,矿化度高。含油污水必须经过水质处理后才能回注地下油层或外排。由于这部分水随着油田注水开发时间增长,采出水量不断增多,已成为油田注水的主要水源。
除上述三种供水水源之外,还有海水、工业废水等可利用的水源。

网友J:
二、水质基本要求

注水水源除要求水量充足、取水方便和经济合理外,还必须符合以下基本要求:,
1.水质稳定,与油层水相混不产生沉淀;
2.水注入油层后不使粘土产生水化膨胀或产生悬浊;
3.不得携带大量悬浮物,以防注水时堵塞油层渗滤端面
4.对注水设施腐蚀性小;
5.当一种水源量不足,需要采用第二种水源时,应首先进行室内试验,证实两种水的配伍性好,对油层无伤害才可注入。

水质推荐指标(SY;5329—88)
1.悬浮物固体含量及颗粒直径、腐生菌(TGB)、硫酸盐还原菌(SRB)和滤膜系数(MF)指
标见表4—1。
2.含油量指标见表4—2。 .
3.总含铁量应小于0.5毫克/升。
4.溶解氧含量指标见表’4—3。
5.平均腐蚀率应小于或等于0.076毫米/年。
6.游离二氧化碳含量应小于或等于10.0毫克/升
7.硫化物(指二价硫)含量应小于或等于10.0毫克/升。

网友J:
三、油田常用的水处理措施
1.除铁。 地下水中铁质的主要成分是二价铁,通常以Fe(HCO3)2:的形态存在。二价铁极易水解,生成Fe(OH)2,氧化后形成Fe(OH)3

2.除悬浮固体。
地面水因地层的过滤作用悬浮固体含量较少,在除铁的同时也可将大部分悬浮固体除去,从而达到高渗透油层注水水质标准要求。但用于低渗透油层注水时,还需在除铁后再进行深度处理。

地面水处理 地面水主要来自江河水、湖泊水、水库水等。这些水含泥砂量大、含溶解氧量高、容易产生对注水设备和管线的腐蚀而缩短使用寿命,同时造成对地层的堵塞。因此,对这类水必须要经过沉淀、过滤、杀菌和脱氧处理后才能使用。

油田常用水处理措施。

(1)沉淀。来自地面水源的水,总是含有一定数量的机械杂质的,因此,水质处理的第一步就是进行沉淀,以除去这些机械杂质。沉淀就是在一定的容器内,依靠水的一定停留时间,使其中所悬浮的固体颗粒借助于自身的重力沉淀下来。

(3)杀菌处理。地面水经过沉淀和过滤处理后,虽然有大量的细菌被除掉了,但并没有将水中的菌类完全除尽。·因此,还需要用各种各样有机的或者是无机的化学处理荆进行杀菌处理。能起到杀菌消毒作用的化学药剂有氯、硫酸铜、甲醛,新洁尔灭等

(4)脱氧。地面水由于和空气接触而溶有一定量的氧,有的水源的水还含有二氧化碳气和硫化氢气体。在一定的条件之下,这些气体对金属和水泥有腐蚀性,应该设法除去。除去溶解氧一般有化学药剂脱氧、逆流气提脱氧、机械真空脱氧等方法,其中以真空脱氧最为经济。

网友J:
四、注水流程

注水系统整个流程是从水源一净化系统一注水站一配水间一注水井,净化系统实际上是水质处理系统。
一、注水站流程
注水站的主要任务是将处理后符合质量标准的水升压,使其满足注水井注入压力的要求。
注水站的主要设备有储水罐、汇水管、高压离心泵、分水管汇、流量计

二、配水间流程
配水间是调节、控制注水井注水量的操作间。结合现场具体情况,一般分为单十井配水间和多井配水间两种。
(一)单井配水间到注水井流程
单井配水间是用来调节和控制÷启注。水井注水量的。流程比较简单,只有简单的管汇和计量用的流量讳(高压水表)组成。正常注水时,只用一套水表,另一套水:表用作备用。注水站供来的高压水经来水阀门、水表上流阀门到水表计量后,通过水表下流阀门去注水井管线,经井口单流阀来水阀门、总阀门、从油管注入到油层中厂也可以关闭井口来水阀门,从套管注入,还可以从油、套管同时注入。

三、注水井井口装置
注水井井口装置与自喷井相似,不同之处是不装油嘴与嘴声套,伺时承压比自喷井高。各油田注水井井口装置虽然不同,但总的说来,都必须具裔舵够正注、反注和正、反洗井的要求,常用的注水井

网友J:
五、注水井管理

一、投注程序
排液
注水井完成之后;通常要经过排液(也有的不进行排液)。排液的目的在于清除油层内的堵塞物,在井底附近造成适当的低压带,同时还可以采出部分原油。排液时间可根据抽层性质和开发方案来决定,排液的强度以不损伤油层结构为原则。
对于排液的要求如下:
1.排液的程度以不破坏油层结构为原则,一般情况下,排出液体中的含砂量应控制在0.2%以内(如果不能自喷,须进行抽汲等措施)。
2.排液前,必须测静止压力和井温,以便为试注提供依据。
3.油水边界外的注水井排液时,要求定时取水样化验,求产和测流压,计算产水指数。连续三个产水指数无变化,连续六天水样化验含铁、含盐及其含机械杂质无变化,方可认为稳定。
4.边内行列注水的井在排液时,对于第一批投·注的井要求其油层静—止压力接近或者略低于饱和压力,第二批投注的井则要求其连通层有三分之二以上已拉成水线,综合含水量应大于50%以上,以免第二批投注井投注以后出现单层突进和舌进现象。
5.排液时间的长短,除了需满足上述的要求似外,还应根据开发方案的要求采决定。

(二)洗井

注水井在排液之后还需要进行洗井。洗井的目的是为了将井底的腐蚀物和杂质等污物冲出来,以避免注水后将污物挤人地层,堵塞岩层孔隙而影响试注和正常注水的效果。
洗井的方式有以下两种:
1.正洗。即洗井液(一般用水)从油管进入井筒,从油、套管环形空间返回地面。正洗对井底的冲力比较大(油管的截面积呷般小于油、套管环形空间的截面积,所以在油管中的流速大于在油套管环形空间的流速),有利于冲起井底积存的污物。
2.反洗。即洗井液从油、套管环形空间进入井筒,从油管中返出井口。反洗携带污物的能力强(返出的流速高)。
(三)试注
经排液、洗井合格后的注水井开始进行试注,试注的目的是了解地层的吸水能力,地层吸水能力的大小可以用吸水指数来表示。吸水指数指的是在每千个注水压差的作用下,每日地层能吸多少立方米的水量,
Iw=qiw/piwf—piws
式中 Iw-----吸水指数,m3/(MPa·d);
piwf-----井底压力;(流压),MPa;
piws-------地层压力(静压),MPa;
qiw --日注水量,m3/d
试注时间的长短以达到试注要求的注水量为原则,一般情况下要求试注3-5天。

(四)转注
所谓转注指的是转入正常注水。注水井通过排液、洗井、试注,取全取准了试注的资料,并绘出注水指示曲线,就具备了转注的条件。再经过配水就可以转为正常注水了。
配水是根据该注水井所影响的生产井对水量的需要确定该注水井的日注量,再通过运用试注资料绘制出来的注水指示曲线,找出相应注水量下的注水压力,将该注水井调节控制在这个压力下进行注水。待平稳后进行计量核实日注水量是否与配注量相同,如不相同时,再调节注入压力,一直调节到实注量和配注量相同为止,然后就控制在这个压力下进行注水,这道工序就叫转注。

注水井管理的基本任务是保持油层长期稳定的吸水能力。完成分井、分层配水任务;根据相连通的油井地下动态变化情况,及时调整注水量,以确保油田开发的长期高产稳产。达到提高油田最终采收率的目的
注水井管理中涉及的内容很多,这里着重介绍以下几点:
(一)把好两个“关严
1.把好注水质量关。2.把好平稳操作关。
(二)做到三个“及时”
1.及时取全取准资料。 2.及时分析。 3.及时调整。
(三)达到四个“提高”
1.提高测试质量。2.提高注水合格率。
3.提高封隔器的使用寿命。4.提高施工作业水平。

网友J:
六、分层注水

分层注水主要是为了解决层间矛盾,以控制油井含水上升和油田综合含水率的上升速度,提高油田的开采效果。根据目前的采油工艺技术情况,对于多油层非均质油田的开采,还不能作到逐层的细致分层,只能根据各油层的性质和特点(地层压力、渗透率、原油性质等),将相近的合为一个层段,在一口井内把整个油层井段划分为2-8个层段,分别进行定量注水,又叫分层配水。
一、分层注水的方法
分层注水的工艺方法比较多,如油、套管分层注水、单管分层配水器(节流器)分层注水和多管分层注水等。油井生产中最常用的是单管分层配水器(节流器)分层注水。
(一)单管配水器(节流器)多层段配水管柱
1.固定配水管柱
2.活动配水管柱。
3.偏心配水管柱。
(二)活动式配水器
1.偏心活动式配水器。
2.空心活动式配水器。

二、注水井的分层测试
注水井的分层测试和使用的工具仪表很多,由于配水管柱的不同,测试方法亦有区别。常用的有井下流量计测试和投球测试两种。
(一)偏心配水管柱测试
1.浮子式井下流量计
2.偏心配水管柱测试
(二)空心管柱测试

三、水井测压
在注水开发的油田中,通过水井测压了解某层段压力递减情况,推算注采系统中压力传递的速度,从而可计算出该层段的渗透率,为合理开发油田提供可靠的依据。
水井测压常用的仪器为井下压力计。井下压力计按结构分为电子式和机械式两种。

网友J:
七、注水井吸水能力降低原因及处理方法

一、水井吸水能力降低的原因
(一)铁的沉淀:注人水由注水站经管线到达井底的过程中,由于注入水对管壁的腐蚀而产生堵塞物,造成地层堵塞。这些堵塞物主要是氢氧化铁和硫化亚铁。
(二)碳酸盐沉淀:当注入水溶解有重碳酸钙、重碳酸镁等不稳定盐类时,注入地层后,由于温度的变化,这些溶解盐被析出生成沉淀,堵塞地层孔道,降低吸水能力
(三)细菌堵塞 :注入水中含有的细菌,如硫酸盐还原菌》铁菌等,在注水系统和地层中进行繁殖。这些菌的繁殖除了菌体本身造成地层堵塞外,由它们的代谢作用生成的硫化亚铁FeS及氢氧化铁Fe(OH)3,沉淀也会堵塞地层,使吸水能力降低。
(四)粘土遇水膨胀

二、恢复地层吸水能力的方法
(一)堵塞物造成的地层堵塞
注水过程中造成地层堵塞的各种堵塞物,大体上可分为无机堵塞物与有机堵塞物两大类。无机堵塞物中,可被盐酸溶解的主要有CaCO3、FeS及Fe(OH)3,,而土酸(HCl与HF的混合液)对泥质堵塞有较大的溶解能力。因此,清除无机堵塞物时,通常采用盐酸或土酸处理。
(二)粘土遇水膨胀造成的油层堵塞
根据实验表明,注入地层水、盐水(食盐、氯化钙等)、pH值为3-5的酸性水以及用表面活性剂溶液等,在一定程度上可减少粘土膨胀

三、调整注水井吸水剖面的方法
对于多油层注水开发的油田,一口注水井多是同时注几个油层(合注),由于各油层的非均质性,使各层段的吸水能力差别很大,高渗透层或有裂缝层段吸水量很大,极易发生注入水突进,油井过早水淹,而中、低渗透层吸水很少或不吸水,又很难发挥中、低渗透层的作用;因此,在非均质地层注水,必须设法减小各层段吸水的非均衡性。解决的途径,一是从控制或降低高渗透层的吸水能力,将稠粘液体注入地层,由于吸水剖面上各小层的渗透率不同,高渗透层吸人多,将产生较大的流动阻力,使吸水量降低,从而调整或改善了整个吸水剖面上的不均衡性;二是改造井底地带中、低渗透层(提高渗透率),这样作也可调整或政善吸水剖面的不均衡性。下面介绍几种调整或改善吸水剖面的方法。

四、调整或改善吸水剖面的方法
(一)对中、低渗透层进行酸处理
用酸液提高中、低渗透层的绝对渗透率。酸处理的原理和方法与一般酸处理相同。经酸处理后的中、低渗透层,由于提高了岩层的渗透率,故在原注水压力下提高了注水量,达到改善吸水剖面的目的。
(二)提高注水压力
一般在所选择的注水压力下,高渗透层吸水,低渗透层不吸水。因此,为了调整或改善吸水剖面,可采用提高注水压力的方法。
提高注水压力即提高了注水压差,使在低注水压力下不吸水的低渗透层吸水,从而增加了吸水层厚度。
高压注水可使地层产生裂缝,因此在易产生垂直裂缝的油层,为了防止注入水窜到非注水层位,必须严格控制注水压力低于地层破裂压力。注水压力的大小由所需注入量的要求来决定。
必须注意,高压注水中、低渗透层增加吸水量的同时,必须对高渗透层适当控制,才能保证水线均匀推进,获得好的注水效果。
(三)选择性堵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