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电源电器擂台第三十一期-无功补偿设备真能省电吗?

楼主(2011-04-01):
本期擂台题是:无功补偿设备真能省电吗?

要求:

1、从原理来分析无功补偿是否省电

2、在家里装一个类似的设备是否也会省电?

针对以上要求,进行详细阐述。阐述得最详细的、原创最多的,作为一等奖。

工控电力电源擂台每周一期,本期4月10日评奖。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先占个楼,马上回来....

网友B:
就省下线路损耗吧!无功补偿一个为了节省线路损耗,另一个为了避免引起谐振,发生灾害。对于小范围供电来说省不了多少电,但就长距离输电来说,这个节省就无法忽视了!

网友C:
         省电是不能的,因为设备的电流电压时一定的,但是这个电费里边包括因功率因数过低而交的罚款,补偿柜是用来提到功率因数也是有功功率的,而如果功率因数过低一般是要罚款的,一般功率因数要求0.9。

网友D:
      无功补偿一般都是在变压器出线的低压柜,检测总输出的电压和电流计算得出功率因数,功率因数过低,补偿装置会自动投入电容进行补偿。无功补偿可以减少线路上的电能损失。所以对于供电企业来说会减少损耗。对用电企业来说也可以提高功率因数也减少供电局罚款。

     电能表能计量的部分是有功功率,但是实际上很多设备运行的时候不仅消耗有功也同时消耗无功,因此,从无功补偿角度出发的话,无功装置可以减少设备从母线上消耗的无功电能,其次,因为无功无法在电能表上体现,但是同样也属于电能的一部分,因此电力公司会根据功率因素来判断你是否用了无功部分。

     但是无功补偿对于家庭用户意义不大。基本上不节电,因为工厂电流较大,做无功补偿,节约的电就是线损,低压照明用户的用电量小,做无功补偿节约的线损可以忽略,所以不节电。

网友E:
     “无功补偿设备真能省电吗?”这句话问的不够确切,也不好回答。无功补偿,就用电设备本身并没有省电,它仍保持原有的用电状态,所谓省电是指用电单位的供电系统在原有用电设备不变的情况下,加了合适的无功补偿,提高了供电源的功率因数,可使供电电流变小,节省用电量。而用电设备自身的用电状态并未改变。

       一般电气设备,就其电负载的性质可分三类:1、感性负载,2、电阻性负载,3、容性负载。实际应用的以感性负载和电阻性负载为最多,如电动机,几乎没有一家工厂不使用它,它就是感性负载。如果电机用量很大,就会使工厂的供电系统的功率因数降低,输出电流变大,不仅电费增高,而且电力部门也不容许,超标还得挨罚。在此种情况下,配备合适的无功补偿(一般指并接电容器),可以即减小无功功耗,提高该厂供电系统的功率因数。

        任意一类负载(R、L、C),由于它的硬件结构是固定不变,就决定了它的阻抗角不变,即功率因数不变,以感性负载电机为例,见下图:

      1、上图左为未加电容时的电机一相绕组的电压与电流的相量图,此时的电机相电流=电源输出的电流。电压与电流的相位角=φ,即电机的功率因数角。如该相电压并接合适的电容C,该绕组不会因并接C而改变自身的阻抗角,故绕组电流的相位角及大小与并接C 之前一样。但并接C使C中产生Ic 电流,其相位引前电源电压U90度,此时Ic 与电机电流Id 的矢量和电流,为电源的供电电流 I 。见上图右边图,可明显看出,此时电源电流I与电压U的相位角φo<  电机阻抗角φ,而电源电流 I < 电机电流Id。即供电源功率因数(cosφ)提高,输出电流 I 变小。但如果补偿不合理,即并接电容太大,使电源电流 I 超前U,而超前的角度大于原系统的 I 滞后U的角度时,电源输出电流也变大,此时不是省电而是费电。
      2、 如用电负载是电阻性的,就不能对它进行无功补偿(并接电容器),因为电阻性负载其阻抗角=0,功率因数=1,如再并接电容,使供电源成容性,即φ<0,电源输出电流不但不变小反而变大。
     3、 对容性负载就更不能用并接C进行无功补偿,因为它会使供电源更容性(-φ角变大),使电源容性无功功率变大,电源输出电流变大。相反如并接电感进行无功补偿,到可减小功率角,使电源供电电流变小。
      所以说简单的说“无功补偿设备真能省电吗?”这句话说的不够确切也不好回答。应该说,用电单位其供电源功率因数偏低时,施加合适的无功补偿,可以提高该单位的供电源的功率因数,使供电源供电电流减小,达到省电的效果。但该单位的所有用电设备,仍保持自身原有的用电状态。

网友E:
   补充:一般家庭所用的家电,如电饭锅、电水炉、电烤炉电暖器等功率较大的用电设备均以电阻性负载为主,即家庭用电无功损耗很小,而且总的用电量不大,所以一般都不用也用不着用并接电容做无功补偿。

网友F:
省电是肯定的。

1.用电户有功率因数补偿,降低了供电线路的电流,线损减小省的是电能,这部分节电没反映在用户的计量表上,这是对供电系统的贡献;

2.用户采取低压就地补偿,从变压器到负荷的低压线路由于电流减小,线损小,这在用户的计量表(高压用户)上会有反映,尤其低压供电线路长的用户。不采取就地补偿方式,线损就不能节省了;

3.补偿后变压器电流减小,铜损减小,省电。

4.家庭用电由于负荷较小,补偿与否没有明显结果。不过,现在家庭用电设备的功率因数较低,谐波成分大,补偿对供电系统有好处。

网友G:
     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实验,让外单位在配电室一装了有功表计的出线上加装了一台省电装置(自动投切的无功补偿装置),投入使用后该线路电流从200A降到150A左右,咋一看节电效果明显。实际上经过三个月运行比较,该线路所消耗的有功电量和没有安装无功补偿前所差无几,也就是说实际上在有功电量上并没有省电。他所起的作用只是降低了无功损耗,提高了设备的利用率(包括电缆和变压器)

网友H:
1。无功补偿是否省电?不是省电,是为了减少无功电能的消耗,提高用电的有功功率因数,也就是对输电设备的利用率提高。减小电老虎的损失啦!但是我们工厂一般用电的计能表是不对无功用电不进行计量的,所以几乎不会省多少电的。

2。家庭用电由于负荷较小,电容补偿对小区变压器没有明显的效果。

网友I:
理论上无功功率不消耗电能,只是把电能转换为另一种形式的能,这种能作为电气设备能够作功的必备条件。并且,这种能是在电网中与电能进行周期性转换。但是补偿无功功率,可以增加电网中有功功率的比例常数、降低线损。有一定的提高电能利用率的效果,从而省电。

如果家庭安装类似设备起到的效果很差,首先是负荷小,其次是家庭主要用电设备是电阻性负载。

网友J:
电网中的电力负荷如电动机、变压器等,大部分属于感性负荷,在运行过程中需向这些设备提供相应的无功功率。在电网中安装并联电容器等无功补偿设备以后,可以提供感性负载所消耗的无功功率,减少了电网电源向感性负荷提供、由线路输送的无功功率,由于减少了无功功率在电网中的流动,因此可以降低线路和变压器因输送无功功率造成的电能损耗,这就是无功补偿。 无功补偿重的来说是可以省电的,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

1、由于P有功=UIcosφ。在线路需要输送的有功功率不变的情况下,提高了功率因素,必然可以降低线路输送的电流。而线路基本上是一个阻性负载,p=I^2*R,电流的减小可以显著减少线路上的损耗。从而达到省电的目的。

2、其实就单个用电设备而言,它自身固有的功率因素在无功补偿前后是没有改变的,我们所谓的提高功率因素是针对整个系统而言的。并不能提供电机等负载的功率因素,那是设计电机时考虑的问题。

3、根据原水利电力部、国家物价局-文件(83)水电财字第215号《功率因数调整电费办法》,对于用电量较大的工业企业,提供功率因素可以减少电费的总额度。比如说160千伏安以上的高压供电工业用户,如果功率因素达到95%以上,可以减少0.75%的总电费。相反,如果功率因素在0.75,则电费多交7.5%。这对用电户来说也是省下了一笔费用。

4、对于家庭用户来说,由于不安装防倒装置的反向无功电度表,只安装有功功率表,所以测量的电能值是没有变化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不省电,但是从整个系统来说,提供功率因素可以减少系统中的无功分量的值,减少了视在功率的大小,可以使用更小的总变压器和电缆。这样来说又省电了。

网友K:
      无功补偿设备真能省电吗?简单的从电能计量角度来看不能省电,甚至还会增加用电量;但是如果使用得当,从综合的角度分析不但省电而且省钱。大家都普遍认为用电单位安装无功补偿设备提高功率因数是单赢的,即只对电力公司有利:减少线路损耗,提高供电线路的利用率;对用电单位既增加了设备投资费用又增加了用电量(电容器自身功率损耗及接触器等附属设备的用电);如果不是供电局制定了用户功率因数标准,低于该标准要增加相应的电费,也许很多用电单位是不愿意安装无功补偿设备的。其实对于大多数用电单位尤其是厂家来说,应该是双赢的。
      1、从原理来分析无功补偿是否省电 :我们知道三相有功功率P=1.732X电压X电流X功率因数,假设一条供电线路,由于功率因数较低,在没有无功补偿时,变压器输出电压只有370V,进行无功补偿后变压器输出电压达到390V;在这两种电压前提下的一台破碎用的380伏220KW的电动机,额定电流410A;它的工作方式是我们根据它的工作电流给它送料,设定的平均电流400A左右,假定电动机本身的功率因数是0.85不变,当电压为370伏是,有功功率=218KW;当电压是390伏时,有功功率=230KW,就是说该电机每小时多耗了12kw.h的电量,这就是我上面所说的提高功率因数会增加用电量的依据;但是从更全面的角度分析,就是另外一种结果-节电:我们知道这两种条件下的电机的空载有功功率基本一样,假设为30KW,那么电压是370伏时的有用功率=218-30=188KW,电压是390伏时的有用功率=230-30=200KW,假设每千瓦.时破碎原料1吨,那么电压是370伏时破碎原料188吨,平均每吨耗电1.16度;电压是390伏时破碎原料200吨,平均每吨耗电1.15度;一年破碎30万吨,电压是370伏时耗电348000度,电压是390伏时耗电是345000度,就是说无功补偿设备提高功率因数改善电压质量后,一年破碎30万吨原料单这台电机节约了3000度电。

      如果从提高设备出力来分析就是另一个议题-省钱。这里不再 说了。

      2)在家里装一个类似的设备是否也会省电? :目前我们感性负载的家用电器越来越多,例如空调、电磁炉、微波炉等,如果进行无功补偿设备提高功率因数改善电压质量减少压降,一样能够省电,道理与上面一样,但如果压降不明显、类似的设备的成本高,几十年才收回成本,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A:
是可以省电的。还可以减少线路损耗的。

网友L:
省电主要是线损,改善的是电网的运行状况,具体一点说就是一个线圈会阻碍电压的前进,使电压滞后90度,而一个电容能充电,能让电流超前90度。

网友M:
工厂设置无功补偿,不是为了省电,是为了避免交罚款。

网友N:
在用电系统中由于大量电感元件的存在,使得电流相位角发生变化,引起线路总电流增加。无功补偿设备就是解决这一问题。无功补偿能够减少总电路的电流损耗。对于用户设置无功补偿,不是为了省电,是为了提高功率因数。减少线路的总电流所需避免交罚款。对于家庭没有用处。电感性元件较少。

网友O:
无功补偿不是节电装置,无功补偿主要是提高设备对电的利用率,减少无功损耗提高有功利用。日光灯电路中的电容就是减少无功损耗,但是不会节电;发电机中的谐振电容也是减少无功损耗,提高发电机的供电质量。如果要省电,就要从设备对电能的消耗上入手,但不会是无功补偿起作用的。

网友P:
不能直接省电。但是无功补偿设备的投用,能够通过提高总功率因数而减少每月向供电局缴纳的额外费用,避免罚款,还可以在负载容量既定的情况下,避免选择更高的电源变压器容量。因此实际上可以间接节省电费了,当然电能实际消耗数量不会减少

网友O:
电费是电力公司的管理范畴,不管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那是公司内部的体制问题,我相信各位老师都遇到过剥削的老板,电力公司的这种做法就是在打边缘球。省电是指设备的电能消耗减少,无功补偿是指对电的利用更加合理性,提高电的实际利用率。

网友Q:
我们日常中应用最为广泛的电器设备最多的就是各种电机,电机的最大特点就是感性负载,其电机的功率因数大小不但与设备制造产生的电阻电感有关,而且受电机负载的影响。

一个电机在刚刚启动瞬间,其转子速度n=0,转差率s=1,此时电机的功率因数最小,启动电流最大,但是有功功率最小,其整个电机大都是无功功率,当电机输出的转矩与负载相等时,其转速恒定,于是功率因数也恒定,其这个电机消耗的功率是有功功率(与负载功率相等)和无功功率组成,当负载增加后,其功率因数随着发生变化,因此其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都会变化。

所以对于一定的负载运行下的电机,其功率因数不应由外界进行改变,也就是电机本身的无功功率的大小,人们不能进行控制,其由电机和负载共通作用而成,假如认为的改变电机的功率因数,势必造成电机负载特性发生变化,影响电机的工作。

一个电机由于是感性负载,因此其与电源电网产生一个能量转换,即电感本身是个储能原件,其产生的储能大小与其本身的阻抗有关,所以整个电网消耗的功率应为是实在功率应包括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在电机启动瞬间,其有功功率为零但无功功率最大,因此启动电流很大,造成母线的电流很大,所以实在功率也很大,当电机正常运转时由于无功功率的存在,因此实在功率不等于有功功率,所以其母线的电流有一部分不做功,但是由于电缆本身的电阻,造成电阻损耗的功率变大,所以无功功率虽然本身不消耗电能,但是会造成母线本身电阻发热量的怎大,使线损怎大。

一个纯电阻元件,消耗的功率为P=UI,但是一个感性的元件,由于电压超前电流90度,其对于电机的功率就是两部分,一部分时有功功率P1=UIcosφ,另一部分就是无功功率P2=UIsinφ,总的功率P=(P1平方+P2平方)开平方(公式偶不会写,是这么个意思)。应为cosφ与sinφ平方是一,所以这个实在功率是一个定值就是P=UI。对于一个固定的负载,我们消耗的功率是一定的,就是这个P1,怎样才能较少这个P2呢,又上可以知道,对于电机无法消除P2,但是对于整个电源母线是否可以呢。

一个电容元件,其电压滞后电流90度,那么我们可以在电机的旁边并联一个电容,使电机感性元件产生的电压超前电流的角度A,与电容容性元件产生的电压滞后电流角度B相互抵消,使其整个母线呈现一个纯电阻特性的电路。由此可是使母线的实在功率变成有功功率,其电感的无功功率与电容之间的无功功率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于是可以相互抵消,实现电容与电感之间的震荡电路,维持本身的无功功率,而不需要外在母线的提供。

于是通过电机旁边并联电容的方法,可以减少母线上的电流,从而减少了线损,增大了母线带负载的能力,而对于电机本身其无功功率由电容器提供,有功功率由外在母线提供,其本身电流没有发生变化,因此对本身来说消耗的功率并没减少。

网友R:
无功补偿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改善电网质量

网友S:
可以减少线路上的电能损失。所以对于供电企业来说会减少损耗。而对于用电企业来说,虽然不能省电,但节省了因功率因数不达标而被供电部门每月收取的罚款(利率调整电费)。

无功补偿对于家庭用户意义不大。 如果是家庭用意义不大。无功补偿一般都是在变压器出线的低压柜,检测总输出的电压和电流计算得出功率因数,功率因数过低,补偿装置会自动投入电容进行补偿。

网友S:
无功补偿节电原理

在交流电路中,由电源供给负载率有两种:一种是有功功率,一种是无功功率。
有功功率:

是保持用电设备正常运行所需的电功率,也就是将电能转换为其他形式能量(机械能、光能、热能)的电功率。比如:5.5千瓦的电动机就是把5.5千瓦的电能转换为机械能,带动水泵抽水或脱粒机脱粒;各种照明设备将电能转换为光能,供人们生活和工作照明。有功功率的符号用P表示,单位有瓦(W)、千瓦(KW)、兆瓦(MW)。

无功功率:

比较抽象,它是用于电路内电场与磁场的交换,并用来在电气设备中建立和维持磁场的电功率。它不对外作功,而是转变为其他形式的能量。凡是有电磁线圈的电气设备,要建立磁场,就要消耗无功功率。比如40瓦的日光灯,除需40多瓦有功功率(镇流器也需消耗一部分有功功率)来发光外,还需80乏左右的无功功率供镇流器的线圈建立交变磁场用。由于它不对外做功,才被称之为“无功”。无功功率的符号用Q表示,单位为乏(Var)或千乏(kVar)。
无功功率决不是无用功率,它的用处很大。电动机的转子磁场就是靠从电源取得无用功率建立的。变压器也同样需要无功功率,才能使变压器的一次线圈产生磁场,在二次线圈感应出电压。因此,没有无功功率,电动机就不会转动,变压器也不能变压,交流接触器不会吸合。为了形象地说明问题,现举一个例子:农村修水利需要挖土方运土,运土时用竹筐装满土,挑走的土好比是有功功率,挑空竹筐就好比是无功功率,竹筐并不是没用,没有竹筐泥土怎么运到堤上呢?
在正常情况下,用电设备不但要从电源取得有功功率,同时还需要从电源取得无功功率。如果电网中的无功功率供不应求,用电设备就没有足够的无功功率来建立正常的电磁场,那么,这些用点设备就不能维持在额定情况下工作,用电设备的端电压就要下降,从而影响用电设备的正常运行。
无功功率对供、用电产生一定的不良影响,主要表现在:

1.降低发电机有功功率的输出。

2.降低输、变压设备的供电能力。

3.造成线路电压损失增大和电能损耗的增加。

4.造成底功率因数运行和电压下降,使电气设备容量得不到充分发挥。

从发电机和高压电线供给的无功功率,远远满足不了负荷的需要,所以在电网中要设置一些无功补偿装置来补充无功功率,以保证用户对无功功率的需要,这样用电设备才能在额定电压下工作。这就是电网需要装设无功补偿装置的道理。

2、功率因数

电网中的电力负荷如电动机、变压器等,属于既有电阻又有电感的电感性负载。电感性负载的电压和电流的相量间存在着一个相位差,通常用相位角φ的余弦cosφ来表示。Cos φ称为功率因数,又叫力率。功率因数是反映电力用户设备合理使用状况、电能利用程度和用电管理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功率因数分为自然功率因数、瞬时功率因数和加权平均功率因数。
(1)自然功率因数:是指用电设备没有安装无功补偿设备时的功率因数,或者说用电设备本身所具有的功率因数。自然功率因数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用电设备的负荷性质,电阻性负荷(白炽灯、电阻炉)的功率因数较高,等于1。而电感性负荷(电动机、电焊机)的功率因数比较低,都小于1。
(2)瞬时功率因数:是指在某一瞬间由功率因数表读出的功率因数。瞬时功率因数是随着用电设备的类型、负荷的大小和电压的高低而时刻在变化。
(3)加权平均功率因数:是指在一定时间段内功率因数的平均值,其计算公式为:
提高功率因数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改善自然功率因数,另一种是安装人工补偿装置。
无功功率补偿的种类和特点

1.集中补偿

在高低压配电所内设置若干组电容器,电容器接在配电母线上,补偿供电范围内的无功功率,如图1所示。1.2组合就地补偿(分散就地补偿)电容器接在高压配电装置或动力箱的母线上,对附近的电动机进行无功补偿,如图2所示。

1.单独就地补偿

将电容器装于箱内,放置在电动机附近,对其单独补偿。图3为电容器直接接在电动机端子上或保护设备末端,一般不需要电容器用的操作保护设备,称为直接单独就地补偿。
油井使用电容补偿器后,无功功率和视在功率下确实很明显,但是为什么有功功率和单井有功电量都上升了。这样的话,究竟是节电了还是耗电增加了?无功补偿见到效果,应该有哪些体现?单井有功电量应该有什么反应?请专家赐教!
答:一般的用电负载都有线圈,如异步电动机绕组、电器的线圈等。线圈消耗感性无功(即常称为滞后无功),电容则消耗容性无功(即常称为超前无功)。

无功功率是不消耗能量的功率,只是在交流电的半个周期内暂时将电能以磁场(感性无功)或电场(容性无功)的形式储存起来,然后再另外半个周期内将所储存的能量返还给电网。

虽然无功不消耗电能,但是要储存电功率就必须通过增加电流来实现。而电流的增加,电网传输线路的损耗将增大。所以增加无功本身不消耗功率,而是增加电流使电能传输的损耗增加。此外,由于电流的增加,供配电设备的负担加重,负载能力下降。因此,应该进行补偿。否则,电业部门将增收一定的额外收费以作线路损耗和其它因此而造成的费用。

你说:油井使用电容补偿器后,无功功率和视在功率下降确实很明显,但是为什么有功功率和单井有功电量都上升了?其实,若油井或单井设备的工作量没有增加,有功功率和单井有功电量都不会上升。

你说的情况可能是:1、无功功率占视在功率的比重上升了,或者说功率因数上升了。或者说是由于电网电流下降,可以增加负载。2、油井或单井的用点设备增加,因才可能使有功电量上升。
对于第一种情况,应该说是省电了,或能量损耗减少了;对于第二种情况,不能说不是节电,应该说提高了供电设备的效率。也就是说,如果不补偿,同样的供电设备和线路提供不了那么多的有功功率,现在补偿后能够提供那么多的有功功率是设备的效率或利用率增加了,也是有很高的经济效益的。

补偿电容器的主要作用是通过补偿无功来提高用电设备的功率因数,所以说从用电部门来讲不会有什么集体的不同感觉,有功电量的消耗也不会有明显增加,但无功的消耗一定是明显降低的,由于供电局向工业企业供电时无功消耗也是计费的,着也就是说用电企业会因无功消耗的降低而节约很大一笔开支,在许多地区,如果企业能将功率因数提高到0.9以上的,供电局会返还一定比例的电费作为奖励,如果你单位的功率因数较高,建议你去当地的供电部门咨询一下。

电网中的许多点设备是根据电磁感应原理工作的。它们在能量转换过程中建立交变磁场,在一个周期内吸收的功率和释放的功率相等,这种功率叫无功功率。电力系统中,不但有有功功率平衡,无功功率也要平衡。

如果无功功率不是由电容器提供,则必须由输电系统供给,为满足用电的要求,供电线路和变压器的容量需增大。这样,不仅增加供电投资、降低设备利用律 ,也将增加线路损耗。为此,国家供用电规则规定:无功电力应就地平衡,用户应在提高用电自然功率因数的基础上,设计和装置无功补偿设备,并做到随其负荷和电压变动及时投入或切除,防止无功倒送。还规定用户的功率因数应达到相应的标准,否则供电部门可以拒绝提高功率因数,防止无功倒送,从而节约电能,提高运行质量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补偿的基本原理是:把具有容性功率负荷的装置与感性功率负荷并连接在同一电路,能量在两种负荷之间相互交换。这样,感性负荷所需要的无功功率可由容性负荷输出的无功功率补偿。
当前,国内外广泛采用并联电容器作为无功补偿装置。这种方法安装方便、建设周期短、造价低、运行维护简便、自身损耗小。

1.提高设备出力

由于有功功率P=S·cosφ,当供电设备的视在功率S一定时,如果功率因数cosφ提高,即功率因数角由φ1到φ2,则设备可以提供的有功功率P也随之增大到P+△P,可见,设备的有功出力提高了。
电容器容量的选者:
电容器安装容量的选者,可根据使用目的的不同,按改善功率因数,提高运行电压和降低线路损失等因素来确定。

可利用查表法,查出每1KW有功功率、功率因数,改善前后所需补偿的容量。再乘以最大负荷的月平均有功功率,即可计算出所需要的无功补偿容量。
感性负载:即和电源相比当负载电流滞后负载电压一个相位差时负载为感性(如负载为电动机、变压器)
容性负载:即和电源相比当负载电流超前负载电压一个相位差时负载为容性(如负载为补偿电容)
阻性负载:即和电源相比当负载电流负载电压没有相位差时负载为阻性(如负载为白炽

网友T:
无功补偿的基本原理:电网输出的功率包括两部分;一是有功功率;二是无功功率.直接消耗电能,把电能转变为机械能,热能,化学能或声能,利用这些能作功,这部分功率称为有功功率;不消耗电能;只是把电能转换为另一种形式的能,这种能作为电气设备能够作功的必备条件,并且,这种能是在电网中与电能进行周期性转换,这部分功率称为无功功率,如电磁元件建立磁场占用的电能,电容器建立电场所占的电能.电流在电感元件中作功时,电流超前于电压90℃.而电流在电容元件中作功时,电流滞后电压90℃.在同一电路中,电感电流与电容电流方向相反,互差180℃.如果在电磁元件电路中有比例地安装电容元件,使两者的电流相互抵消,使电流的矢量与电压矢量之间的夹角缩小,

无功补偿的具体实现方式:把具有容性功率负荷的装置与感性功率负荷并联接在同一电路,能量在两种负荷之间相互交换。这样,感性负荷所需要的无功功率可由容性负荷输出的无功功率补偿。无功补偿的意义:   ⑴补偿无功功率,可以增加电网中有功功率的比例常数。   ⑵减少发、供电设备的设计容量,减少投资,例如当功率因数cosΦ=0.8增加到cosΦ=0.95时,装1Kvar电容器可节省设备容量0.52KW;反之,增加0.52KW对原有设备而言,相当于增大了发、供电设备容量。因此,对新建、改建工程,应充分考虑无功补偿,便可以减少设计容量,从而减少投资。   ⑶降低线损,由公式ΔΡ%=(1-cosΦ/cosΦ)×100%得出其中cosΦ为补偿后的功率因数,cosΦ为补偿前的功率因数则:   cosΦ>cosΦ,所以提高功率因数后,线损率也下降了,减少设计容量、减少投资,增加电网中有功功率的输送比例,以及降低线损都直接决定和影响着供电企业的经济效益。所以,功率因数是考核经济效益的重要指标,规划、实施无功补偿势在必行。

在家庭安装估计意义不是很大,也不会节省多少电,因为家庭本身用电不是很大。

网友U:
50MP获得者:wyb2866255                      wyb2866255

10MP获得者:lcx_jia                                  李纯绪

                          惊涛骇浪                              jingtao

                          the_wise                              最后回复

                          chenminglei0509              chenminglei0509

                           hzfy195649                         hzfy195649

30积分获得者:dwh000                             梦回唐朝
                             wyb2866255                    wyb2866255
                             qsm78                               阿水

                              jiangluxiang                     jiangluxiang

                              maomian                          maomian
                              AQD008                            AQD008
                              whlliuyuan                        whlliuyu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