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7-200的指令通用与S7-1200吗?包括指令以及梯形图与助记符,谢谢!

楼主(2011-04-02):
请问S7-200的指令通用与S7-1200吗?包括指令以及梯形图与助记符,谢谢!

网友A:
我看了一下。基本不是一回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一下。基本不是一回事。

我也看了一下,有增加很多新的指令,和S7-200 相差比较大!

网友A:
不是增加,是减少吧。所有8位16位32位运算都合成一个指令,自动识别位长。

但是区别实在是大。我有点怕。

网友C:
1200倒与300接近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增加,是减少吧。所有8位16位32位运算都合成一个指令,自动识别位长。

但是区别实在是大。我有点怕。

基本指令精简 ,但是最总体上指令还是增加的吧!  例如增加了字符串处理指令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