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工程师

楼主(2011-04-02):
我是PLC初学者,想编写一个用PLC读取自动测试仪器里面的数据,然后和外围数字开关或触摸屏里先前设定好的数据进行比较的程序,如果测试仪器里的数据超出我设定的上限和下限输出一个信号,驱动机械手取出不良品。测试仪器用RS232通讯。非常感谢!

网友A:
用通讯方式做就可以了的啊

楼主:
我是初学者,不知道程序怎么写,能指教一下吗?

网友B:
驱动机械手取出不良品 / / 机械手的程序你都会写,RS232  应该对你很简单吧!

楼主:
我主要是不知道测试仪器的地址是啥,怎么访问?

网友C:
仅仅了解地址就够了吗?建议你认真学习台达的101例,里面有通讯的样例。

因为用PLC通讯控制,需要的东西远远不止这么多,什么LRC、CRC校验,奇、偶校验等等。

楼主:
非常感谢!台达的101例好多都是和变频器,伺服电机等的通讯,没有和测试仪器的通讯。

网友D:
你的测试仪器通讯确定是232的吗?要是是的话那你用测试仪器与屏通讯,在屏上做个转接传给PLC这样做比较就可以

楼主:
再请教一下楼上兄台,我的测试仪器是RS232的,怎样使测试仪器与屏通讯呢?这个我也不会,烦请指教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E:
通讯格式、传输速率、校验码、停止位这些设定相同就可以通讯上

网友F:
我想问一下各位仁兄触摸屏和PLC通讯需要什么协议,还需要编程吗?

网友G(2011-05-08):
先设定好与仪器相匹配的通讯格式,如波特率、数据位等信息,再用RS指令,将仪器的数据读到plc,在PLC内用比较指令与你预先指定的数据相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