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logix1400PLC用什么软件编程?

楼主(2011-04-02):
micrologix1400PLC用什么软件编程?

网友A:
通过RSLogix 500编程软件编程,需要版本8.1或更高版本软件。

网友A:
还有一个RSLogixMicro软件也可以。

网友A:
RSLogix 500编程软件可以从下面地址下载:

http://e10000.cn/a/a.asp?B=305&ID=1048690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的回答,我有一个RSLogix MicroV8.10.00版本的软件,但是为什么新建项目时看找不到1766这个PLC呢?

网友B(2014-02-11):
我也存在这个问题,哪里可以下载到最新版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