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命令BLKMOV_ W的应用

楼主(2011-04-02):
请教大侠们S7-200命令BLKMOV_ W的应用,举例如下:

"BMW MW0, Cycle_Counter:VW1110, 6”这条命令操作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梯形图是我无法画出,只有用语句表表达了,梯形图中是BLKMOV_W 模块,IN管脚是MW0,N管脚是6,OUT管脚是VW1110。

谢谢!~

网友A:
BLKMOV_ W是成块移动字(BMW)指令将字数目(N)从输入地址(IN)移至输出地址(OUT)

可以理解为6条MOVW指令。从MW0 ,2,4,6,8,10分别一一转移到VW1110, 2,4,6,8,10

网友B:
将MW0,开始的6个字(变量的值)复制到VW1110开始的6个字

例: MW0 =1, MW2=2,MW4=3,MW6=4,MW8=5,MW10=6

   VW1110=1......VW1120=6

楼主:
谢谢两位!~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