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变频器出现这种故障该怎么查??

楼主(2011-04-02):
这个机床在运行过程中有时出现SC1故障代码,经查是由于SC1 加速过程中的瞬时过电流或散热片异常发热
故障排除
检查是否输出短路或者接地错误
检查环境温度和风扇运行情况
增大加速时间

由于出现的故障几率不高,所以短路与接地问题似乎不太可能,因对启动时间与停止时间要求高,再说运行5年之多,过去没有调整过时间的,还有电机是台湾的电机,运行良好,感觉不太像这个电机问题。

会不会是变频器故障?特请教各位高手,谢谢!!!

楼主:
这个是台湾电机,是淬火机床的行走电机

楼主:
这个是整个淬火机床的状态,因为是偶尔出现的问题,所以不知道从哪里找问题。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在行走过程中-----有大阻力增大。。。。。;过电流----是有多种情况都会出现的。。。。

网友B:
这个简单,时有时无,大多是电容的问题。建议把驱动电解电容换一遍。

网友C(2011-05-19):
这是松下以前的产品,我公司可帮你解决。欢迎登陆上海津信变频器有限公司网站 www.sinodrive.com www.4008886560.com ,获得更多的信息和支持。
欢迎随时拨打7/24变频器维修服务热线400-888-6560,获得更多的帮助。

网友D:
增大加速时间

网友E:
同意刘志斌的看法,应该时加速是假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