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IFIX报警溢出的原因

楼主(2011-04-02):
我现在遇到一个怪问题,帮客户做改造。可是改造完成以后运行一段时间以后,当客户的电脑重新开机启动以后会出现IFIX报警溢出的提示。网上看了关于IFIX的报警溢出的解决方法以后也解决了这一问题。不过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会出现IFIX报警溢出这一现象(难道是以前的报警的队列长度不够了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加大报警队列以后也会有一天会再次出现IFIX报警溢出这一提示的。是不是这个就是ifix的不足之处呢?

哪位大侠指导下!感激ing。。。。。。。。。。。。。。。。

网友A:
不知道具体原因,但应该不是IFIX产品本身的不足

网友B(2011-06-01):
请问如何解决导致IFIX报警溢出这个问题的?

网友C(2011-08-28):
我的操作方法: 开始—ifix—系统配置—配置—报警—高级—队列配置—尺寸都改到1000了,依旧溢出,是我方法错误码。

网友D(2012-11-08):
做项目中也同样遇到如此的问题~~待高手解决~~毕竟点数过多~~溢出的情况在所难免~~我也是长度拉大了还是不行~~~

网友E(2018-02-11):
改造项目也出现这样的问题,望大神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