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帮忙分析GOT屏电缆可以下载PLC程序但不能下载画面

楼主(2011-04-02):
  昨天刚做了一个三菱GOT屏的编程电缆(安2到3 3到2  4,6到8 8到4,6 5到5) 昨天好像还能下载画面 但今天就不能下载画面 但通过GOT瓶可以上 下载PLC程序 很是奇怪

1、下载画面时GOT 都没反应 用的是COM1口 但会等5秒种左右会显示超时 换成其他COM口 会立即显示不能通讯 但用COM1口通过GOT屏可以上 下载PLC程序 由此证明线应该没问题 通讯正常 但就不能下载画面。

2、怀疑电脑有问题 还换了一个电脑 并且换了一个USB口 都不能下载GOT画面 由此分析GT DESIRE软件应该没问题 再说了 前几天还可以上 下载GOT画面的

3、上 下载GOT画面时干脆把 PLC和GOT屏的线拔掉 也不能下载

4、都想换个GOT了 但通过它能连上PLC 肯定GOT屏没问题的

  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 买根GOT编程电缆了 看看还能不能上下载画面的 打电话给三菱技术支持也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与我的MX SHEET有没有关系 但我已经结束通讯了呀

 请大家给帮忙 小弟先谢过啦

网友A:
什么型号的屏

有些有USB口的

网友B:
把GOT重新装下OS试下

楼主:
屏三菱 F940       PLC FX2N

楼主:
OS 是屏的系统吗 没有的呀

楼主:
打电话问三菱技术支持 说GOT940不能装 OS的 要装的话也必须找他们售后的 说我的GOT数据线可能有问题的 我也觉得我的线应该有问题的 只能等下午新买的线到了 再试试了

楼主:
买了根新线已搞定 线才十几元 比自己焊接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