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KW的电加热管应该配多粗的电源线啊

楼主(2011-04-02):
我们单位现在有一个300KW的电机热(加热源是电加热管)设备    连控制部分大约有320个KW     要配多粗的电源线呢    断路器应该用什么型号的啊     电加热管分9组    分三组控制     接触器应选什么型号的    好要用其他什么电气件吗

网友A:
1)总进线开关可选用500A-630A的断路器;进线电缆每相可采用120mm2两根并用;

2)电加热器功率若均匀分配,大致为33KW*9, 建议改为9个控制回路,每一回路采用50A-63A断路器/接触器控制

     若分为3组控制,每一回路采用160-200A断路器/接触器控制;33KW每组电加热出线电缆建议采用不小于10mm2

3) 接触器也可以改用三相固态继电器代替,好处是运行时没有令人讨厌的接触器频繁吸、放噪声,缺点是代价稍高,

    固态继电器工作时散耗能量较大,要考虑机柜散热措施。短路过电压容易损坏。。

4)控温精度要求高则建议采用调功器连续调节方式。。

网友B:
380v三角接法,185平方毫米以上的铜芯线,断路器.接触器选用正泰630A的正宗货,保手点就选用630A万能断路器,其它需用温控仪表,电流表,电压表,互感器,锁定按钮,指示灯,220v中间继电器

楼主:
300KW的加热管三角接法,电流应该怎么算呢     630A的不够用吧    根号3倍的相电流吧    我算了一下相电流时789A   线电流时1367A     那选用630A的短路器不够用了吧     电加热管属于纯阻性负载吧   电流应该怎么算啊

网友C:
电流计算:电热加半即电热300千瓦电流450A,辅机20千瓦算电机类负载40A,630A的断路器足够用。加热管采用15千瓦左右一组(这样损坏一组对整机基本无影响),国标线径6平方毫米即可。接触器采用D25即可,

网友D:
引用 楼主:
300KW的加热管三角接法,电流应该怎么算呢     630A的不够用吧    根号3倍的相电流吧    我算了一下相电流时789A   线电流时1367A     那选用630A的短路器不够用了吧     电加热管属于纯阻性负载吧   电流应该怎么算啊

  不知道阁下怎么算的,晕死

网友E:
按平和说的,很好。但我认为,不要接触器,只用无触点开关,上面加速熔,再上面加个自动开关。控制温度加个温控表,象宇电或者什么品牌的都行,因为刚做了三个50KW 的柜子。另外,楼主发帖子把字打对了,不是电机热,是电加热,不然别人会理解错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1)总进线开关可选用500A-630A的断路器;进线电缆每相可采用120mm2两根并用;

2)电加热器功率若均匀分配,大致为33KW*9, 建议改为9个控制回路,每一回路采用50A-63A断路器/接触器控制

     若分为3组控制,每一回路采用160-200A断路器/接触器控制;33KW每组电加热出线电缆建议采用不小于10mm2

3) 接触器也可以改用三相固态继电器代替,好处是运行时没有令人讨厌的接触器频繁吸、放噪声,缺点是代价稍高,

    固态继电器工作时散耗能量较大,要考虑机柜散热措施。短路过电压容易损坏。。

4)控温精度要求高则建议采用调功器连续调节方式。。

说的很到位。如果控制精度不高可以用两位控制温度表,把温度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楼主:
总开关选用630A的剩余电流短路器行不行呢      带漏电保护的

网友A:
1)电热管由于其结构特性,其绝缘性能没有一般电机好,总开关用剩余电流脱扣器,选择不当很容易漏电脱扣误动;

2)如果从安全角度出发需要装剩余电流脱扣,建议剩余电流脱扣装设于分支开关上,剩余电流脱扣值选择在300-500mA, 如果整定值可调就更合适。。

网友G:
用95的三相四线或三相五线,加热管平均分配到三相供电。考虑到现在的电缆质量和冗余,在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120的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