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300PLC初始化问题,请教

楼主(2011-04-02):
请问各位高手一个问题,西门子30i0PLC,第一次下硬件配置,用的以太网的线,也做了1~3,2~4对调,但是插上后无论是CP模块还是笔记本都没有反应,依然是本地连接没有连接,请问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以太网的线用了1,3,2,6,使用的为交叉线。另外,需要在Step7中配置以太网节点。

网友B:
第一次下硬件配置必须用UBS编程线,选择MPI接口下载,以后可以用以太网线下载

网友A:
第一次下载硬件配置无需使用MPI或者USB编程线。或许在06年前还是需要,但是现在已经不需要了,需要的仅仅是配置以太网节点,使用MAC或者IP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