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kw 10kv变频器怎么选型?

楼主(2011-04-02):
1000kw 10kv变频器怎么选型?用于密炼机的?2min超载200%。不要广告!!!!!!!!!

网友A:
1)高压变频器国内用得比较多的场合是风机水泵类负载的节能使用场合,采用的绝大多数是比较成熟的单元串联式多重化型一次回路拓扑方案,负载特点是工况比较稳定的单象限工况。。

2)橡胶密炼机属于重工况型负载,特点负载拖动惯量大、负载转矩变化剧烈,一般因安全需要还有快速制动要求。所以这种工况采用多重化串联的高压变频方案是不合适的。

3)如果是设计新设备,建议采用比较成熟的低压变频方案,电压等级可采用690V或1140V,低压大容量采用模块并联的方案已经技术上很成熟,在类似工况如轧钢设备上有多案例。。

网友B:
根据密炼机的负载性质,建议采用直流电机拖动。实际目前三角轮胎、贝莱利、中策橡胶等等都在采用直流电机拖动

楼主:
是新设备选型的,厂家建议也是690V,但是老板听说1KV系统省电,要求使用!炭黑环境实在不愿意用直流电机!

网友A:
类似大容量传“动方案,我做过几个案例,很乐意与你交流和探讨一番

我的工作QQ  147383145 欢迎交流。。

网友C(2011-05-11):
变频器维修技术人员请进,想学习的也请进,请有技术的行业人员加QQ群80063668.期待大家的加入,有您的加入,工作才会变得更快捷。

网友D(2011-07-04):
通常厂家的设计值都是每1min/10min超载110%,150%,每3sec/10min 超载200%。每2min/10min超载200%还真是第一次看到,不知道怎么选型。

网友E(2011-11-27):
哈哈,没有想到在工控论坛里还能看到关于密炼机变频器选型的帖子。
其实目前来看,密炼机拖动主流还是直流电机拖动,但是有一部分新上的项目开始慢慢采用高压变频技术,在上海双钱等轮胎厂开始慢慢使用,一般都是多重化串联式的,因为密炼机的负载是冲击性的,不同于一般负荷,所以在选型的时候,也不要象你说的那么夸张200%在2MIN内,其实是有一个周期可以算出来的。你说的200%肯定是一个极限值,要不就是你的选型有问题。

网友F:
你这个过载能力,就是目前的高压变频器都满足不了。

网友G:
可以满足的,目前已经有不少的业绩,且变频器具备点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