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合式星三角启动问题

楼主(2011-04-02):
有一台110KW的电机,要求做星三角启动,听说有闭合式启动,但不知如何启动,最好有图,还有缓冲电阻如何选型。望各位指教

楼主:
有高手在吗?请指教。。。。

网友A:
我这里15——320千瓦均采用星三角启动,适用启动负载不大的风机、油泵、水泵等,该方式不建议重负载启动

网友B:
                          小弟不才!缓冲电阻是加在Y型转△的哪一瞬间来减少冲击的吗?
  请楼上大帅详解一下!

网友B:
  闭式星三角,主电路!

网友B:
  控制电路!

网友B:
这种启动方式是比较特殊的星三角启动。原理跟普通星三角转换基本一样,不同之处在于多加了一个接触器跟一个电阻。 闭式星三角启动原理图
具体接线方式请看右图。可以看出,这个电阻在启动时不投入,但在星形接法转三角形运行时会瞬间接通并断开,起一个过渡的过程。所以,这个三相电阻也称为“过渡电阻”。它所起的作用是:用来降低星角转换瞬间大电流对接触器跟开关的冲击,起到保护和延长接触器和断路器使用寿命的作用并可降低冲击电流对电网的冲击。其阻值很小,几欧到十几欧。电阻接通的时间很短,最长只有1s。说简单点:三个电阻起限流作用。在星接转角接的过程中,电压突然升高√3倍,对电机有冲击,对电源的要求也较高,加了电阻能很好地起到缓冲作用,限制了冲击电流。   对于,很多大功率电机来说,星形启动的电流虽然可以降低3倍,但是在切换到三角形运行时,还会发生二次冲击电流。此原理图一般用于大功率电机。   日本技术规定:“当功率超过55kW时,就必须加过渡电阻。因为大功率电机星-三角启动必须采取抑制二次冲击的技术措施,否则在星形转三角形运行时候很容易过流跳闸。因为切换瞬间电机定子绕组已从电源脱开,但由于电机的转子回路是闭合的,故其转子回路根据电磁感应原理,存在着衰减交变电流.并由这个电流在电机的定子绕组上感应出相应的交变感生电势,此电势的幅值与相位与断开电源幅值和相位相关联,并且以一定周期衰减..当三角接触器合闸时,这个电势与电源电压正好叠加,极限状态就是两者相位差180度,由此产生1个是电机额定电流15-20倍的峰值冲击电流,足以使瞬时的保护开关跳闸.”   过渡电阻的作用就是起闭路切换,让定子绕组不与电源脱开,始终保持和电网的接触。以避免产生切换时相位偏差造成的冲击电流。

 以上摘自http://baike.baidu.com/view/441674.htm希望对你有帮助,共同学习!

  小弟,如有错误的地方还请各位前辈指正!

楼主:
谢谢楼上分享,想请教下KM3用多大接触器,缓冲电阻选型阻值和功率,是110KW的水泵

网友C:
1次电路尚可,2次电路不合国标。

网友D:
才110KW,不用绶冲电阻的,直接星三角起动就行了。

网友D:
我这边160KW都是用这个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次电路尚可,2次电路不合国标。

  多谢指教!

网友E(2012-08-10):
那如果是大负载的环境,例如压缩机,有600HP,请问也适合用这种启动方式么

网友F(2016-05-04):
引用 网友D:
我这边160KW都是用这个的

这涉及电路器件选型和敷设电缆截面,如果带过渡电阻可以降低冲击电流,对器件的要求可以降低。所以可能只是你没接触过这类电路。多学点没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