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款PLC能控制三轴插补吗

楼主(2011-04-02):
要求共是四轴,

1.PLC能控制三轴插补吗,或者两轴两轴分别插补?

2.如果不能,那要用运动控制器还是运动控制卡?

3.请推荐个品牌型号,要4轴插补最好。易学易用。

网友A:
加QQ57577105, 交流一下.

楼主:
四轴的话,哪个PLC功能最强大?

网友B:
能插补的PLC比运动控制器要贵,可以选择能够独立运行的运动控制器,国产的运动控制器有固高,雷赛,乐创等等,这些品牌销售量都比较高,其中雷赛有4轴能独立运行的运动控制器.

网友C:
信捷的运动控制型XCM系列PLC

网友D:
如果简单的直线插补,OMRON的CP1H,不到2000元,可以做的。

楼主:
上面的很多都只是2轴直线插补吧,最少也要推荐个2轴圆狐插补或三轴直线插补啊?独立运行的运动控制器能不能实现插补的功能呢?我说下看对不对,大家补充

三菱QD75P能4轴直线插补

台达PM两轴圆弧插补或三轴直线插补

松下FP(西格玛)两轴圆弧插补

还有哪些

网友E:
德国schleicher PLC/CNC一体化的控制器,XCN300能实现4轴插补,感兴趣可以联系我QQ:383713465

网友C:
OMRON的CP1H是肯定可以的,通过扩展的定位 / 运动控制模块NC413或MC213等就可实现

网友C:
松下要用FPG-PP422模块,三菱QD75P应该也可以,西门子的s7-300PLC+FM355模块。。。。。。。

楼主:
这么说CH1P真是个好东西啊.真强大.你看你列的别的机都是中型机了

网友F:
OMRON的 运动控制模块其实是TRIO的运动控制器!!!

网友D:
那是在欧洲卖的CS1/C200H-MC402,MCH72,TRAJEXIA等高档“OMRON"产品是TRIO贴牌的。CP1H,CP1E等都是国产的简单步进功能PLC。

网友G(2018-12-05):
QD75 简介LD75 圆弧插补 直线插补 视频教程

百度网盘下载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uZErLeQYixh7HdFao-A7Lg

需要完整的13集视频教程请加我Q或者微信270871023

 QD75 LD75直线插补 圆弧插补(高级运动教程)
第1集 Q系列与L系列PLC 程序互相转换教程
第2集 G2000至G2009参数直接用程序设置方式教程(重要)
第3集 三菱PLC程序 M代码使用方法运用教程
第4集 XYZ轴当前位置清零 当前位置定义位任何指定值
第5集 直线插补 画斜线 相对和绝对位置画斜线
第6集 不用定位表格数据  直接用编写程序方式 画斜线
第7集 画三角形状 XY轴插补 直线插补 例子教程
第8集 画四方形状 插补 例子教程
第9集 3轴马达 联动走 五角星 与如何定每个点位置(重要)
第10集 圆弧插补 画弧 画半圆 例子教程
第11集 画圆的两种方式 例子教程
第12集 画梅花圆弧例子教程
第13集 画个小鸭子  直线插补 圆弧插补 合并讲解例子(重要)

网友H(2019-03-15):
这个很好 感谢分享

网友I:
引用 网友G:
QD75 简介LD75 圆弧插补 直线插补 视频教程百...

老铁感谢您的无私分享,在此处已经懵多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