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与pc通讯问题

楼主(2011-04-02):
我用的三菱的编程电缆422到232,422的接触摸屏GP377L,232接台式PC.不知道怎么连接不上?参数默认的,只选了下COM口,麻烦高人分析下原因?每次都握手失败。(三菱的编程电缆是422到232的应该没问题吧,后来加了232转USB也无法通讯,我家的想那里练习下,只要连接通就行了。)这和PLC没关系吧,就获取gp的版本都获取不到。谢谢

网友A:
用触摸屏的编程电缆很简单

QQ 380311035

楼主:
对:ac 米兰 关于

用触摸屏的编程电缆很简单

QQ 380311035

内容的回复:
我知道呀,那个触摸屏是老式的,黑白的,唉。不知道总是通信不了。是GP给丰田造的,用三菱的线理论应该没问题,可总在握手,气死了

楼主:
有没人给我解释下。以前用过SIMENS,三菱的都没这种问题,不知道是不死专用的电缆呀,这应该关系不大

网友B:
您可以通过以下2种方式,获得Pro-face公司专业的技术支持:
1. 拨打Pro-face技术电话:(上海)021-6361-5008 (北京)010-8225-5772 (无锡)0510-8271-6820
(杭州)0571-8799-5175 (广州)020-3892-8900 (深圳)0755-8276-6995
2. 发邮件至support@proface.com.cn
注意:
为能回答您的问题及向您提供任何可能有用的信息,请务必在您的电子邮件中提供以下信息。
您提供的信息越详细,我们的回答或解决方案就会越准确。如您愿意,可将以下信息的标题拷贝并粘贴至您的电子邮件。(在有些情况下,不包含下述信息的邮件将不能得到答复。)
-------------------------------------------------------
- 您的姓名
- 公司名称
- 地区
- 电话(包括国家代码)
- 传真(包括国家代码)
- 相关产品(产品型号、软件及其版本号、PLC型号等。)
- 问题或需求(请提供尽量详细的信息,如错误代码、已采取的措施及效果等。)

网友C(2012-12-29):
樓主 問題解決了嗎,我的是無法將GP377L畫面下載到PC,GP版本可以獲取,在傳送過程中出現"GP接收到錯誤碼,傳送TIMEOUT錯誤"不知你能否指點下

网友D:
没听说GP线和三菱线通用,圆形编程口只是232,是不行的,详细可联系我,小王,上海育展,18930316047,QQ631201168,pro-face授权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