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COMPACT PLC的超级怪问题

楼主(2011-04-03):
现场有一套COMPACT 系统,,配置是一个L35E 下面带30来个模块 其中有11个32点的DI,,

在调试当中 发现有DI点被烧坏了(出厂测试过 模块的通道全部是好的)我也可以保证没有220的接入DI通道。

昨天我用2种方法测试通道,分别实在PLC柜的端子上短接24V和DI通道,结果导致此通道被烧毁。

另一种方法是,我从24V的开关电源上直接接一个线到DI通道上,结果导致此通道烧坏。

模块没有什么问题,就是通道哦了,,

PLC到现场大概有4个月的时间了 .除了这套PLC外一起到现场的还有2套PLC,分别在工厂的其他地方,已经调试完毕正常运行了。就是这套有问题,这套PLC的运行环境和其他2套有一点区别,这里酸性废水和碱性废水。会不会和这个有问题导致PLC 模块内部坏掉。但是也不可能是单单DI点坏啊,而且坏的DI 点基本上都是手自动反馈信号,,,

请大侠们赐教  有没有遇到类似的现场,,,

小弟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
曲现场了   中午回来

楼主:
没 高手来啊?

自己来顶下··

网友A:
去现场看到什么新的情况了吗?环境可能因电解物质导电性导致对地短路烧坏模块

网友B:
依你所诉的测试方法一般不会把DI通道烧坏,除非DI通道的工作电压为小于24VDC的。

我觉得你

1确认DI通道的工作电压

 2 DI通道的工作模式是PNP还是NPN的,有的模块是可以按需更改有的模块是固定不能更改的,就是说通道的COM接的是0V还是24VDC,COM是0V的输入接24VDC,COM是24VDC的输入接0V

楼主:
对:georgetan1 关于

依你所诉的测试方法一般不会把DI通道烧坏,除非DI通道的工作电压为小于24VDC的。

我觉得你

1确认DI通道的工作电压

 2 DI通道的工作模式是PNP还是NPN的,有的模块是可以按需更改有的模块是固定不能更改的,就是说通道的COM接的是0V还是24VDC,COM是0V的输入接24VDC,COM是24VDC的输入接0V

DI 工作电压是DC24V的,通道即可以工作在PNP也可以是NPN模式。。。接线也没有问题的,,毕竟很多模块就几个点是这样的,,

今天发现烧坏的通道中有些通道端子上的保险丝烧坏了,,可能外部过电流进来了。

内容的回复:

网友C:
这样的问题出现后,我们首先要查接线是否有问题,这个一定要仔细,好多问题都是接线引起的,线路查完没有问题后,再看看软件设置是否有问题,其它再看一下电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D(2011-05-05):
 一般来说是外部接线问题。

网友E:
我觉得也许跟质量有关,我遇到这样的情况,也是32点的DI,频繁的烧毁通道,其它系统用的是compactlogix 16点通道,没出现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