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第九期—电动机转停控制及循环控制

楼主(2011-04-03):
电机转停控制及循环控制是最基本的编程控制,这期我们主要目的是想着重理解计时器,定时器及比较指令的用法。将它们应用到最基本的电机转停和循环控制电路中去。那么请回答擂台问题:

擂台一:一台电动机要求在按下起动按钮后,电动机运行10秒,停5秒,重复3次后, 电动机自动停止。同时设置有手动停机按钮和过载保护。编写梯形图控制程序。PLC可以随便选用,要有相关说明

注意:要有PLC控制电路和I/O分配表。

擂台二:用比较指令电动机的循环控制(也可用其他指令)。控制要求:(1)由运行开关控制:“1”= 起动,“0”= 停止
(2)控制时序图: (3)PLC类别可以随便选择,要有相关说明。

注意:要有PLC控制电路和I/O分配表。

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每周一期每期两题,内容旨在服务于即将毕业的面临找工作的工控学子们,但是打擂者不限,只要求能给出完整的,尽可能的详细的答案即可,打擂者可以根据兴趣随便选择一题作答,也可两题一起做答,结果按较好题给分。本期下周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30MP,二等奖2名:20MP,三等奖3名:10MP,鼓励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引用擂台一内容:擂台一:一台电动机要求在按下起动按钮后,电动机运行10秒,停5秒,重复3次后, 电动机自动停止。同时设置有手动停机按钮和过载保护。编写梯形图控制程序。PLC可以随便选用,要有相关说明
注意:要有PLC控制电路和I/O分配表。

        Haiwell系列PLC是一款通用型高性价比的小型可编程控制器,应用非常广泛,本擂题所述控制要求使用Haiwell继电器器输出型PLC,运用其通用的定时、计数控制等指令可方便实现。
按擂题一所述电动机循环启停控制要求作如下设计。
1、PLC输入输出分配表见下表。

PLC输入输出分配表
输入信号
名称 代号 输入点编号
启动按钮 SB1 X0
停止按钮 SB2 X1
热继电器 FR X2
输出信号
名称 代号 输出点编号
接触器 KM Y0

网友A:
2、根据真值表,画出PLC控制接线图。

3、电动机循环启停控制电路PLC控制梯形图如下图所示。

网友A:
引用擂台二内容:            擂台二:用比较指令电动机的循环控制(也可用其他指令)。控制要求:(1)由运行开关控制:“1”= 起动,“0”= 停止
(2)控制时序图: (3)PLC类别可以随便选择,要有相关说明。

注意:要有PLC控制电路和I/O分配表。
        Haiwell系列PLC功能指令非常丰富,应用也非常方便、灵活。选用Haiwell系列继电器输出型PLC,运用其比较开关指令、填充指令以及字到位指令等对擂题二时序图中所表明的控制要求试作如下方案设计。

1、PLC输入输出分配表见下表。
PLC输入输出分配表
输入信号
名称 代号 输入点编号
启动按钮 SB1 X0
停止按钮 SB2 X1
输出信号
名称 输出点编号
No1设备 Y0
No2设备 Y1
No3设备 Y2
No4设备 Y3
No5设备 Y4

网友A:
2、依上述PLC输入输出分配表,作用比较指令电动机的循环控制电路PLC控制接线图。

网友A:
3、用比较指令电动机的循环控制电路PLC控制梯形图。当按下按钮SB1时,系统启动,No1设备-No5设备按上述时序图要求循环输出,直到按下停止按钮SB2,系统停止。

网友A:
此两例程序均通过仿真验证。

用国产PLC其实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B:
PLC用beckhoff的CX系列

PROGRAM MAIN
VAR
start AT%IX0.0:BOOL;
stop AT%IX0.1:BOOL;
FR AT%IX0.2:BOOL;
out AT%QX0.0:BOOL;
t1:TON;
n: BOOL;
END_VAR

IF( start OR n )AND NOT stop AND NOT FR THEN
n:=TRUE;
ELSE n:=FALSE;
END_IF
t1(in:=n, PT:=T#45s);
IF (t1.ET<T#10s AND t1.ET>T#0s) OR ( t1.ET<T#25s AND t1.ET>T#15s) OR ( t1.ET<T#40s AND t1.ET>T#30s)THEN
out:=1;
ELSE out:=0;
END_IF

网友C:
擂主:擂台二说的有点不太清楚,确认一下:

1、在0-80秒时间内,5台电机是并行的运行状态?  如在0-20秒内,电机1、3、4运行,电机2、5停止。

2、运行80秒后,是全部停止,还是又重复进行0-80秒的运行状态?

        再有一个擂台的题目,用多种思路编出多种控制方案,如何给分?

楼主:
对:wyb2866255 关于

擂主:擂台二说的有点不太清楚,确认一下:

1、在0-80秒时间内,5台电机是并行的运行状态?  如在0-20秒内,电机1、3、4运行,电机2、5停止。

2、运行80秒后,是全部停止,还是又重复进行0-80秒的运行状态?

        再有一个擂台的题目,用多种思路编出多种控制方案,如何给分?

内容的回复:
这些度没太大关系,只要你的程序你和你的解释对的上号,而且正确,就给奖励!我的原意是并行运行状态,然后重复上述状态!!

网友C:
擂台一与擂台二分别编在子程序SBR_0 与 SBR_3 中,二者合编在一个程序里。硬件选用S7-200的CPU226,其硬件电路及I/O表见下图:

         主程序见下图:

      擂台一程序:

        动作原理说明: 该程序是采用T101、T102构成振荡器,T101定时10秒,T102定时5秒,按启动开关(I0.0),使MB11=0,同时使M10.0=1,因T101、T102常闭点闭合,使Q0.7=1,接触器Z0得电,电机启动运行。同时,T101得电开始延时,10秒,T101吸合,使Q0.7=0,电机停,同时 T102得电延时,在T102=1的扫描周期里,MB11加1,且与3比较,如不等, 延时5秒,T102吸合,使T101 失电断开,T101 失电断开又使T102失电断开,于是Q0.7=1,电机有转动,T101又得电延时。。。(在T102=1的扫描周期里,MB11加1,且与3比较)如不比较相等,使M10.0=0,整个控制动作结束。
       擂台二程序梯形图如下:
      动作说明:该程序采用MB0-MB3四个字节存储器,在按启动按钮时,其抬起的后沿将它们分别预置必要的固定数值(根据5个设备的工作状态选择的),且将M5.0=1,M5.0=1使T105 得电构成振荡器: 每隔20秒输出一窄脉冲(脉宽=1个扫描周期),使MB0、MB1、MB2、MB3循环左移一位,MB0的最高位(M0.7)的常开触点输出给Q0.0(No1设备1输出),其常闭触点输出给Q0.1(No2设备2输出),MB1的最高位(M1.7)的常开触点输出给Q0.2(No3设备3输出),MB2的最高位(M27)的常开触点输出给Q0.3 (No4设备4输出),MB3的最高位(M3.7)的常开触点输出给Q0.4 (No5设备5输出)。按下停止按钮I0.6,使M5.0=0,系统停止工作。
       擂台一、擂台二我用不同思路编出几种控制梯形图,这里只各选其一种供大家分析讨论。

网友D:
貌似打得人还挺可以呀!!!!

网友E:
不知可否用 FOR  NEXT  语句写。我写了个程序,粘贴不上去,怎么能能把程序发上去呀?

网友F:
擂台一:一台电动机要求在按下起动按钮后,电动机运行10秒,停5秒,重复3次后, 电动机自动停止。同时设置有手动停机按钮和过载保护。编写梯形图控制程序。PLC可以随便选用,要有相关说明

PLC用S7-200,CPU224,当按下起动按钮SB1,内部继电器M0.0闭合自锁,Q0.0有输出,KM吸合电机转动,同时时间继电器T37开始计时,当计时到10秒,T37常闭断开切断Q0.0,电机停转,Q0.0的下降沿计数器C0加1,时间继电器T38开始计时,到5秒T38常闭断开计时器T37,T37闭合的常开断开计时器T38,T37、T38状态位复位,T37重新开始计时。当C0计数为3时,C0常闭断开M0.0,计数器复位,同理,按下I0.1或者热继器动作都断开M0.0和使计数器复位。

输入/输出继电器地址分配:

编程元件                           I/O端子                      电路器件                      作用

输入继电器                       I0.0                             SB1                               起动按钮

                                           I0.1                             SB2                               停止按钮

                                           I0.2                             FR                                 热继电器

输出继电器                      Q0.0                            KM                                 电机控制接触器

语句表编程: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I0.0
O        M0.0
AN      I0.1
AN      I0.2
AN      C0
=         M0.0

Network 2
LD          M0.0
AN          T38
TON       T37, 100

Network 3
LD         T37
TON      T38, 50

Network 4
LD         M0.0
AN         T37
=            Q0.0

Network 5

LD         Q0.0
ED
LD         SM0.1
O           C0
O           I0.1
O           I0.2
CTU     C0, 3

本程序经仿真验证通过,只不能粘贴梯形图和PLC控制接线图感到非常遗憾,只能通过编程软件由语句表转化为梯形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可否用 FOR  NEXT  语句写。我写了个程序,粘贴不上去,怎么能能把程序发上去呀?

可以的,图形要先截图,再插入图形!

网友G:
呵呵,高手都来了 !!!

网友F:
擂台二:用比较指令电动机的循环控制(也可用其他指令)。控制要求:(1)由运行开关控制:“1”= 起动,“0”= 停止
(2)控制时序图: (3)PLC类别可以随便选择,要有相关说明。

Plc用S7-200 CPU是224。当拔动开关置“1”,M0.0接通并自保。M0.0常开辅助接点和秒时钟脉冲起动计时器C0,利用两个比较指令的串接组成区间比较,实现对Q0.0-Q0.4的输出,用C0的常开接点对计数器复位,实行循环运行。PLC上电用SM0.1对计数器复位。

输入/输出继电器地址分配:

编程元件             I/O端子                   电路器件                                作 用
输入继电器          I0.0                          SB1                                      拔动开关:“1”= 起动,“0”= 停止
输出继电器          Q0.0                        KM1                                      控制N01设备
                              Q0.1                        KM2                                      控制N02设备
                              Q0.2                        KM3                                      控制N03设备
                              Q0.3                        KM4                                      控制N04设备
                              Q0.4                        KM5                                      控制N05设备
语句表编程:
TITLE=程序注释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I0.0
O             M0.0
=              M0.0
Network 2
LD           M0.0
AN           SM0.5
LD           SM0.1
O             C0
ON           I0.0
CTU         C0, 80

Network 3
LDW>           C0, 0
AW<=            C0, 20
LDW>           C0, 40
AW<=            C0, 60
OLD
=                    Q0.0

Network 4
LDW>              C0, 20
AW<=               C0, 40
LDW>              C0, 60
AW<=              C0, 80
OLD
=                       Q0.1

Network 5
LDW>             C0, 0
AW<=              C0, 40
LDW>             C0, 60
AW<=             C0, 80
OLD
=                      Q0.2

Network 6
LDW>             C0, 0
AW<=              C0, 20
LDW>              C0, 40
AW<=              C0, 80
OLD
=                       Q0.3

Network 7
LDW>          C0, 20
AW<=           C0, 60
=                   Q0.4

程序经仿真验证通过。本人不能粘贴图形,只能用编程软件将语句表转换成梯形图了。

网友F:
我不是VIP会员,不能粘图

网友H:
西门子的还挺难看的懂,郁闷!

网友I:
占个座,等等在来来打擂

网友J:
擂台一:一台电动机要求在按下起动按钮后,电动机运行10秒,停5秒,重复3次后, 电动机自动停止。同时设置有手动停机按钮和过载保护。

本例采用西门子S7-200 222 AC/DC/RLY 型PLC。

符号表
输入 地址 输出 地址
启动 I0.0 电机 Q0.0
停止 I0.1
热继电器 I0.2

程序:

接线图:

网友J:
擂台二:本例采用西门子S7-200 222 AC/DC/RLY 型PLC。

符号表
输入 地址 输出 地址
运行开关 I0.0 设备1 Q0.0
    设备2 Q0.1
    设备3 Q0.2
    设备4 Q0.3
    设备5 Q0.4

程序:

接线图:

网友F:
擂台二:用比较指令电动机的循环控制(也可用其他指令)。控制要求:(1)由运行开关控制:“1”= 起动,“0”= 停止
PLC用FX2N

编程元件                          I/O端子                            电路器件                                      作用
输入继电器                      X000                               SB1                                                起动按钮
                                          X001                               SB2                                                停止按钮

输出继电器                      Y000                                KM1                                               NO.1设备

                                          Y001                                KM2                                               N0.2设备
                                          Y002                                KM3                                               N0.3设备
                                          Y003                                KM4                                               N0.4设备
                                          Y004                                KM5                                               N0.5设备

按下起动按钮SB1程序循环运行,按下停止按钮SB2程序停止运行。

语句表编程:

0                   LD                     X000

1                   OR                     m0

2                    ANI                   X001

3                   OUT                  m0

4                   LD                      m0

5                  ANI                      T3

6                   OUT                  T0   K200

9                  LD                     T0

10                OUT                  T1  K200

13                LD                     T1

14                 OUT                  T2  K200

17                LD                      T2

18                OUT                   T3  K200

21                LD                     m0

22                ANI                     T0

23                LD                     T1

24               ANI                     T2

25               ORB

26               OUT                   Y000

27              LD                      T0

28               ANI                    T1

29               LD                     T2

30               ANI                    T3

31                ORB

32                OUT                 Y001

33               LD                     m0

34               ANI                    T1

35                LD                   T2

36                ANI                   T3

37                ORB

38                 OUT                 Y002

39                LD                      m0

40                 ANI                    T0

41                LD                      T1

42                ANI                     T3

43                 ORB

44                OUT                     Y003

45                  LD                   T0

46                ANI                    T2

47                 OUT                   Y004

48                END

程序经仿真验证通过。

网友K:
擂台一:一台电动机要求在按下起动按钮后,电动机运行10秒,停5秒,重复3次后, 电动机自动停止。同时设置有手动停机按钮和过载保护。

采用西门子312C,自带DI10/DO6和计数

网友K:
擂台二:用比较指令电动机的循环控制(也可用其他指令)。控制要求:(1)由运行开关控制:“1”= 起动,“0”= 停止
(2)控制时序图: (3)PLC类别可以随便选择,要有相关说明。

PLC的采用同擂台1

经过仿真测试,擂台1和擂台2功能都可实现

网友L:
学习了,很佩服.....

网友M:
其实我也很想打擂台的!!!

楼主:
对:sxxdk 关于
内容的回复:

你补充完资料后然后申请VIP撒

网友N:
用比较指令电动机的循环控制
控制要求:

(1)由运行开关控制:“1”= 起动,“0”= 停止
(2)控制时序图:

1) I/O编址:
I0.0 ——运行开关 定时器:T37 PT=800
Q0.1——1#设备
Q0.2——2#设备
Q0.3——3#设备
Q0.4——4#设备
Q0.5——5#设备

网友O:
电动机转10S 停5S
一台电动机要求在按下起动按钮后,电动机运行10秒,停5秒,重复3次后,
电动机自动停止。同时设置有手动停机按钮和过载保护。编写梯形图控制程序。
解:(1)I/O:输入 I0.1——起动
I0.2——手动停机、计数器复位
I0.3——过载保护
输出 Q0.1——KM(控制电动机起动运转)
(2)梯形图程序

网友E:
用FOR NEXT 语句实现

网友P:
做好电器图如何发到网上去呢?

网友Q:
擂台一:一台电动机要求在按下起动按钮后,电动机运行10秒,停5秒,重复3次后, 电动机自动停止。同时设置有手动停机按钮和过载保护。
1、其硬件组态为:

2、符号表为:

3、程序包括三大块:OB100初始化程序、OB1循环扫描程序、FC1程序实现的功能。
其中OB100程序为:

OB1循环程序为:

FC1的程序实现程序为:

经验证,以上程序完全能实现随时启动随时关闭,并能很好的保护的功能!

网友Q:
对于擂台二内容:            擂台二:用比较指令电动机的循环控制(也可用其他指令)。控制要求:(1)由运行开关控制:“1”= 起动,“0”= 停止
(2)控制时序图: (3)PLC类别可以随便选择,要有相关说明。

注意:要有PLC控制电路和I/O分配表。

我们可以在同一个项目中进行编程,多建立一个FC2、又由于定时器是从最大值开始减数的及在一个周期的80s之内,定时器是先从800ms开始的,一直减下来,其减数单位为ms。则我们可以有如下,

1、其符号表为:

2、OB1的循环扫描中加以调用:

3、相应的FC2的程序为:

经试验,以上程序完全符合要求,希望对大家的学习有帮助!

网友R:
擂台一:

这是基于罗克韦尔DeviceNet的一个程序;其中输入点:I:2/17为启动点;I:2/16为停止点;I:3/0为热继电器;

1、 设备组态为:

2、 网络组态为:

3、 相应的程序为:

网友R:
擂台二:

这是基于罗克韦尔DeviceNet的一个程序;其中输入点:I:2/17为启动点;I:2/16为停止点;
1、 设备组态为:

2、 网络组态为:

3、 相应的程序为:

楼主:
一等奖 20MP:
我隨風                      LIUXD6909
cqu_rockwell          cqu_rockwell
wyb2866255           wyb2866255
EastW                      abcxiangdong
MadforG                   MadforG

二等奖10MP:
sxxdk                         sxxdk
welfare87                 welfare87
花开_花落                 the_wise
hjcan                         hjcan

鼓励奖30积分:
dreamyan                 dreamyan
bonbon002              bonbon002

楼主:
本期擂台,非常多的不错的,因此评贴时的原则是谁先回答,且用的是其中一种的PLC,且更完整,则先拿奖,后面再出现此类PLC则要看方法,否则不再评为同一等级奖项。因此在评奖上可能出现同样答得非常不错的朋友,得到的奖项不同类少些,但同样非常不错,奖项设置只是形式,大家的参与才是最主要的。

楼主:
本期到此为此,希望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后面的擂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