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第十一期—霓虹灯广告屏控制(二)

楼主(2011-04-03):
霓虹灯广告屏控制是个比较经典的控制设计,这期我们主要目的是想着重理解计时器,定时器及移位指令等相关指令的用法。将它们应用到最基本的霓虹灯广告屏控制电路中去。那么请回答擂台问题:

擂台一:霓虹灯广告屏控制——霓虹灯广告屏由8根灯管组成。
控制要求:
1) 系统由启动开关控制运行,由关闭开关关闭
2) 系统开启时,先是8根灯管同时点亮,保持5s,然后每隔1s关闭1根,全部熄灭后等待2s,又重新开始
3) 随时可手动关闭并复位系统
4) 要求用移位指令实现顺序关闭(这里只要编出程即可,因此也可以不用移位指令)
5)随便选择PLC,但是要有详细说明
注意:要有PLC控制电路和I/O分配表。

                                                                                                    霓虹灯广告屏示意图

擂台二:用PLC对霓虹灯广告屏实现控制,其具体要求如下:

        该广告屏中间8个灯管亮灭的时序为第1根亮→第2根亮→第3根亮→…→第8根亮,时间间隔为1s,全亮后,显示10s,再反过来从8→7→…→1顺序熄灭。全灭后,停亮2s,再从第8根灯管开始亮 起,顺序点亮7→6→…→1,时间间隔为1s,显示20s,再从→2→…→8 顺序熄灭。全熄灭后,停亮2s,再从头开始运行,周而复始。请编写用任何一种PLC实现的控制程序,要做相关说明。

注意:要有PLC控制电路和I/O分配表。

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每周一期每期两题,内容旨在服务于即将毕业的面临找工作的工控学子们,但是打擂者不限,只要求能给出完整的,尽可能的详细的答案即可,打擂者可以根据兴趣随便选择一题作答,也可两题一起做答,结果按较好题给分。本期下周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30MP,二等奖2名:20MP,三等奖3名:10MP,鼓励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擂台一:霓虹灯广告屏控制——霓虹灯广告屏由8根灯管组成。
控制要求:
1) 系统由启动开关控制运行,由关闭开关关闭
2) 系统开启时,先是8根灯管同时点亮,保持5s,然后每隔1s关闭1根,全部熄灭后等待2s,又重新开始
3) 随时可手动关闭并复位系统
4) 要求用移位指令实现顺序关闭(这里只要编出程即可,因此也可以不用移位指令)
5)随便选择PLC,但是要有详细说明
注意:要有PLC控制电路和I/O分配表。

霓虹灯广告屏示意图

一、控制要求
依擂题,系统要实现如下控制过程:
1、按下系统启动开关后,先是8根灯管同时点亮,保持5秒,然后每隔1秒从灯管1开始依次熄灭,全部熄灭后等待2秒,8根灯管又同时点亮,保持5秒……依此循环,直至按下关闭开关,复位系统,全部灯管熄灭。
2、可随时按下关闭开关复位系统,熄灭所有灯管。
3、灯管顺序关闭用移位指令实现。
二、系统配置
根据上述控制要求,可选用三菱FX1S小型PLC进行控制,其I/O分配表及接线图如下所示。

PLC I/O分配表

PLC输入信号

名称

代号

输入点编号

启动按钮 SB1 X0
关闭按钮 SB2 X1

PLC输出信号

名称

输出点编号

灯管1 Y0
灯管2 Y1
灯管3 Y2
灯管4 Y3
灯管5 Y4
灯管6 Y5
灯管7 Y6
灯管8 Y7

网友A:
                                             PLC控制接线图

网友A:
三、梯形图程序
当按下启动按钮SB1时,系统启动,M0置ON,灯管1-灯管8同时点亮,5秒后,灯管1熄灭,1秒后,灯管2熄灭,1秒后,灯管3熄灭……1秒后,灯管8熄灭,全部灯管熄灭后延时等待2秒后使,重新使灯管1-灯管8同时点亮,5秒后,灯管1熄灭,1秒后,灯管2熄灭……依此循环下去,直到按下关闭按钮SB2,系统复位,全部灯管熄灭。系统梯形图程序如下图所示。

网友A:
擂台二:用PLC对霓虹灯广告屏实现控制,其具体要求如下:

该广告屏中间8个灯管亮灭的时序为第1根亮→第2根亮→第3根亮→…→第8根亮,时间间隔为1s,全亮后,显示10s,再反过来从8→7→…→1顺序熄灭。全灭后,停亮2s,再从第8根灯管开始亮 起,顺序点亮7→6→…→1,时间间隔为1s,显示20s,再从→2→…→8 顺序熄灭。全熄灭后,停亮2s,再从头开始运行,周而复始。请编写用任何一种PLC实现的控制程序,要做相关说明。

                                                  霓虹灯广告屏示意图

一、控制要求
依擂题,系统要实现如下控制过程:
有8个灯管,当按下系统启动开关后,第1根亮→第2根亮→第3根亮→…→第8根亮,时间间隔为1s,全亮后,显示10s,再反过来从8→7→…→1顺序熄灭。全灭后,停亮2s,再从第8根灯管开始亮 起,顺序点亮7→6→…→1,时间间隔为1s,显示20s,再从→2→…→8 顺序熄灭。全熄灭后,停亮2s,再从头开始运行,周而复始。
二、系统配置
要实现上述要求的控制过程,可选用三菱FX1S小型PLC进行控制,其I/O分配表及接线图如下所示。

PLC I/O分配表

PLC输入信号

名称

代号

输入点编号

启动按钮 SB1 X0
关闭按钮 SB2 X1

PLC输出信号

名称

输出点编号

灯管1 Y0
灯管2 Y1
灯管3 Y2
灯管4 Y3
灯管5 Y4
灯管6 Y5
灯管7 Y6
灯管8 Y7

网友A:
三、梯形图程序
1、依题意
,设计梯形图程序如下图所示。当按下系统启动按钮SB1后,从第1根灯管至第8根灯管间隔1秒顺序点亮,至全部点亮后延时10秒,从第8根灯管至第1根灯管间隔1秒逆序熄灭,至全部熄灭后延时2秒,从第8根灯管至第1根灯管逆序点亮,至全部点亮后延时20秒,从第1根灯管至第8根灯管间隔1秒顺序熄灭,至全部熄灭后延时2秒,再从头开始运行,周而复始。在任意时刻按下关闭按钮SB2,系统立即复位,全部灯管熄灭。

2、程序中,各状态功能如下:

S0:系统复位状态; S10:间隔1秒顺序点亮状态;S11:间隔1秒逆序熄灭状态;S12:间隔1秒逆序点亮状态;S13:间隔1秒顺序熄灭状态。

网友A:
使用三菱步进顺控指令编程能够把复杂的控制 转化为 按顺序逐步完成。

网友B:
学习了,第一次回帖,就顶在这了

网友C:
        一、硬件设计:

       说明: 本设计将擂台一与擂台二合为一个题目作,硬件设计见上图:其 K3开关为擂台一执行命令开关,K4开关为擂台二执行命令开关,只用一套灯管,故二个方案只能分别执行,即K3、K4同时闭合无效2.

        二、PLC编程:本程序用二个子程序分别编写擂台一与擂台二的控制程序,在主程序中,用K3的闭合接通擂台一子程序,用K4的闭合接通擂台二子程序,K3、K4同时闭合,二个子程序均无接通。编程是用左右移位、循环左右移位指令,并用S7-200的秒脉冲(SM0.5)作移位触发信号,用最简短语句实现楼主的控制要求的。清见以下梯形图:
1、主程序:

2、擂台一子程序:

3、擂台二子程序:

            该程序经上机运行,控制动作复合擂台的控制要求。

网友D:
学习了,工控网有许多好的资料。

网友E:
在此向各位老师学习了。

网友F(2011-05-04):
向各位老师学习了

网友G:
过来学习资料,还是满有用的哈。

网友H:
学习了,尽管看的不大懂

网友I:
我想问下 我电脑为什么隔一段时间就 滴的一声

网友J:
 PLC为S7-200 224XP AC/DC/RLY

1、符号表
符号表
输入 地址 输出 地址
启动  I0.0 灯管1 Q0.0
关闭 I0.1 灯管2 Q0.1
    灯管3 Q0.2
    灯管4 Q0.3
     灯管5 Q0.4
    灯管6 Q0.5
    灯管7 Q0.6
    灯管8  Q0.7

 2、接线图

3、程序

网友K:
这题和上一期的差不多呀!这些功能上次都实现了!

网友K:
该广告屏中间8个灯管亮灭的时序为第1根亮→第2根亮→第3根亮→…→第8根亮,时间间隔为1s,全亮后,显示10s,再反过来从8→7→…→1顺序熄灭。全灭后,停亮2s,再从第8根灯管开始亮起,顺序点亮7→6→…→1,时间间隔为1s,显示20s,再从→2→…→8顺序熄灭。全熄灭后,停亮2s,再从头开始运行,周而复始。
参巧梯形图程序:

网友L:
1)I/O编址:
I0.0——启动 Q0.0~Q0.7 = QB0——分别控制8根灯管
I0.1——关闭
T40、T37、T38——100ms定时器
C0——计数器
2)梯形图:

网友M:
占个沙发,好好打擂,写程序ING,玻璃等我啊

网友N:
这里用西门子300实现,其中I0.0为起动,I0.1为停止:

网友O:
这里提供以i0.0为启动开关,i0.1为关闭开关的一个程序:

网友O:
m0.0为初始化置1,在OB100中实现。

网友P:
1 控制要求

某大型晚会现场设有长明灯10组、变幻灯8组、舞台流水灯15组、标语牌底色流水灯15组。变化规律如下:

1)变幻灯周期为60 s,8路负载接通规律如表1所示;

2)舞台流水灯有1 s和1 ms两种流动速率,正、反两种流动方向,有双灯6间隔、3灯5间隔、4灯4间隔三种流动细合方式:
3)标语牌底色流水灯速率为1ms,工作方式为正向亮至全亮,熄灭2ms后,反向单灯流动1周,熄灭2ms后,从中间向两侧分别点亮至全亮后,熄灭2ms,如此循环。

2 确定输入输出设备,选择PLC类型

该彩灯系统长明灯不需经过PLC控制,变幻灯及流水灯采用PLC控制。需设置总启动、停止按钮各1个,流水灯流动速率开关1个,流动方向开关1个,流动组合方式开关3个,输入信号共7个;输出有变幻负载8组,舞台流水灯及标语牌底色灯各15组。

考虑输入信号较少,而输出负载多,选择PLC基本单元FX2N-16MT,可提供8输入8输出,另配置输出扩展模块FX2N-16EYT两台,由PLC基本单元供电。灯组均通过无触头开关模块控制。

3 I/O分配表

根据控制要求,输入及输出设备端口分配如表2所示。

4 控制系统接线图

根据I/O端口分配表,系统接线图如图1所示。

5 梯形图程序

由PLC控制的彩灯有三类:变幻灯、舞台流水灯及标语牌底色流水灯。其变化时间周期1ms、1s分别由PLC内部特殊辅助继电器M8012、M8013控制。流水变化采用传送指令、移位指令实现。

系统运行初始化程序如图2所示,依次为启停控制、变幻灯初始化、舞台流水灯组合方式选择、标语牌底色灯初始化程序。

系统输出控制采用主控指令编程,如图3所示,依次为:变幻负载输出、舞台流水灯方向及速率控制、标语牌底色控制程序。

网友Q:
擂台一:霓虹灯广告屏控制——霓虹灯广告屏由8根灯管组成。
控制要求:
1) 系统由启动开关控制运行,由关闭开关关闭
2) 系统开启时,先是8根灯管同时点亮,保持5s,然后每隔1s关闭1根,全部熄灭后等待2s,又重新开始
3) 随时可手动关闭并复位系统
4) 要求用移位指令实现顺序关闭(这里只要编出程即可,因此也可以不用移位指令)
5)随便选择PLC,但是要有详细说明
注意:要有PLC控制电路和I/O分配表。

用西门子300实现:

网友M:
擂台二:
搞个不一样的,程序思路:根据8个灯点亮状态(按1秒),分为64部(哈哈,有点多了),因此可以指定一个64位的移位寄存器(M10.0-M17.7),移位寄存器的每一位对应一步。而对于输出HL0(Q0.0)分别在“1-26、35-55步”时被点亮,即对应移位寄存器位“M10.0-M13.0、M14.2-M16.6”置位为1,Q0.0置位为1,因此需要将这些位所对应的动合触点并联后输出Q0.0,其它的各输出点依次类推。(当然本题可以分段输出,可以减少并联)

1、接线图:

2、时序图:(有点大了啊)
3、程序:

网友M:
以上程序已经经过实验,没得问题!

楼主:
一等奖20MP:
EastW                        abcxiangdong
陈石头                        hh_clei
wyb2866255             wyb2866255
MadforG                     MadforG
cqu_rockwell            cqu_rockwell

二等奖10MP:
我隨風              LIUXD6909
welfare87        welfare87
hjcan                hjcan
花开_花落       the_wise

鼓励奖30积分:
zxjjynl zxjjynl

楼主:
本期到此为止,恭喜以上获奖者,希望大家继续参加我们以后的各期擂台!

网友A:
多谢楼主的褒奖!到今天为止,算是勉勉强强打了几期擂,当然最重要莫过于跟坛里的朋友在交流中学到了很多东西,重在参与,参与就会有收获!

网友N:
引用 网友A:
多谢楼主的褒奖!到今天为止,算是勉勉强强打了几期擂,当然最重要莫过于跟坛里的朋友在交流中学到了很多东西,重在参与,参与就会有收获!

网友R:
专业加密狗破 解,软件汉化,界面修改。QQ:1600451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