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工控PLC擂台第33期--PLC和触摸屏的通讯。

楼主(2011-04-03):
        写出任何一种PLC和任何一种触摸品运用于实际的通信的例子(实验和和工程例子均可),并写出在在触摸屏和PLC通信过程中容易影响通信速率的几大因素。

注意写清楚相关的用到的相关软件和相关通信参数的设置!

工控PLC擂台每周一期,本期下周末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西门子s7-200,CPU226CN与 台达DOP-B07S211触摸屏的通讯。

触摸屏的参数设定

PLC的参数设定

网友B:
      我以siemens plc s7-300 与siemens MP370 touch通讯,用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软件来建立通讯的每一步建立过程,我在下面的图里就不打注释了,一般我在图中的高亮指示处双击就进入下一图了。其实此题没有什么难度,组态完成后通过编辑下载PLC与touch(当然还要根据工程要求组态其它的数据)

网友B:
在触摸屏和PLC通信过程中容易影响通信速率的几大因素。

网友C:
还是台达屏与台达PLC简单,基本上每个都默认的就行。影响到速度的就是屏上的动画及动态相关的东东多不多,
下图使用:
PLC:台达EH3200R2
屏:  台达DOP05100S

网友D:
只说说需要注意的事项吧:

触摸屏一般都有常用PLC品牌的驱动,这样触摸屏与PLC之间的通讯就变得非常简单,只需要设置后通讯设置就基本没有多大问题。但容易让大家忽略的有如下情况:

1、触摸屏内置的驱动是跟硬件密切相关的,相同品牌使用不同的硬件就有不同的驱动,不能笼统的认为触摸屏有该品牌的驱动就把产品买回来。

2、有些品牌驱动对于硬件比较高,所以在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尽量购买原厂推荐或出品的,这样在寻求整体服务的时候不至于被厂家推脱自己的责任。

3、通讯就是网络的一部分,那么设置串口设置,统一的波特率、不同的网络节点就相当重要了。如果遇到通讯问题,首先就应该考虑硬件部分,有硬件网络测试工具就最好了。比如我原来做西门子的DP通讯的时候,总喜欢使用PC/PG诊断功能,包括通信卡和网络地址的诊断。

4、有些通讯有些特殊的设置,比如西门子的总必须勾选“总线上的唯一主站”。如果是这样,为啥不设置为确实是勾选的呢,真的是很奇怪西门子的做法,不知道现在是否已经将该勾选为缺省了。

 5、PLC的地址范围一般都比触摸屏支持的驱动地址范围要大得多,所以需要考虑的是不仅仅是地址冲突,还有地址范围的问题。

网友E:
好贴,学习中,怎么都喜欢用西门子的PLC啊,咋大家都不喜欢用日系的PLC呢

网友F:
顶一下,要是可以传照片我也传点 没办法了 跟着学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好贴,学习中,怎么都喜欢用西门子的PLC啊,咋大家都不喜欢用日系的PLC呢

这个就是参加的人太少了,其实富士的触摸屏是国际三大触摸屏生产基地之一!很多都是富士代工的!所以触摸屏有很多类似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于顶一下,要是可以传照片我也传点 没办法了 跟着学习吧

你把资料补齐全撒,然后申请VIP,不就可以上传了!!!

网友G:
西门子s7-200 226CN与 TP177b PN

网友H:
学习了。。。  都是N人啊

网友I:
佩服。。。。。。。。。。。。。。学习中,刚开始接触的三菱,现在感觉学习西门子的不适应。。。。。

网友J:
本设计是基于Wincc fiexible组态软件的文章,主要介绍TP177B PN/DP触摸屏的下载以及它与S7-300PLC通讯的问题。

西门子触摸屏常用的的组态编程软件有两中:一种是ProToo;一种是Wincc fiexible 。后者是前者的后继产品,会用ProToo编写触摸屏,少加研究就学会Wincc fiexible。
关于触摸屏的下载问题,首先要解决的触摸屏和PC机的通讯,到两者之间建立起通讯后在能进行程序的下载。
一、检测触摸屏和PC机之间是否通讯正常
检测触摸屏和PC机之间是否通讯正常,它只支持串口和CP5611的通讯方式。
点击开始菜单,在控制面板中双击“设置PG/PC接口”,出现如下窗口:

在这个窗口中有 常用的有四种通讯方式:PPI、MPI、CP Adapter(PROFIBUS)、TCP/IP(AUTO)——>Tntel(R) 825。
在上面窗口中有一个PC Adapter(Atuo)通讯选项,选重这个选项,点击窗口右侧册的属性,进入下面的对话框,在这个对话框中有自动总线配置文件检测和本地连接两个选项,点击本地连接选择正确的通讯接口:

上面对话框中有个启动网络检测(S)按钮,,启动网络检测按钮点后,如果通讯正常,窗口将出现一个手电筒在扫描,一般要等一会才能扫描出通讯信息,如果通讯不上就提示通讯失败,检查通讯电缆等设置,如下图:

如果通讯正常的话,能扫描出通讯信息,如下图所示:

检测到的网络属性显示网络类型和传输率以及最高站地址。C P5611(Atuo)通讯选项也可以进行网络的检测了。
当检测到网络信息时说明触摸屏和PC机通讯良好,可以进行组太程序的编写。
二、编写组态程序:
由于组态程序的编写比较简单,本文主要介绍触摸屏的下载和触摸屏和PLC的通讯问题,在组态程序的编写中主要介绍触摸屏和PLC的设置。
新建一个新项目,首先要建立通讯连接,这是触摸屏和PLC的通讯设置,在Wincc fiexible新建项目里打开通讯连接设置,界面如下:

在名称中为你的控制器取个名字“S7-300”,在通讯驱动程序中选择“STIMATIC S7 300/400”,在线选择根据需要选择。
完成这个窗口后,要进行下面窗口的设置:

上面对话框是设置触摸屏和PLC的通讯方式的。在他们通讯方式上共有MPI、DP和以太网三种方式。在左侧触摸屏接口的选择是选择IFB1和以太网的,在触摸屏上有一个IFB1口,MPI和DP通讯都通过这个接口。以太网是通过以太网接口通讯的。
选择IFB1后,配置文中选择MPI的话两者之间就进行MPI方式通讯,在设置中触摸屏的地址一般设置为1,PLC的地址一般设置为2,最高地址的设置根据你的需要设置而设置。要注意PLC插槽和机架一定要和PLC的硬件安装对应起来。
配置文中选择DP,两者之间要进行DP 方式的通讯,其他的设置和MPI的设置一样。
当接口中选择以太网时,那么两者之间要进行以太网方式的通讯,设置对话框如下:

打开你的触摸屏,看一下你的触摸屏IP地址,如果需要你也可以更改你的触摸屏IP地址,在下面的介绍中将说明怎么更改触摸屏的IP地址。

网友K:
pro-face 触摸屏与PLC通讯在净水系统中应用实例

在该实例中用到的触摸屏为GP37W2-BG41-24V ( 5.7 英寸,单色蓝白LCD ) ;PLC采用台湾 Fatek 公司 FB 系列 PLC 的一款,其型号为 FBe-28MC ( 28点,16 点IN / 12 点OUT ) 。

  1、工艺流程
  净水系统,由于其组成设备多,水的各种指标严格,如纯度、PH值、电导率等。HMI与PLC通讯引用在净水系统,很好的满足了工艺要求,改变了传统复杂的按钮控制方式。如下图示,净水系统的流程框图如下。

  该净水系统用到了许多水泵和阀门控制,当然还有许多传感器和检测器。这些检测设备获得的信号,通过电缆传送到PLC,PLC再对信号进行处理。PLC通过通讯电缆,将信息传送给HMI GP ,这样在HMI(人机界面)上得到显示,方便操作技术人员进行相应的操作。

  由于各个水箱的供水设备都是水泵,那么我们需要注意,水泵这种特殊的设备,不适宜频繁启动,否则容易损坏,降低使用寿命,甚至直接损坏。所以,我们需要对这种频繁启动采取避免措施。鉴于传感器只能对限位做出立即动作,即达到限位就有信号,保持通的状态;低于限位就没有信号,保持断的状态,电气设备较难改变。我们采用了对PLC编程的方式,来消除水泵的频繁启动问题,这是很容易解决的。我们给每一的启动-停止-再启动,设定一个时间段,保持这样的时间段,可以避免水泵的频繁启动。时间段的长短,可以根据工厂具体的需求来设定,这个在软件上是很容易实现的。

一、净水工艺控制要求
  根据附图Ⅰ,我们可以大概的了解净水系统整个的系统控制要求和流程。对于一个工程,其详细的现场工艺控制要求非常重要,它是PLC程序编写的准则和现场调试的校验标准。
  净水工艺控制要求:
  ⑴、原水箱通过外接设备供水,当原水箱液位检测为低的时候,原水泵停止运行;当原水箱液位检测为中的时候,原水泵运行;原水箱液位检测为高的时候,外接设备停止供水。
  ⑵、原水泵与加絮凝剂供给泵联动。
  ⑶、原水泵在开始运行的同时,浓水阀打开,开始排放浓水,2分钟后,一级高压泵自动启动,浓水阀自动关闭,停止排放。
  ⑷、PSL1压力差开关低压时,5秒钟后,一级高压泵停止运行。PSL2压力差开关高压时,一级高压泵立刻停止运行。
  ⑸、当原水泵停止运行的时候,一级高压泵停止运行。
  ⑹、中间水箱液位检测为高时,一级高压泵停止运行;中间水箱液位检测为中时,一级高压泵启动运行。
  ⑺、加阻垢剂计量泵与一级高压泵联动。
  ⑻、加NaOH计量泵与二级高压泵联动。
  ⑼、中间水箱液位检测为中时,二级高压泵启动运行;中间水箱液位检测为低时,二级高压泵停止运行。
  ⑽、纯水箱液位检测为高时,二级高压泵停止运行;纯水箱液位检测为中时,二级高压泵启动运行。
  ⑾、纯水箱液位检测为低时,纯水泵停止运行;纯水箱液位检测为中时,纯水泵启动运行。
  ⑿、纯水的电导率检测高时,纯水电磁阀门关闭,纯水回流电磁阀门开启;纯水电导率检测为低时,纯水电磁阀门开启,纯水回流电磁阀门关闭。
  ⒀、纯水泵与杀菌器联动。
  ⒁、清洗泵为手动状态运行。
  ⒂、系统有手动/自动两种工作运行状态。
  ⒃、停机控制为手动控制,当按下停机按钮,系统在5秒后自动停止。
  根据净水系统工艺控制要求,我们编写PLC程序,进行试验室测试,然后安装到净水设备上,进行现场调试。(PLC原程序参附程序Ⅰ)

二、PLC FBe-28MC I / O 点设置及中间存储器、定时器设置
  根据净水系统工艺控制要求,针对PLC FBe-28MC 的主机电气规格,我们对PLC的I / O
  点进行设置,并且将用到的中间存储器和定时器进行设置。
  在下表中,给出了PLC的I / O点对应的控制电气信号或设备;并对中间存储器、定时器进行选择设置。

  PLC FBe-28MC I / O(表 三)

  注:16 点的输入,X 7, X 14, X 15没有接输入信号;Y 12没有接输出信号。

  主要PLC FBe-28MC M、T

三、GP37W2画面程序编写
  Digital
公司GP系列可编程序触摸屏的画面设计及编成软件,在购买产品的时候可以获得。该软件为GP-PRO/PB3 for Windows (支持Windows 98 / Me / 2000 / XP 系统),目前最新的版本为 Version 7.01。(本文附件中包括了净水系统的PLC程序)在选择系统组成后,我们需要对系统进行编程,这里讲到的是对可编程序触摸屏的编程。既然是用触摸屏的触摸方式来控制该净水系统,我们需要做出画面,并设置按钮来,在手动控制环境下,按钮对应控制PLC中的中间存储器,从而达到控制PLC的目的。同样,在自动运行环境下为了把系统的各个电气设备的工作状态显示出来,以便现场控制技术人员采取对应的措施继续控制,我们需要做出报警画面,通过它来显示系统各个电气设备的工作状态,许多个指示灯,它们是功过监视PLC对应信号来显示的。

  HMI 画面的制作和GP程序的编写,我们都可以用GP-PRO / PB3 for Windows软件来完成,其具体的操作和相应的规则,可以参考书籍Pro-face 操作应用基础、Pro-face 高级应用手册和the Manual of GP-PRO / PB3 for Windows ,仔细学习一下,你就可以很轻松的完成HMI画面的制作和GP程序的编写。

  根据项目规则及净水系统工艺控制要求,并考虑调研得到的现场操作控制的需要,我们在对多套方案做出分析后,选择了本套方案,它满足控制的简单化,并易于现场技术员的控制。画面由五幅画面组成:主画面、控制选择画面、手动输入控制画面、自动控制状态显示画面和控制流程图画面。它们彼此间可以切换,并可以返回上一级画面,操作简单,且可以满足工厂现场控制需要。

  如下图示,我们举出两幅画面例子,一幅为主画面,另一幅为手动输入控制画面。

  在这里简要介绍一下画面的工作,当按下主画面时,我们进入控制选择画面,根据按钮提示下,按下手动输入按钮,则进入手动输入控制画面。根据工艺过程需要,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按钮按下,则相应的设备自动启动运行,按钮也会呈反色状态;若要其停止,则在相应按钮再按一次,则其相应设备停止运行,按钮也会恢复原色。

  这种按按钮来控制电气设备,是通过控制PLC的中间存储器来实现的,而其颜色的显示则是通过监视PLC相应输出信号的状态实现的。如图示,在按下二级高压泵按钮时,弹出一个窗口Bit Switch Setting ,可以看到Operation Bit Address ,显示的是M 105中间存储器地址,它即是表四中列出的M 105,二级高压泵手动输入控制按钮。Bit Invert 是指控制位可以通过触摸的方式来实现置位和复位双重控制。

  我们编写好的GP画面和程序最后需要的就是通过专用电缆GPW-CB02,通过PC上的串口和GP上的TOOL口,用RS232C通讯方式下载到GP上,这样GP的程序就算完成了。当然,我们可以通过使用仿真的方式,来查看画面的切换及程序的运行是否正确,为现场调试减少工作量。

四、PLC FBe-28MC 程序的编写
  FATEK FB系列PLC 之一FBe-28MC PLC 程序的编写可以用对应的FP-07程序书写器来编写。但我们选用了用PC ( Personal Computer )来进行编写。FATEK FB系列PLC的专用编程软件为 WinProladder Version 1.06(English) (支持 Windows 98 \ Me \ 2000 \ XP操作系统),该软件在购买FB系列PLC时,可以从公司获得。(本文附件中包括了净水系统的PLC程序)。

  该软件操作简单,采用梯形图(LED)编程方式。学习过电气工厂控制,具备一定的编程经验的技术员都能很快掌握。同时,我们也可以参考《永宏可编程序控制器FB系列-使用手册Ⅰ硬件篇&基础功能篇》,《永宏可编程式控制器FB系列-使用手册Ⅱ高级功能篇》该软件编程方便,传输下载程序都是很简单的。值得注意的事项是,我们在对编写好的梯形图程序,下载到PLC上的时候,我们需要对通讯参数进行设置。如下表所示:

  在这里我们举个例子来进行说明,利用高速计数器作等长度截断控制。
  工程结构:

  从系统结构很容易看出,X 2 是一个检测输入信号,它是相当于一个运行常闭开关,即当可以检测到来料的时候,X 2输入信号存在,整个系统才可以开始工作;当无法检测到来料的时候,X 2 输入信号不存在,整个系统停止工作。X 4 是一个启动开关,开启系统作用,一旦X 4输入信号存在,则系统开始自动运行。
  主程序:

  我们根据该系统工艺控制要求,为该净水系统编写程序。前面已经给出了该系统 I / O点的设置,并且给出了中间存储器、计时器的设置选择。在附表Ⅳ中,我们给出了该系统的整个梯形图程序,供参考。

  PLC程序编写好以后,我们就可以通过下载电缆,将PC上的程序下载到PLC上。到这一步,我们就完成了系统的软件部分。现在,我们可以通过GP-PLC通讯电缆,来实现系统的控制试验,最后则安装到机械设备上,进行现场调试。

  系统安装好以后,在后期的维护中,我们如果需要对GP程序或PLC程序进行更改,我们只需使用相应的下载电缆对GP或PLC上的程序进行下载到PC上,然后做出更改,仿真后,再重新下载到GP或PLC上,进行调试,试运行,直到符合要求即可。我们可以认识到该系统的后期维护非常的方便,使用效果很好。

网友L:
EC20系列PLC与富士触摸屏通讯

富士人机界面通过ModiconModbus的Modbus/RTU协议可与我公司EC20系列PLC进行通讯,硬件通讯接口为RS232或RS485。下面介绍富士人机界面与PLC的通讯设置和软元件访问。

一、EC20系列PLC通讯设置(ControlStar)
双击ControlStar中“工程管理器”的“系统块”,弹出系统块。

选择“通讯口”选项卡,将通讯口(0)或(1)(和硬件通讯接口一致)参数设置中选MODBUS协议。通讯口(1)既可RS232通讯又可RS485通讯,但只能选择其中一种通讯方式。
设置PLC的通讯串口,包括波特率、奇偶校验、数据位、停止位和站地址,确认是否与人机界面软件的设置一致。
注:PLC设置为“从站”,“传送模式”设置为“RTU模式”,并保证站地址的唯一性,无重复站地址。

网友L:
二、富士 UG00S-CW 2.40
1、通讯设置
在新建工程时设置通讯参数,或在已建工程中修改通讯参数。
单击[新建文件]图标,或[文件]中的[新建]。

或者:
将显示[PLC 选择]对话框。
选择[MODICON:Modbus RTU]后,单击[OK]。

变更PLC 类型则显示[通讯参数]对话框,单击[OK],将显示[屏幕编辑]窗口
注:PLC站地址不能为0;
“帧”设置为“RTU(标准)”;
当校验位为“奇”或“偶”校验时,数据位为8,停止位为1;
当校验位为“不”校验时,数据位为8,停止位2。

2、硬件接线
用户自制COM0端的通讯电缆时,引脚编号请以右上图为准;以下“COM0’ ”为与PLC COM0匹配的接口。一机一屏(采用RS232)

                                                                   一机一屏RS232通讯
3、软元件访问
UG00S-CW 2.40的地址类型如下表所示(详细的地址请参照附件表1):

访问EC20系列PLC的字元件组成的双字,请根据附件表1设置“设备地址”。
注:格式设为“+/-Int Double”;
双字的高低字的地址与UG00S-CW 2.40的相反,如下所示;
PLC的高低字顺序:
高字 低字
D0 D1
UG00S-CW 2.40的高低字顺序:
低字 高字
D0 D1
在触摸屏使用双字时,需在PLC用户程序中把高低字转换过来。

网友L:
通讯要点:
1、 设置PLC的通讯口为MODBUS协议,人机界面的PLC类型设为Modicon Modbus RTU
2、 PLC与人机界面设置相同的波特率、奇偶校验、数据位、停止位;
3、 PLC与人机界面设置不同的站点地址;
软元件访问要点:
注意EC20系列PLC内部软元件在富士人机界面中对应的地址类型和地址,其对应关系如下

 PLC与富士人机界面地址对应关系

注:对SD、SM元件进行写操作时,注意SD、SM的读写属性;建议不要进行写操作,需作为参数设置的除外,例如定时中断0的周期设置值SD66。

网友M:
支持一下16楼的帖子说的很好

我试了好久才连上

网友N:
ABB PLC PM571 与威纶触摸屏WEINVIEW MT510TV 通讯

连接方式:协议 MUDOBUS RTU,一对一,触摸屏做master,PLC 做slave;
过程:
1、制作数据线
1.1 MT510 到PC

2、软件设置
触摸屏软件 EasyBuilder 侧系统参数设置如下图:

注意点:以上设置都必须和PLC 侧设置一一对应!
PLC COM1 口设置:

3、触摸屏与 PLC 地址对应原则
触摸屏元件读取地址:
设备类型:1X 开关量输出
2X 开关量输入
3X 模拟量输入
4X 模拟量输出
模拟量操作为WORD 操作
模拟量设备地址 =0 段 PLC 字地址 + 1(因为PLC 的字节地址是从%MW0.0 开始,而触
摸屏最小设备地址为1)
开关量操作为BIT 操作
开关量设备地址 =0 段 PLC 字地址× 8 + 位 + 1
注意ABB PLC 中字地址的定义原则如下图:

举例1:

上图中所示数值输入元件写入 PLC 的绝对地址为:
设备地址2 - 1 = 1 即为%MW0.1
举例2:
PLC 绝对地址%MX0.100.7 在触摸屏中的设备地址为:
100 × 8 + 7 + 1 =808

网友O:
触摸屏通讯说明
重置系统为出厂设定
当使用者遗失或忘记MT8000的系统设定密码时,可以将DIP Switch 1设置为ON,其余DIP Switch保持为OFF,然后给MT8000重新上电。此时MT8000会先切换至屏幕触控校正模式,在使用者完成校正动作后会弹出一个对话窗口如下图。此对话窗口将询问使用者是否将MT8000的系统设定密码恢复为出厂设定,若为是则选定YES即可,反之则选择NO。

当选择为YES后,会弹出另一个对话窗口,如下图。此对话窗口将再次确认使用者是否要将MT8000的系统设定密码恢复为出厂设定,并且要求使用者输入YES做为确认,在完成输入后按下OK即可。(MT8000系列出厂时的系统预设密码为111111,但必须重设其它密码,包括download与upload所使用的密码皆需重设。)

注意:当进行MT8000的重置动作时,触摸屏内的画面程序以及所储存的历史资料将全部被清除。
以下为USB驱动程序安装说明:
1、 选择第二选项“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高级)”,并按下“下一步”。

2、“在这些位置上搜索最佳驱动程序”选项下勾选“在搜索中包括这个位置”,浏览驱动程序
安装路径指向C:\EB8000\usbdriver,按下“确定”及“下一步”。

3、 此时,计算机会从C:\EB8000\usbdriver安装Weintek HMI i Series驱动程序。

4、 当出现“完成找到新硬件向导”后,按下“完成”,即完成了驱动程序的安装。

5、 使用者可打开计算机管理 / 设备管理器,确认Weintek HMI i Seires是否安装成功。

三、创建一个简单的工程
1、在PLC中创建一个简单的程序,下载到PLC中,运行PLC。(例如:一个开关控制一个灯。)
2、打开Project Manager,如图:

3、点击EasyBuilder8000,选择“开新档案”,点击确定

4、选择型号与实际触摸屏的型号相一致,点击确定。

5、弹出系统参数对话框之后,选择“新增”。弹出“设备属性”对话框,设置PLC与接口类型。点击确定,完成设置。输入之前重设的密码,点击确定。点击下载。

编辑画面之后,保存画面,编译,下载。出现下载对话框,选择“USB下载线(支持i系列)”选择密码设置,

楼主:
一等奖1名,50MP获得者:
彩虹               纪强

二等奖8名,10MP获得者:
ye_w                        ye_w
cqu_rockwell         cqu_rockwell
花开_花落               the_wise
welfare87               welfare87
MadforG                  MadforG
hjcan                       hjcan
3CWQZ                   jsshwqz
勇者                         zyw3166

楼主:
本期到此为止,希望大家继续参加我们以后的擂台!!!!

网友E:
好资料,学习了,继续关注各位大侠们的精彩呈现

网友P(2011-05-09):
初学者 有哪位高人能不能帮我说说西门子PLC与台达触摸屏通讯的问题 QQ871540075 非常感谢

网友Q(2011-06-21):
好啊,一定好好戏看看,谢谢

网友R(2011-11-13):
牛人,佩服。。。。。。。讨论问题啊

516696173有意者加我QQ

网友S(2012-01-05):
好东西,先收下了,新手必备。

网友T(2012-05-23):
感觉不错 学学习 了啊 呵呵

网友U(2012-12-01):
翻开帖子说一个最近遇到的问题!

有一个项目,做程序的工程师已经离职,而且客户那个项目拖到现在才调试,于是我就去救火,出现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200PLC输出的传感器电源和开关电源输出的电源并联了,并且触摸屏电源是开关电源直供的,于是经常出现通信通断的问题,把两个电源分开,一切正常了。触摸屏是台达的DOP-B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