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选择

楼主(2011-04-03):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伺服系统中所选择的电机多大控制比较方便.比如说负载转矩是10Nm,要求的转速为1rpm. 那么选择多大的伺服电机比较好呢?现在有人说电机选择大一点没有问题,但另一些人觉得伺服电机选择过大不利于控制的稳定性。

      坚持伺服电机选大一点没问题的人的观点是:伺服电机在空载时都没有问题,那带一点载也应该没有问题。

      但另一些人认为:电机如果过大,只要输入一点点的电流,因负载比较小,所以转速的波动比较大,即加速度比较大,所以系统的转速稳定性不好。

      不知各位对这个问题是如何看的,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分享一下。

网友A:
适用为度!小马拉大车,大马拉小车都会出现控制问题!

网友B:
伺服电机选型的首要指标是力矩,包括堵转力矩,额定力矩,如果有必要,也可以向厂家索取S3和S6的力矩;

其次是速度,额度转速,低速平稳性,带载定速运行的平稳性;

再次是转子惯量和系统适用的惯量比范围,以及应用对系统快速性的需求;

剩下的,是供电电压,电流范围,以及相应的配电容量。

楼主:
to 波恩: 什么是S3和S6的力矩?以前没有听说过。

楼主:
to ACScontrol:“小马拉大车,大马拉小车”,在伺服系统中,马就是电机的力矩能力,车就是系统惯量。但是如果一个负载的转动惯量相比电机的转动惯量比较小。那这句话又作怎么解释呢?即在一个低负载惯量的系统中,电机力矩的大小对控制精度的影响是怎样的

网友B:
查查电机工作制

S1:连续工作制,以确定负载率连续运转。

S3:断续工作制,以目标负载率短时工作x%时间,停机1-x%时间,以此循环下去。

S6:连续周期工作制,以目标负载率短时工作x%时间,空载1-x%时间,以此循环下去。

网友B:
控制精度一般未必取决于力矩大小,惯量比决定的主要是系统的快速性,大马拉小车的好处就是快速响应,小马拉大车则往往用于对快速要求不明确的场合。

楼主:
谢谢波恩的回复,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你的意思,如果伺服系统特别关注系统的跟踪精度,那电机还是选择大一点好.

网友B:
需根据应用适度选择,能否说说打算用在什么上面?对位置跟踪精度有何要求?

楼主:
应用到转台上,要求位置跟踪精度一般为1角秒左右.系统的速度一般为15角秒/秒.象这种系统,伺服电机的选择是否也适用于电机选大一点没问题吗?

网友B:
跟踪精度1角秒可是不低的要求!速度15角秒/秒的速度,也就是1天转一圈,对速度控制的要求也是很不低了!看起来像是天文台的星体追踪设备。

不论是什么设备,都得看负载,以及驱动模式,欧洲天文台和紫金山天文台都有用超大直径的直驱力矩电机实现星体追踪的先例。

网友C:
编码器分辨率要够高的话,这个速度没有问题。至于精度,自己校准或补偿吧。大尺寸电机就多用几个读书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