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柜除尘的好方法

楼主(2011-04-03):
刚到新公司电柜里一层灰,各位电柜除尘有什么好方法没?

网友A:
吹 吸 扫 吸尘器 老虎吹 小刷子

网友B:
吸尘器 ,吸尘器, 吸尘器.

网友C:
吸好,吹的到处都是,不安全

网友D:
皮老虎最好,最好停电除尘,还可用毛刷做辅助除尘。

网友E:
以前都是用吸尘器来处理

网友F:
如果你那电控柜很长时间没出过尘了,估计吸尘器没啥用,很多灰尘都沾上面了,吸不干净。最好是用老虎吹和小刷子将灰尘刷下来,最后再用吸尘器。

如果你不闲烦的话,就只用刷子刷。我现在公司是做板材的,所以灰尘很大,一般我们都用刷子刷

网友G:
最好给电柜单独设个控制间,那样即使再恶劣的环境也能搞定

网友H:
皮老虎、空压机、小刷子

用空压机的时候要注意气管内的冷凝水

网友D:
引用 网友I:

电气除尘是不能用空压机的风,因为气体里含水分,如进入电气柜,导致绝缘下降,会引起短路事故...!

网友J:
用电老虎吹,戴上防尘品罩哦。

楼主:
对:悬崖上的要塞 关于

如果你那电控柜很长时间没出过尘了,估计吸尘器没啥用,很多灰尘都沾上面了,吸不干净。最好是用老虎吹和小刷子将灰尘刷下来,最后再用吸尘器。

如果你不闲烦的话,就只用刷子刷。我现在公司是做板材的,所以灰尘很大,一般我们都用刷子刷

内容的回复:
我公司也是做板材的,他们很长时间没除过尘了3年了

网友K:
停下电来用吸尘器吸是最好方法

网友D:
             一般电气柜每年最少要除一次尘,如配电房高压柜、低压柜及功率补偿柜就要保持清洁,配电房设施要做好防尘工作很重要,我工作的几个单位,配电房都与家庭卫生一样,地面全是地砖或水磨石,窗户一般尽量少打开,电气怕灰尘积聚,天气再潮湿,长三角等地区还有时霉天气,灰尘一多,就会造成电气柜短路故障。

欢迎同行加入“华东维修电工”QQ群:普通群 14739840  高级群:14232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