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的plc编程问题

楼主(2011-04-03):
2500转4倍频的旋转编码器旋转一周PLC   A向接受脉冲好像是10000个,    B相脉冲也是10000个

想知道有PLC的高速计数器如何处理这个信号,我是不是等A(=10000)+B(=10000)时输出一个信号让PLC输出一个位比如10.00 这时我认为旋转了一周了呢?这种方法我自认为不可取,以为等我让电机停止时电机已经旋转了一周多了。或者我让A=9000   B=9000时电机慢速行驶,如果是这样我把编码器传递过来的脉冲存放在哪里啊?这些脉冲我怎么接受呢?   还有就是计数器怎么设置啊?

恳请高手们给个小程序给小弟学一下!!!

网友A:
"2500转4倍频的旋转编码器旋转一周"?

一般計算方式是(CW方向)A相上升沿為1,B相上升沿為2,A相下降沿為3,B相下降沿為4,如此轉一圈剛好是10000Pulse,並不是"A(=10000)+B(=10000)"

高速計數器都有A,B,Z相輸入.

程式利用CTBL指令設計一高速計數器,計數到達時中斷副程式執行,這樣才是高速控制方式.

网友B:
真是受教了,如果加点小程序在里面就更完整了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