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04-16-工控擂台-万能电动断路器工作原理?

楼主(2011-04-03):
接触过DW16万能多路器的请讲解一下DW16万能电动断路器工作原理,有图最好!!

没接触过的请介绍任一万能断路器的工作原理?

网友A:
DW16系列万能式断路器适用于交流50HZ,额定电流至6300A,额定工作电压至1140V的配电网络中,用来分配电能和供电线路及电源设备的过载、欠电压、短路保护之用。壳架等级额定电流630A的断路器也能在交流50HZ,380V网络中供电动机的过载、欠电压和短路保护。 断路器在正常条件下可作为线路的不频繁转换之用,壳架等级额定电流630A的断路器还具有抽屉式结构和限流断路器,在正常条件下也可作为电动机的不频繁起动之用。限流断路器由于具有限流特性,特别适用于可能出现大短路电流的网络。

网友B:
  1)结构: DW16万能式断路器主要由自由脱扣机构、触头系统、过电流脱扣器、灭弧系统等组成,触头系统、过电流脱扣器均装在断路器的底板上,触头系统的上面装灭弧系统,右侧装有自由脱扣机构通过主轴与触头系统相连,左侧装辅助开关。触头材料采用特种合金,有良好的抗熔焊性和低接触电阻。灭弧室栅片为平行布置,灭弧壁采用耐弧塑料制成,并配置隔弧板从而提高了断路器短路分断能力。

 2)适用场合:DW16系列万能式断路器适用于交流50Hz、额定电流100A至4000A, 额定工作电压400V或690V的配电网络中,用来分配电能,保护线路和电源设备的过载、欠电压、短路。在正常条件下可作为线路不频繁转换之用,额定电流160A至630A的断路器也可作为变压器中性点直接接地的TN配电系统中单相金属性对地短路保护之用。DW16-630还可在交流50Hz、380V网络中用作电动机的过载、欠电压和短路保护之用,在正常条件下可电动机的不频繁起动之用。

网友C:
工作原理

  DW15-1000断路器工作原理如附图所示。按下SB1,380V交流电从接线端子{41}经过{43}和辅助触头,通过继电器的线圈(2-10)。回到{42},对继电器加电。继电器得电工作,触点9、11吸合,继电器自保。此后,380V交流电从接线端子{41}经过继电器触点11-9-7-6-3-1,通过电动机M,回到{42},对电动机加电。电动机得电工作,释能弹簧拉紧,储能指示显示为“储能”状态。

  按下SB2,380V交流电从接线端子{42},通过释能线圈,经过辅助触头、接线端子{44}、SB2、{49},回到{41},对释能线圈瞬间加电,释能弹簧释放,辅助触头闭合,继电器复位,主触点闭合。

  按下SB3,380V交流电从接线端子{41},经过{47}、{46}、SB3、{45}和辅助触头,通过分励线圈,再经过{48},回到{42},对分励线圈加电。分励线圈吸合,拉开分励弹簧,带动分励触点断开,主触点断开,辅助触点断开。万能断路器各器件恢复初始状态,为下一次工作做好准备。

  在开始工作时,欠压线圈就已被加电而闭合,并监视电压的状态。当低于330V时,欠压线圈断开,带动分励触点断开,主触点不吸合。

网友D:
正常工作条件及安装条件
、周围空气温度上限值不超过+40℃, 下限值不低于-5℃,且24h的平均温度值不超过+35℃;
注1:下限值为-10℃或-25℃的工作条件,在订货时用户须向制造厂申明;
注2:上限值超过+40℃或下限值低于-25℃的工作条件,用户应与制造厂协商。
2、安装地点的海拔不超过2000m;
3、大气相对湿度在周围空气温度为+40℃时不超过50%,在较低温度下可以允许有较高的相对湿度,例如在+20℃时达90%,对由于温度变化偶尔产生的凝露应采取适当的措施;
4、污染等级: 3级;
5、安装类别: 断路器IV;辅助电路除欠电压脱扣器线圈、电源变压器初级线圈与断路器的相同外,其余为Ⅲ。
结构特征
DW16万能式断路器主要由自由脱扣机构、触头系统、过电流脱扣器、灭弧系统等组成,触头系统、过电流脱扣器均装在断路器的底板上,触头系统的上面装灭弧系统,右侧装有自由脱扣机构通过主轴与触头系统相连,左侧装辅助开关。触头材料采用特种合金,有良好的抗熔焊性和低接触电阻。灭弧室栅片为平行布置,灭弧壁采用耐弧塑料制成,并配置隔弧板从而提高了断路器短路分断能力。断路器还可根据需要安装电动机、杠杆、电磁铁(只适用于630A以下壳架等级电流)等操作机构。

网友E:
DW16系列万能式断路器(以下简称断路器)为交流50Hz,额定电流100A至4000A,额定工作电压为400V或690V, 主要用于配电网络中,用来分配电能,保护线路和电源设备的过载、欠电压、短路。在正常条件下,可作为线路的不频繁转换之用。额定电流100A至630A断路器还可在交流50Hz、380V网络中用来保护电动机过载、欠电压和短路。在正常条件下,还可作为线路的不频繁转换之用。额定电流160A至630A断路器也可作为变压器中性点直接接地的TN配电系统中单相金属性对地短路保护。

网友E:
额定壳架等级电流
  630A、2000A、4000A
额定电压
  400V、690V、
额定电流
  100A、160A、200A、250A、315A、400A、630A、800A、1000A、1600A、2000A、   2500A、3200A、4000A
操作方式
  手柄操作、杠杆操作、电动机操作
接线方式
  垂直进出线、水平进出线、垂直进线,水平出线、水平进线,垂直出线
欠压脱扣器
  AC400(或380V)、AC230(或220)
分励脱扣器(Us)
  AC380V、AC220V、DC220V、DC110V
电动操作(Us)
  AC380V、AC220V、DC220V、DC110V
辅助触头
  3a3b 5a5b
脱扣方式
  电磁脱扣、热-电磁脱扣
选用建议
  电磁脱扣如果用于电压为380V三相异步电动机额定电流数可以电动机功率千瓦数数乘以三

网友D:
结构特征
  断路器具有手动,杠杆传动和电动机操作方式,过电流保护具有过载长延时动作脱扣器,单相接地保护具有瞬时或延时动作脱扣器。
  断路器瞬时过电流脱扣器为电磁式,过载长延时脱扣器由电流互感器及双金属式热继电器组成,单相接地保护脱扣器由电流互感器接地组件,分励脱扣器组成,其中接地组件有电子式和电磁式两种,可由用户选用。
  断路器触头选用特殊陶冶金材料,灭弧罩采用耐弧和栅片灭弧方式,提高了断路器的短路分断能力和抗熔焊性能。

网友D:
低压断路器的工作原理

低压断路器也称为自动空气开关,可用来接通和分断负载电路,也可用来控制不频繁起动的电动机。它功能相当于闸刀开关、过电流继电器、失压继电器、热继电器及漏电保护器等电器部分或全部的功能总和,是低压配电网中一种重要的保护电器。
低压断路器具有多种保护功能(过载、短路、欠电压保护等)、动作值可调、分断能力高、操作方便、安全等优点,所以目前被广泛应用。
低压断路器由操作机构、触点、保护装置(各种脱扣器)、灭弧系统等组成。
低压断路器的主触点是靠手动操作或电动合闸的。主触点闭合后,自由脱扣机构将主触点锁在合闸位置上。过电流脱扣器的线圈和热脱扣器的热元件与主电路串联,欠电压脱扣器的线圈和电源并联。当电路发生短路或严重过载时,过电流脱扣器的衔铁吸合,使自由脱扣机构动作,主触点断开主电路。当电路过载时,热脱扣器的热元件发热使双金属片上弯曲,推动自由脱扣机构动作。当电路欠电压时,欠电压脱扣器的衔铁释放。也使自由脱扣机构动作。分励脱扣器则作为远距离控制用,在正常工作时,其线圈是断电的,在需要距离控制时,按下起动按钮,使线圈通电,衔铁带动自由脱扣机构动作,使主触点断开。

若去掉脱扣器,当电路发生故障后,脱扣机构无法动作,会使故障范围扩大。

网友F:
工作原理:欠电压线圈得电后才能开始工作。启动按纽给电磁线圈送电,断路器吸合,停止按纽(常开)给跳匝线圈送电后,断路器断开。

楼主:
20MP获得者:

10MP获得者:
勇者 zyw3166
hjcan hjcan
zxjjynl zxjjynl
花开_花落 the_wise
jingtao 惊涛骇浪

20积分获得者:
djgyy djgx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