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04-19-工控擂台-调节阀的气开、气关就是正作用与反作用?

楼主(2011-04-03):
有人认为,调节阀的气开、气关就是正作用与反作用,这种理解对吗?为什么?

网友A:
不能简单的理解为二者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1、关于气开型和气关型:所谓气开型、气关型原是针对气动调节阀类执行器而言的,指气源断开时阀门是全开还是全关?后来也泛化了,对于电动执行器也借用类似的说法,即能源突然断开或消失瞬间,阀门的自动作方向是如何的-----是阀门自动全部打开还是自动切断关闭?这形成了气开和气关的不同区分。气开和气关往往是根据过程控制在工艺和安全角度的要求事先确定下来,在据此去确定控制器、执行器的正反作用方向。

2、在控制系统中,控制变量对被控变量的作用应该与干扰作用对被控变量的作用方向相反,才能使被控变量恢复到给定值,这就有个作用方向的问题,不仅是执行器,控制器、被控对象、检测元件、变送器等都存在正、反作用方向的问题,而擂主所说的正、反作用应该是针对执行器(调节阀)而言的,控制器的正、反作用方向关系到系统能否正常操作和安全运行。所谓正作用、反作用是指的当输入变化时,输出的变化方向。具体到调节阀,当输入的信号(如0--10v 、4--20MA信号、0.02---0.13MPa气压信号等)逐渐增大或减小时,阀门的输出(也就是阀门的开度)是增大还是减小,这决定了这个阀门是正还是反作用型的,也就是在阀门控制开度特性曲线上是各点的导数是正的还是负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调节阀这样的执行器,气开和气关的分类与正、反作用的分类还不能等同、不可混淆!调节阀的作用方向取决于其是气开型还是气关型阀门,当控制器输出(也就是执行器的输入)信号增加时,气开阀的开度增大,流过阀体的介质流量增大,这是正作用方向的;反之,对于气关阀,当输入信号增加时,阀的开度减小,流过阀体的介质流量减少,这就是反作用方向的。

网友B:
    调节阀:当信号增加开度增加的为风开阀,当信号增加开度减小的为风关阀。阀芯有正装和反装。正作用执行机构与正装阀芯相配则为风关阀,与反装阀芯相配则为风开阀;反作用执行机构与正装阀芯相配则为风开阀,与反装阀芯相配则为风关阀。

题中说法不完全正确,这要取决于阀门的类型:

1)如果阀座,阀芯可以掉方向,那么执行机构的正反作用和阀门气开气关没有必然联系。比如国家统一设计的ZMAN阀 。

2.)对于不能调整方向的阀门,那么执行机构的正反作用和阀门的气开气关就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大多数这样的阀是正作用是气关,反作用是气开。比如ZMAP 或套筒阀。

网友C:
不对,这要把执行机构的汽缸和阀芯联系起来,因为在阀门的一个控制回路中有控制器、执行机构和阀芯,这三个环节都有正反作用,所以要想看整个控制回路的作用方式不能单拿哪一个的作用方式来衡量。

网友D:
       调节阀的动作分气开型和气关型两种。气开型是当膜头上空气压力增加时,阀门向增加开度方向动作,当达到输入气压上限时,阀门处于全开状态。反过来,当空气压力减小时,阀门向关闭方向动作,在没有输入空气时,阀门全闭。
       反作用:被控量增大,而需要调节器输出减小
       正作用:被控量增大,而需要调节器输出增大
       根据具体的工艺流程的介质和生产安全来决定。具体怎样去实现气开还是气关。因为执行机构有正作用和反作用方式。而阀又有正装和反装。所以综合起来就有4中组合方式。
        执行机构 阀安装形式 调节阀
           正作用       正装          气关式
           正作用       反装          气开式
           反作用       正装          气开式
           反作用       反装          气关式

网友E:
正反作用与用途;阀芯正反安装有关系,

1,阀芯正装、气源正作用,则阀门为气关阀

2,阀芯正装、气源反作用,则阀门为气开阀

3,阀芯反装、气源正作用,则阀门为气开阀

网友F:
调节阀是一种能够调节流量的阀门,虽然其型号多样,结构不同,但是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一个是手动操作的阀门,现场工艺管道的各种闸阀就是这种阀门,通过人工转动手轮对管道内流量进行调节。另一种就是能够远程控制的阀门就是我们普通意义上的调节阀(有的现场带手动操作)。不管是现场的阀门还是能够远程控制的调节阀其都是分为两部分执行机构和调节机构。

调节阀的执行机构就是通过控制室的信号控制能源(仪表风、电机、液压)的大小作用执行机构,然后作用于阀芯式节流面积发生变化,起到调节流量的目的。

现在用的仪表风作为能源的大多数是气动薄膜调节阀,这样的调节阀执行机构气源的进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气源从膜头上方通入,即气室在上部,下部是平衡弹簧,连接阀杆的推杆随着进入气室的气压增大而下移,这种执行机构叫正作用,另一种是气源从膜头下方通入,气室在下方,平衡弹簧在上部,阀杆连接阀杆的推杆随着进入气室风压的增大而上移,这种执行机构叫反作用。

气动薄膜调节阀的调节机构形式多样,主要是连接着阀杆下部的阀芯形状多样,其与阀座之间形成节流面,通过调节节流面的大小来控制流经调节阀的介质的流量,不管阀芯形状怎样其最终的形式也是四种即:连接阀芯的阀杆下移,阀芯与阀座的流通面积减小;连接阀芯的阀杆下移,阀芯与阀座的流通面积增大;连接阀芯的阀杆上移,阀芯与阀座的流通面积减小;连接阀芯的阀杆上移,阀芯与阀座的流通面积增大。

因此执行机构与调节机构组成的调节阀有四种形式,但是不管怎样的组合,若控制室来的信号增大,调节阀的流通面积减小,即控制室来的4-20mA信号变大,其造成流经调节阀的介质流量变小,则这个调节阀就是气关阀。控制室来的信号增大,调节阀的流通面积增大,即控制室来的4-20mA信号变大,其造成流经调节阀的介质流量变大,则这个调节阀就是气开阀。

过去的调节阀由于执行机构气室膜片的限制,其进入气室的仪表风信号是0.02——0.1MPa,这样的调节阀需要电气转换器来实现控制信号与仪表风压的装换,其没有反馈信号,控制质量不高,加上执行机构输出的力矩小,因此其调节机构的不平衡力大,因此设计了很多形状的阀芯,还有正装、反装之分,就是为了消除介质不平衡力对阀芯的影响。因此那时的调节阀结构复杂,其执行机构和调节机构组成的气开、气关形式多样。

现在的调节阀其气室膜片的性能得到提升。大部分气室能够接受0.24MPa以上的仪表风,因此大都是用了阀门定位器,其有了阀位反馈,控制精度升高,加上其执行器推力增大,抵抗介质压差不平衡力的能力得到提高,加上阀芯反装的调节阀维护维修、安装都不方便,因此现在的调节阀阀芯基本上都是正装结构,所以调节阀的形式变成了两种,就是执行机构随着控制信号变大,造成阀杆下移,引起介质流量变小,就是气关阀,执行机构随着控制信号变大,造成阀杆上移,引起介质流量变大,就是气开阀。因此现在的调节阀可以这样区分,若执行机构的气源输入口在上部,那么就是气关阀,若在下部就是气开阀。这个若不放心从调节阀名牌上可以区分,B是气关阀,K是气开阀。

还有单作用汽缸式的气动蝶阀、球阀也可以当做调节阀使用,这样的阀门其调节机构结构简单,因此其气开、气关形式由执行机构的汽缸决定。

气开、气关阀的选择,主要关心的是事故(突然停电、停气)状态下,调节阀的状态,若调节阀控制的是装置的进料、燃料、或介质时危险物应该选择气开阀,若是控制着装置出料或介质在内部易造成事故危险,应该选择气关阀,总之就是在故障下保证装置安全,还有造成损失最小的原则,当然有些地方也可以混用,因为若装置突然停电、停风必然造成装置停车,工艺人员都要到现场通过手阀来切料和处理。

我们不管现场调节阀怎样的结构,怎样的形式,我们要实现的就是在控制室内我们让调节阀关闭,则流经调节阀的流量变小,若我们要求调节阀开大,则流经调节阀的流量变大。随着控制水平提高,人们不再满足通过人工在控制室对现场调节阀实行遥控,这种方法不但工作量大,而且控制质量差,因此使用了调节器,这个调节器就是用来取代人的大脑的,其根据现场来的检测信号和给定信号得出偏差值,然后输出调节阀的开关信号, 因为调节器输出的阀位控制信号都是默认为是关阀信号,即输出的阀位0——100%对应于4——20mA。

若现场的调节阀是气关阀,则这个调节器输出的控制信号与现场的调节阀一致,实现了控制器偏差增大——输出变大——现场阀门关闭——介质流量变小——检测信号变小——偏差变小——现场参数达到工艺要求,控制回路实现负反馈。

若现场的调节阀是气开阀则这个则这个调节器输出的控制信号与现场的调节阀相反,造成了控制器偏差增大——输出变大——现场阀门打开——介质流量变大——检测信号变大——偏差更大的——现场参数失控,控制回路变成正反馈。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个调节器的输出进行变换,使输出的阀位0——100%对应于20——4mA。 这就是调节器的反作用。这样才能使被控参数能够稳定。

因此我们对调节器也设置了正反作用,目的就是为了实现控制回路的负反馈,是系统趋于稳定 。

由此可见气开、气关形式是对调节阀来说的,正反作用是对调节器来说的。

网友G:
这种理解不对。
调节阀由执行机构和阀体部件两部分组成。调节阀一般采用气动薄膜(有弹簧)执行机构,其作用方式有正、反两种。信号压力增大时,推杆下移的叫正作用执行机构;信号压力增大时,推杆上移的叫反作用执行机构。
阀体部件分为正、反装两种。阀杆下移时,阀芯与阀座间流通截面积减少的称为正装式,反之称为反装式。
调节阀的作用方式分为气开和气关两种,有信号压力时调节阀关,无信号压力时调节阀开的为气关式,反之为气开式。气开、气关是由执行机构的正、反作用和阀体部件的正反装组合而成。组合方式如下:
所以,把气开、气关理解为正、反作用是不对的。

网友C:
这种理解是不对的!

气开通常说“有气就开”,即“FC”(在故障状态为关闭);气关通常说“有气就关”,即“FO”(在故障状态为打开)。而正反作用与阀芯正反安装有关系,以气动薄膜调节阀为例,
阀芯正装、气源正作用,则阀门为气关阀
阀芯正装、气源反作用,则阀门为气开阀
阀芯反装、气源正作用,则阀门为气开阀
阀芯反装、气源反作用,则阀门为气关阀

正、反作用不应该是阀门本身的描述,应该是对控制回路作用形式的描述, FC 表示气源故障时 阀门关 对应 气开阀 正作用 那么如果将你所描述的阀门用在一个控制液面的入口阀门上,当液位测量值PV大于设定值SP时按照你所说的正作用调节,那么液位就会继续升高无法实现控制调节回路的闭环,因此应该选用反作用调节器,。 我个人理解,阀门的FC、FO、FL是国际上对于阀门故障位的描述,气开、气关是国内关于阀门的故障位的描述,只是国内是从阀门的作用形式的角度描述,而国际上是从当故障时阀门应处在什么位置安全的角度来描述,至于我们在控制回路里选用什么形式的阀门取决于工艺过程,当故障时阀门处于什么位置才能保证装置或者工艺生产过程的安全来考虑。这样的话对于控制回路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比如我前面所举例,如果无法实现控制回路的负反馈,就无法实现闭环调节,为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才在调节器上设计了正反作用,现代DCS的出现将二次仪表的功能均通过软件和模块化卡件来实现了,所以正反作用的设定也就进到DCS的组态中去了。 FC 表示故障时 阀门关 对应 气开阀 FO 表示故障时 阀门开 对应 气关阀 FL表示故障时 阀门保位 是关于阀门的描述至于正、反作用是关于阀门控制回路的作用形式的描述。 补充一点,自控专业在做控制回路方程式的时候经常将气开阀作为正对象,气关阀作为负对象,所以才会使大家产生混淆。

楼主:
20MP获得者:
cqu_rockwell cqu_rockwell

10MP获得者:
Piston topkingjun
jiaoanpeng jiaoanpeng
jingtao 惊涛骇浪
hjcan hjcan

20积分获得者:
AQD008 AQD008
welfare87 welfare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