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__200 SF RUN STOP 指示灯全亮 是程序问题吗

楼主(2011-04-04):
s7__200 SF RUN STOP 指示灯全亮 是程序问题吗

网友A:
能和电脑通讯吗?描述的太简单了。

网友B:
应该和应用程序无关,这几个LED灯由PLC系统程序控制其亮灭状态,只要PLC内的系统程序正常就不该出现同时亮,如果这样同时亮,可能是硬件故障或者系统程序损坏,那样的话PLC恐怕也就不能用了

网友C:
全亮,这样,你使用万用表查看一下24V和5V是否正常,24V可以直接查看下排端子。5V可能只能查CPU上的串口管脚

网友D:
是电源问题。(我的第一感觉)

因为正常情况电源丢电后会出现全部三个灯都亮。

网友E:
请问是不是指示灯黄色的,如果是请重启PLC(RUN-STOP-RUN)这样指示灯会变成绿色,就可以了。

网友F:
程序里边是不是有强制值呀???

网友G:
把CPU的程序都清一下,然后下载,应该是有强制的变量QQ:1936992623

网友H(2012-07-08):
我的PLC出现了我解决不了的问题。

本来做的是温度控制的实验,接好线,下载程序后,STOP指示灯一直亮,而RUN指示灯闪一会就灭了,而SF指示灯也是在几秒后一直为红色。  这时无论我怎么改程序和接线,都无法解决。

我开始换程序(原先在这个PLC中可以运行的),但换过程序一会,在电脑中可以仿真,但到了PLC上还是上述的现象。

STOP一直亮,RUN闪一会就灭,SF是等一会就一直亮。

网友I:
还没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J:
等待揭晓答案。初学者没见过。

网友K(2018-08-13):
引用 网友H:
我的PLC出现了我解决不了的问题。本来做的是温度控制的...

可能一,改的程有错误,或者程序扫描时间太久了,因为西门子的PID指令运行速度比较慢,如果中断开启速度快,比如1ms,可能会导致太经常进中断,使PLC扫描周期加长,所以报错误:可能二,使用的PLC是假的产品,耐特PLC的PID指令运行速度是西门子的3倍左右,不会出现同类的情况,并且耐特PID的使用方法同西门子PLC完全一致,是PID温度控制的理想解决方案。

网友L:
谢谢楼主分享,正好可以用到楼主好人,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