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个不同机器的PLC输入1个常开信号

楼主(2011-04-04):
在本地有一个继电器的常开触点信号,通过电缆放至50米外的现场,然后并接分成了2路常开触点型号,进了2台各自独立的设备,现在需要把线接至2台机器的PLC输入模块内,但这样的话2个PLC的24V就会冲突,如果不改变电缆的现状,而且电缆不接电源和中继再放大的话,需要怎么做?

网友A:
加个电源,用无源方式接线

网友B:
加一个继电器,用继电器的两组触点分别给两个设备信号。

网友C:
如果两台设备近的话。。电源共零。。。

网友D:
加个继电器,用现有的信号做线圈电压,有两个常开干接点做分别的回路,应该不会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