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菜鸟求助 wincc画面问题

楼主(2011-04-04):
很急很急的!前辈们指点一二!
用wincc做一个动态画面,目的是 :随着时间的增加,电渣炉内的钢锭形成的过程。具体点就是:比如说一个矩形在t=0时刻是黄色的,然后t增加,矩形颜色变深桔黄—红—红棕—深红—黑,最好是更细致些 也就是钢水冷却下来的过程颜色变化,用什么方法可以使颜色看上去变得不是很突然?

网友A:
仅Wincc7版本开始使用渐变色,因此如果你使用该版本以下的版本,你需要使用脚本,调用RGB函数,来慢慢的改变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