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据采样插补后得到的插补增量,如何使用?

楼主(2011-04-04):
这几天在看数控的基本原理,明白基本的插补算法分两大类:一是脉冲增量插补算法,每次插补会产生一个增量脉冲去驱动步进电机(我理解也应该可以驱动脉冲接口的伺服电机);第二种就是数据采样插补,其每次插补产生的是一个时间标量(资料里面写的),是一个位置增量,这个位置增量该如何处理去驱动脉冲接口的伺服电机的??是通过这个位置增量产生对应的脉冲数吗?还有就是脉冲的频率怎么确定?迷糊中。。。

网友A:
定周期产生确定的脉冲数,频率不就自然有了!

楼主:
感谢波恩的回复。从波恩的回复中我是否可以确定上述提出的问题两点:
1.数据采样插补在每个插补周期得到一个位置增量,通过这个位置增量产生对应数量的脉冲数驱动脉冲接口的伺服系统。位置环是由伺服系统保证的。
2.由于插补周期是确定的,故每个插补周期产生的脉冲数可以与速度对应,即位置增量越大,产生的脉冲数越多,相应就是速度越快。
  不知以上两点理解是否正确?

楼主:
请刘版主对上述问题提出指导,谢!

网友A:
理解基本正确!

楼主:
感谢波恩的回复。插补得到的位置增量再送入DDA(脉冲增量插补)输出插补脉冲,就可以驱动数字伺服系统。

网友A:
驱动脉冲接口的伺服,数字伺服也有串行实时总线接口的。

楼主:
如果是串行实时总线接口的话,插补器输出的位置增量直接通过总线送给伺服系统,这样应该会更简单些!

网友B:
那基准脉冲插补法的缺点是输出脉冲的最大速度取决于执行一次运算所需的时间,所以进给速度受到一定的限制怎么理解?执行一次运算所需的时间是指哪个时间?望赐教!谢谢!

楼主:
对于DDA插补,一次运算就是做一次积分,如果有溢出则输出一个脉冲。DDA插补如果用硬件实现是很轻松的事情

网友C:
恐怕各大运控产品的实现方法未必这样吧

楼主:
北欧说得对,最基本的思路应该都差不多,实现上应该大相径庭!

网友B:
脉冲增量插补算法目前在控制卡插补算法中还存在吗?是否现在控制卡厂家都使用数据采样插补法?毕竟脉冲增量插补已经比较"古老"了,请赐教!

楼主:
现在比较多的说法是,粗插补使用数据采样插补,精插补用脉冲增量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