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编程软件

楼主(2011-04-04):
松下FPX-C60R型PLC用哪个版本的编程软件?

网友A:
先装  2.2   再装  2.8  提示你卸载2.2  。。。。。。。卸载后装2.8    。    就能用FPX-。。。。。。。。

楼主:
安装了FPWINGR软件,2.73版本,用USB电缆连接PLC;fpx-c60r,显示MEWNET设备打开错误。不知是什么原因,是不是要安装驱动程序,换为2.8版本的软件,故障依旧!

楼主:
想用电脑的USB口与PLC的USB口进行连接

网友B:
驱动软件下面就有

选择COM口就行了

www.ytleader.cn

楼主:
下载时选择USB接口,无法实现电脑和PLC连接,用RS232五针圆口可以实现电脑和PLC连接

网友C:
通信的波特率没设好,还有就是没有装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