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读取时发生区域长度错误"

楼主(2011-04-04):
事件 60 / 100: 事件 ID 16# 2522
读取时发生区域长度错误
I 区域,字访问, 访问地址: 256
所需的 OB:编程错误 OB (OB121)
优先级: 1
内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11:53:05.616 2011-04-04

这是问什么?

同一个程序,我用仿真软件运行是没有任何错误的!!(CPU是:6ES7-315-2AG10-0AB0)

楼主:
这是为什么?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这个不知道你具体原因。看看OB块没写错吧,或者是你连接变频器读取变频器出错。程序发过来我看看。xingbaoasd@163.com

网友B:
可能是背景数据块改变后出的问题

网友C:
你是否把256地址就写256,在西门子里应16进制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