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1-04-04):
本人新手,公司内一变频器出现故障,富士变频器,并且外壳带电220V,后外壳接地后可以了,就是变频器内接触器不吸合,同时风扇也不转,通过电压表测量变频器进线线电压有两相正常,有一相线电压很低100多伏,不知什么原因,但在不连电机电源线的情况下,变频器能够开启,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恳请师傅们帮助,谢谢!

网友A:
叙述很有问题 自己都判断了 进线电压不合适先处理进线... 在不进变频器 的情况下 处理了电压正常在说...

网友B:
查修好变频器输入电路后,变频器还报故障,检查电动机和变频器逆变模块。

网友C:
只是外壳接地,为什么ynpax.com不找什么原因导致外壳接地呢?

先解决了外壳带点问题,有可能这个故障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