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61变频器用10K电位器只能调到35HZ为何?

楼主(2011-04-04):
施耐德ATV61变频器用图形显示终端能调到50HZ,但用10K电位器只能调到35HZ为何?

网友A:
你看一下1.3 设置菜单最高频率设置的是多少?

然后再检查一下你用的电位计是接在AI1还是AI2上?

在1.5I/O菜单看一下对应输入口设置的最高模拟量输入电压或者电流是多少?

网友B:
电位器中点电压能从0调到10V吗,如能重设参数

网友C:
检查电位器电压最大是多少?

网友C(2011-06-22):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1.3 设置菜单最高频率设置的是多少?

然后再检查一下你用的电位计是接在AI1还是AI2上?

在1.5I/O菜单看一下对应输入口设置的最高模拟量输入电压或者电流是多少?

非常感谢!

网友D(2011-11-03):
大家如果在施耐德变频器使用上有疑难问题的话,可以参考这本书《施耐德变频器的应用》,此书于11年10月出版,
作者邢建中 ,此书在各大网上书店(如当当网,淘宝网,中国图书网,中国科技金书网,卓越网)和各地大的书店都有。

网友E(2011-12-15):
毫无疑问。接错 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