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系统 看看西门子s7-300 如何配置费用最低

楼主(2011-04-04):
系统点数:
模拟输入 15点 (plc模块供电)两线直接接变送器;)
开关量输入 22点
开关量输出12点
热电偶输入(E分度号)18点 , pt100电阻(三线)输入3点
以上各模块点数留有少量裕量
配置横河 、西门子PLC
仪表柜 上10寸真彩触摸屏 作为控制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采用西门子300plc,紧凑型的再加一两块模拟量模块